实验室地面防静电怎么简单处理

楼主(2018-09-26):
如题,我们电子实验室想做下防静电处理,地面现在是地板,静电这块,地面需要铺些什么?
想简单的搞下。

网友A:
干脆一次性全搞了吧,地面全钢板布地(建筑工地那种1cm以上厚度的),剩下的5面墙全部金属网+铅皮铺满。。。。全部接大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脆一次性全搞了吧,地面全钢板布地(建筑工地那种1cm以上厚度的),剩下的5面墙全部金属网+铅 ...

然后,楼主在实验室里做无线通信的试验……

网友:
静电地板,下面间隔铺设铜条网,然后统一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脆一次性全搞了吧,地面全钢板布地(建筑工地那种1cm以上厚度的),剩下的5面墙全部金属网+铅 ...

这个太麻烦了  有没有简单的办法 主要其实是应付客户参观  我们初创公司 不想整那么复杂

网友:
应付?!那只能靠说了。法拉第笼本来就费料费事。

网友:
铺桌子用的防静电桌布,买大点

网友:
防静电地板蜡,好点的用3M的,也有国产的

网友:
防静电地坪漆

网友:
直接租个货柜粉饰一比等客户

网友:
忽悠的都小客 正式客户大厂都吃不了 要门当户对

网友B:
简单点搞一下,大概有以下几步:
(1)地板涂防静电漆;
(2)踢脚线高度处做紫铜环带(离墙面30~50mm),环带接大地以及连接地板防静电漆;
(3)门人口处做人手放静电铜柱(横向安装)并接大地,门口地面放置放静电脚垫;
(4)室内的工作台面上放置放静电垫,放静电垫导线与接大地线连接,工作台边沿有多个连接大地的插孔用来连接操作人员的放静电手环;
(5)进入室内的工作人员需穿着防静电服和防静电帽,进入室内前工作人员必须进行手脚的放静电操作。
若有遗漏,大家可进一步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点搞一下,大概有以下几步:
(1)地板涂防静电漆;
(2)踢脚线高度处做紫铜环带(离墙面30~50mm),环 ...

谢谢回复 挺详细的了

网友:
很多年前看过LG防静电地板砖的广告

网友:
工作台接地

网友:
离子风机

楼主:
谢谢回复  这个很不错

网友(2021-12-10):
学习了,我们公司最近也在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