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数运算电路受温度影响较大,请教改进方法

楼主(2018-09-26):
输入三角波,输出对数波形,这个电路能用,但不稳定,受温度影响较明显,还有受U1的2脚电阻影响,Q2的分压比例电阻影响也很明显。
请教各位有什么改进方法?

网友:
以前也用过对数运放,也是容易受到温度影响,折腾了很久没能很好地解决问题,最后放弃了

网友A:
模拟电路数字化吧 ,,, 把两路电压用AD采后,由单片机进行对数运算!

网友:
找个专门的对放评估一下。以前用过ad8304

网友:
电路上加温度补偿,或者整体加温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电路数字化吧 ,,, 把两路电压用AD采后,由单片机进行对数运算!

用AD采样线性波形,然后DA输出对数波形,是否会引入数字噪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AD采样线性波形,然后DA输出对数波形,是否会引入数字噪声?

字长效应?

网友B:
受温度影响正常,BE结管压降本身就受温度影响
另外你如果没用匹配晶体管的话,两个BJT受温度的影响还不一样,问题更严重
R1是用来设置参考电流的,如果变化的话,也会影响输出结果

对数放大器主要优点是非常宽的动态范围,如果信号频率不高的话,精密ADC也能达到这么高的动态范围
假设使用24位ADC,做到20位的有效位数,对应的6位数的动态范围,你用分立元件搭出来的对数放大器很难做到这个动态范围
如果ADC的速度不够,推荐用集成的对数放大器,温度补偿内部都做好了,电流输入有7位的动态范围,电压输入也有5位,比分立的好太多

另外楼主用的电路跟匹配晶体管MAT12规格书里面推荐的电路以及对数放大器LOG104里面的电路略有不同,楼主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受温度影响正常,BE结管压降本身就受温度影响
另外你如果没用匹配晶体管的话,两个BJT受温度的影响还不一样 ...

LOG104这价格真感人
正好我也需要,感谢大神推荐。
估计楼主是音频类的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LOG104这价格真感人
正好我也需要,感谢大神推荐。
估计楼主是音频类的应用。 ...

那这个举例是因为这个有内部框图,和原理说明
新的LOG114比这个便宜一倍啊

编辑说明:举例拼成了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受温度影响正常,BE结管压降本身就受温度影响
另外你如果没用匹配晶体管的话,两个BJT受温度的影响还不一样 ...

我按照MAT12的应用电路仿真了一下,对比我原本的电路,发现产生的对数波形的形状有一些区别。
另外,这个叫做对数运算应该不太确切吧,感觉像是指数函数(反对数函数)的波形。
MAT12的价格实在用不起,查了下要100多吧。

楼主:
用DAC输出的对数或指数波形,因其非线性,有一段平、有一段陡,DAC需要精度比较高才能描出对数波形吧,否则波形拉开看会不会出现“折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DAC输出的对数或指数波形,因其非线性,有一段平、有一段陡,DAC需要精度比较高才能描出对数波形吧,否 ...

DAC字长再长一些,比如24位会不会好一些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按照MAT12的应用电路仿真了一下,对比我原本的电路,发现产生的对数波形的形状有一些区别。
另外,这个 ...

这个电路两个输入的实际信号都是电流,因此运放需要使用低偏置电流的型号,OP07 是BJT工艺的,偏执电流是nA级的,不合适
2N5551放大倍数太小,导致基极电流偏大,也有影响,要换成高放大倍数的
另外我仿真还发现运放的失调电压也有影响,最后我选择了LTC1150 ,零漂的,pA级的偏置电流,你可以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两个输入的实际信号都是电流,因此运放需要使用低偏置电流的型号,OP07 是BJT工艺的,偏执电流 ...

感谢指点!
用模拟电路实现对数运算,看来后期调试会受器件选型影响、温度影响,用MAT12价格也比较高。
想了一下用DAC的方案。频率比较低,2Hz以下,即0.5秒完成一次升-降。DAC直接输出对数波形的方案我也想了一下,找了找24位DAC,速度比较慢。16位DAC的建立时间一般几个us,不知道16位DAC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DAC字长再长一些,比如24位会不会好一些啊?

谢谢!我想了一下DAC方案,24位DAC精度是好一些,但是速度慢一些。对数波形因为是条曲线,平坦的部分要求DAC分辨率高;陡峭的部分又要求DAC速度快,速度和精度兼顾。有什么型号可以推荐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
用模拟电路实现对数运算,看来后期调试会受器件选型影响、温度影响,用MAT12价格也比较高。

还有集成的对数放大器可以选择,LOG114,大约4个美金
你这种ADC+DAC+MCU的方式,一套下来的成本也不便宜

网友:
用DAC输出,是准备在示波器上面显示出来一对咪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两个输入的实际信号都是电流,因此运放需要使用低偏置电流的型号,OP07 是BJT工艺的,偏执电流 ...

根据LOG114的公式:Vo = 0.375 × k × log (I1 / I2),我用EXCEL生成波形图,形状和你的仿真结果基本相似。
但是用楼主位的电路图,实测波形的形状和LOG114不同,一个底部尖一些,一个底部平一些。
我调节LOG114的基准电压、输入电阻等,都调不出这种效果,似乎波形的形状是不会变化的。原因可能是电路结构不同。
实测波峰上的斜率也不像想象中那么陡峭,频率也不高,用16位1Msps的DAC描点应该勉强可行。但怎么得到DAC的数据呢,能否根据电路图或波形图反推出函数公式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两个输入的实际信号都是电流,因此运放需要使用低偏置电流的型号,OP07 是BJT工艺的,偏执电流 ...

常用的小信号三极管哪些放大倍数大些,推荐下,5551的倍数确实不够,有的时候做个恒流源明显基极电流影响觉得误差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根据LOG114的公式:Vo = 0.375 × k × log (I1 / I2),我用EXCEL生成波形图,形状和你的仿真结果基本相 ...

你用的是LOG114?
电路是怎么样的,I1和I2设置的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常用的小信号三极管哪些放大倍数大些,推荐下,5551的倍数确实不够,有的时候做个恒流源明显基极电流影响 ...

不太了解,用的比较少
仿真用的MMBT6429是我在安森美官网找到的,另外几家飞兆,NXP或者digikey这些也能筛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LOG114?
电路是怎么样的,I1和I2设置的是多少

电路是参考LOG114手册上:I1 = 2.5V / 10k = 0.25 mA,  I2 = DAC Code / 65536 * 2.5 / 10k
根据LOG114公式Vo = 0.375 × k × log (I1 / I2),我用EXCEL生成波形图,感觉曲线的形状和楼主位电路不一致。

考虑了一下直接用快速DAC模拟曲线,对数波形的周期是大约是0.5s,如果发挥16位DAC的性能就要1us出一个点,最终的表格数据量好大,都要外扩存储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是参考LOG114手册上:I1 = 2.5V / 10k = 0.25 mA,  I2 = DAC Code / 65536 * 2.5 / 10k
根据LOG11 ...

你是不是把I1和I2弄反了
DAC查表的话,不需要针对每一个点,可以分段查表,几千个点足够做到很低的误差了
另外直接极端对数值也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把I1和I2弄反了
DAC查表的话,不需要针对每一个点,可以分段查表,几千个点足够做到很低的误差了 ...

I1和I2没有弄反,Vo = 0.375 × k × log (I1 / I2),I1是固定值,I2是随DAC值增大而增大。我试了一下把I2和I1交换,出来的波形是关于X轴镜像的(曲线是用Excel生成的)。
楼主位的电路仿真结果和板子实测波形基本一致(主要是曲线底部比较平)。但是用LOG114不管怎样改变参数,曲线形状都调不出和楼主位这样的波形。
楼主位的电路温漂不好,对数放大器又实现不了波形,看来只能试试用DAC直接合成。

网友:
TI的对数放大器TL441x, LOG10x, LOG11x, LOG2112

网友:
常见的问题,MARK

网友B:
引用 楼主:
I1和I2没有弄反,Vo = 0.375 × k × log (I1 / I2),I1是固定值,I2是随DAC值增大而增大。我试了一下把I ...

按照你上面的电路图,参考电流是0.25mA,输入电流是在0-0.25mA之间,所以输出波形,只有大于0的部分,显得会平缓一些
还有你这个DAC速度比较慢,12us的建立时间,输出运放的压摆率也只有1.8V/us,导致你输入的三角波不够尖锐,也会导致输出平缓

尖峰不够陡峭,一是你的DAC输出运放是轨至轨输出,无法真正输出0V;二是LOG114输出的运放压摆率只有5V/us,不会像excel计算出来的那么理想

建议你用波形发生器代替你的DAC输出给LOG114测试一下

网友:
LOG114的输出幅度怎么有接近10V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上面的电路图,参考电流是0.25mA,输入电流是在0-0.25mA之间,所以输出波形,只有大于0的部分,显 ...

打算用DAC直接用数据表格合成对数波形,DAC选了一款DAC8830,同样是16位,性能比DAC8551好一些。
LOG104价太高,MAT12好像价格高还不好买。EXCEL绘图确实不能反应真实波形的形状,LOG114我等板子到了再实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