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旗舰店入驻天猫,F730和F750芯片性价比很高

楼主(2018-09-26):
刚看到STM32单片机公众号推送了入驻天猫的信息
然后搜索发现真的开张了,
STM32F730V8T6的价格19.9

STM32F730V8T6的价格24.9

现在STM32F407VET6的价格是20块左右,
这F7的价格对于其它Cortex-M7芯片是比较低的,会不会卖几天就没货了呢
不知道批量能拿到什么样的价格?

网友A:
这个应该算卖样品,不可能给你大批量买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算卖样品,不可能给你大批量买入吧

要是样品价格是这样了,按道理批量更便宜才对

网友B:
H750什么时候拿出来溜溜

网友:
关注下,好事情啊

网友:
STM32F407VET6批量现在也是这个价格左右了,用这个现在很有优势

网友:
今天也看了,还有GD32的店,深圳发货。

网友C:
抢的代理的生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抢的代理的生意了?

这个估计也就是样品  走量还是要让你找代理的吧

网友:
看了一下好像flash比较小,只有64k,ram倒有256k

网友:
这个flash非常小,所以很便宜

网友:
不看FLASH容量比较价格,对407不公道。呵呵。

网友:
其实我需要128kflash

网友:
不重要的代码外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抢的代理的生意了?

看了天猫上的工商执照: 上海迪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本身就是代理商

网友:
flash太少了,不够用。

网友D:
400MHz,512k flash才有诱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H750什么时候拿出来溜溜

看到贸泽上H750在国内是受限供应的,估计不会拿出来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0MHz,512k flash才有诱惑

costdown版本的芯片参数都不高,不然就和H7X3系列冲突了

网友:
flash太小,我还在想这么高档的片子一定容量小不了

网友:
和sram比起来flash速度慢应该便宜才对吧

网友:
买样更方便了。

网友:
这样购买是不是更方便了

网友:
运营STM32旗舰店的公司信息是这个:

网友E:
起了个“STM32旗舰店”的名字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起了个“STM32旗舰店”的名字而已

是ST授权他在天猫开旗舰店的,我上次参加了ST的研讨会,会上有说。

网友F:
STM32F750V8T6 外接SDRAM 驱动 1024x768 RGB TFT 应该有很好的性价比!

网友G:
同系列大容量的价格几何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到贸泽上H750在国内是受限供应的,估计不会拿出来卖

STM32H750XBH6 240PIN的就没限制
STM32H750VBT6-100PIN的就限制了,
根据美国政府的出口法规规定,Mouser无法将此产品销售到您所在的国家。
功能一样啊,搞不清楚路数了》还指望用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系列大容量的价格几何

F7系列有三个子类型,F7x0属于超值款,
F730和F750都是64K,没有大容量的,
价格和性能成正比的,容量大就得选择基础性或者增强型的
从目前的价格来看只有这两款价格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H:
STM32H750XBH6 240PIN的就没限制
STM32H750VBT6-100PIN的就限制了,
根据美国政府的出口法规规定,Mouser ...

之前没有关注STM32H750XBH6,
现在富昌和贸泽批量的价格在48左右
要是量大的话,应该可以从代理商那里拿到更好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F:
STM32F750V8T6 外接SDRAM 驱动 1024x768 RGB TFT 应该有很好的性价比!

100pin的F750V8应该接不了SDRAM,我用CubeMX试过。

网友:
掘了代理的坟

网友I: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e27b&abbucket=2
STM32H750VBT6   27.9
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I: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9.119b481aVtME3P&id=578644511674&cm_id=140105335569 ...

真不错,这是最近上架的,前几天没看到
看看能不能和103VBT6 pin2pin,要是对得上,直接替换,测试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I: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9.119b481aVtME3P&id=578644511674&cm_id=140105335569 ...

这价格,比STM32F405RG还便宜

网友:
H750已经上架

网友J:
说是都有现货,刚整了几片H750,试试水。。。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说是都有现货,刚整了几片H750,试试水。。。

自己画板测试?还是买开发板替换芯片?

网友:
400MHz的主频,1M的RAM,感觉可以做很多的事。等国庆画个板子趟趟水

网友J:
引用 楼主:
自己画板测试?还是买开发板替换芯片?

自己画个最小系统,也费不了太多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J:
自己画个最小系统,也费不了太多的时间。

真的要试一试,站在这个风口,或许能飞起来

网友:
刚卖了几片h750v! h743v还要90多!

网友:
不错呀, 这个价格,可以好好玩玩了

网友D:
k210 双400mhz,8MB SRAM,各种加速fpu,kpu,apu,才3美元。淘宝现在预售模块价才39

网友:
内存还是挺大

网友:
400M的芯片,只减了内部FLASH ROM的容量,就到了这价位,芯片选型真是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I: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9.119b481aVtME3P&id=578644511674&cm_id=140105335569 ...

这个配置和价格简直逆天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D:
k210 双400mhz,8MB SRAM,各种加速fpu,kpu,apu,才3美元。淘宝现在预售模块价才39 ...

请给个连接,是荔枝丹的那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k210 双400mhz,8MB SRAM,各种加速fpu,kpu,apu,才3美元。淘宝现在预售模块价才39 ...

??哪里

网友L:
我这边已经有一个东西上用上了f1e12模块,现在还在样品阶段,
希望不要断货啊,虽然用在定制产品上用量很难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这边已经有一个东西上用上了f1e12模块,现在还在样品阶段,
希望不要断货啊,虽然用在定制产品上用量很难 ...

不会断货的,无论是技术支持还是生产,我们都有韩国原厂直接支持,
现在有客户开始用F1E12批量生产了,2K以上用量客户都是提前下订单的,
而且我们这边有小批量可以直接提货的库存,应该可以满足你们的需求

网友:
h750外置一块SPI FLASH用来跑lua真的是完美!!

网友D:
引用 网友K:
请给个连接,是荔枝丹的那个吗?

【AI核心板 K210开发板http://m.tb.cn/h.3hGs3Os?sm=8860f1

网友:
引用 网友D:
【AI核心板 K210开发板http://m.tb.cn/h.3hGs3Os?sm=8860f1

谢谢, 补充个原厂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78293728873

网友:
STM32H750VBT6 这价不错

网友:
性价比有优势

网友M:
新塘nuc972内置64M ddr,外面挂个spi flash就能跑,裸奔也可以,比这个有优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新塘nuc972内置64M ddr,外面挂个spi flash就能跑,裸奔也可以,比这个有优势吧。 ...

新塘芯片参数挺好,但是听说稳定稍差,
好像看到论坛有几例说抗干扰不好
没用过新塘的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D:
引用 网友M:
新塘nuc972内置64M ddr,外面挂个spi flash就能跑,裸奔也可以,比这个有优势吧。 ...

不如全志f1c100s,8块钱,内置32MB ddr,主频比nuc972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如全志f1c100s,8块钱,内置32MB ddr,主频比nuc972高

你说的这个是工业级的片子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塘芯片参数挺好,但是听说稳定稍差,
好像看到论坛有几例说抗干扰不好
没用过新塘的不知效果如何 ...

我看别人用在批量出口的税控机上,应该稳定。

网友:
好事,比找代理方便

网友:
没有F730R8T6

网友N:
记得以前51时代,能写出32K的大小的代码已经叹为观止了,现在1M都不够用。

楼主:
我觉得需求大了,后面应该放出来,
安富利上面F730R8T6的价格两块多美金

楼主:
引用 网友N:
记得以前51时代,能写出32K的大小的代码已经叹为观止了,现在1M都不够用。

芯片功能越复杂了,就需要匹配更大的flash

网友O:
STM32H750的封装要是能多出几种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O:
STM32H750的封装要是能多出几种就好。

要是有LQFP144封装的话,扩展起来很爽,
H750想扩展RAM的话,上BGA176才好分配,但是不好玩转,
首选LQFP100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有LQFP144封装的话,扩展起来很爽,
H750想扩展RAM的话,上BGA176才好分配,但是不好玩转,
首选LQFP ...

以前STM32没有DCMI和LTDC时LQFP144就是最大的封装了。
现在要想把多种功能都用上必须LQFP176及以上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D:
不如全志f1c100s,8块钱,内置32MB ddr,主频比nuc972高

大哥,能提示一下全志芯片的资料一般到哪里找吗?我官网都找不到ರ_ರ 心塞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大哥,能提示一下全志芯片的资料一般到哪里找吗?我官网都找不到ರ_ರ 心塞 ...

同求,是否有资料或开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P:
大哥,能提示一下全志芯片的资料一般到哪里找吗?我官网都找不到ರ_ರ 心塞 ...

荔枝派系列
nano.lichee.pro
zero.lichee.pro

网友:
引用 网友Q:
同求,是否有资料或开发板

荔枝派系列
nano.lichee.pro
zero.lichee.pro

网友:
引用 网友D:
荔枝派系列
nano.lichee.pro
zero.lichee.pro

谢谢指导,以前买过荔枝派放那里吃灰了,看来还是要玩起来

网友:
如果是卖样品也不错

网友R:
旗舰店的H7已经下架,估计是违反出口管制不让卖了

网友:
不会这么坑吧,不然以后选型就要小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旗舰店的H7已经下架,估计是违反出口管制不让卖了

今天上午问了他们客服,等到下午快四点才回复,效率好慢
听他说要过几天到才到货,让耐心等待
坐等看看下周会不会有货

网友:
还真的下架了,这么快的。

网友:
这个价格好贵啊,还是用便宜点的封装吧

网友(2019-07-16):
店都没有了

楼主:
刚看了一下,这天猫店铺真的没有了,估计是干不过其它淘宝C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