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家别墅要做进口音响,请懂行的来推荐一下

楼主(2018-09-27):
房东想在客厅看电影、听歌,初步是想放一个100寸的进口电视机,外加200寸的投影仪,然后音响也要进口的,价格从几万到几十万的方案都可以说一下。现在正在装修,准备埋线了,请懂行的网友般忙推荐一下,谢谢!
这是放电视和投影布的

网友:
不只是音响,还要考虑整体的音场,整个环境,内饰都会有影响,也是一个完整的建筑学分类

网友A:
电线,水管从下方走?差评!

网友:
那个超大台阶在建筑声学上就完败了!

网友:
豪宅都是有单独的影音室,AV音响上全景声系统

网友B:
线材据说丹麦的非常好。

网友:
要专业的话,要现在没装修之前就开始测试各个频段的驻音区,然后开始修改硬装与软装方案,最后才是选音响的事儿吧

网友:
音响设备完全不懂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线材据说丹麦的非常好。

有没有具体的代理商或者品牌?

网友:
都是家里有矿的

网友D:
弄个激光投影,效果肯定爽歪歪

网友E:
首先 器材的好坏是一份价格一分货   十分价格三分货。  喇叭建议 JBL或者BOSE     功放: 有钱就一路一个功放  没钱用组合功放。 推荐皇冠(美国)    音源  蓝光机
第二 环境很重要,家用建议墙上地上都用毯子或者墙上用硅藻类的多孔材料。水泥拉毛也行(就是很难看)
第三  线材     音响的线  用粗的多股线 比细的所谓发烧线要好(至少4平方毫米以上)【好像上海华敏家线材还可以用】    小信号线 建议买小日本的成品(国产的太烂了)
第四  电源     建议前级用两级滤波的AC电源  ,单独做一个接地线。 可靠接地。
这样搞下来估计100--200万够发烧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弄个激光投影,效果肯定爽歪歪

你确定?你实际看过激光投影机的效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 器材的好坏是一份价格一分货   十分价格三分货。  喇叭建议 JBL或者BOSE     功放: 有钱就一路一个功 ...

JBL或者BOSE在发烧行业名气并不好。声音够大,但音质不好,只适合舞台、电影院等使用。

建议到广州海印等,找一家专门高档音响的,整个工程给他做。能有20万以上(不算装修),应该有一点音质了。

网友:
要是资金充裕就选丹拿

不充裕选尊宝

当初我客厅装修忘了留环绕音箱的线了,悔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确定?你实际看过激光投影机的效果吗?

没看过,看过宣传感觉很流弊,难道这里面水很深?

网友:
做声学设计,测试声场,然后再决定怎么装修怎么改善,审实用做法,装b做法直接什么贵什么好看上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JBL或者BOSE都是垃圾货。声音够大,但音质不好,只适合舞台、电影院等使用。 ...

错,错,错!
JBL和BOSE都有详细的分类,经销商一般在卖的都是适合舞台声响的。升压很高,但音质一般。
一定要选择适合人声的音响(似乎这种音箱很贵,用的人很少。有幸在一个政府项目里面用过,一个音箱10万,一个房间4个,再加一个20万的低音.很奢侈的 ),再配低音音箱。
以前不喜欢JBL的,后来跟专业高手做了几个项目,见识到好的JBL喇叭才信服的。随便说一句 JBL的耳机巨烂无比。
BOSE的音箱 偏小  所以高音都很清,但低音有点假。 要用BOSE的话,要多一点中高音,再配JBL的低音。 BOSE的低音炮个人不喜欢。
另外不管是JBL还是BOSE 一般功放推真的不行(尤其是日系的功放)   一定要留出足够多余量的功放,不然低音混浊不堪。所以推荐的是老美的皇冠(专业级的)

测过一些所谓的丹麦音箱。用频谱设备测过。基本上成V型居多,低音和高音突出。而人声部分的中音弱化多一点。  (补充一下 JBL低音确实好  BOSE的中高音不错)
再说一下日系的音响。 性价比高,功能多。通过电子部分来弥补音箱上的不足。不过总觉得有点假。自娱自乐比较适合,发烧不行,没潜力可挖。

还有就是音响这东西不能比,如果放在一起一比立马可出高下。 但是你在这里听听,回家再听听。我估计十个里面九个都觉得差不多的(除非确实差很多)。
我可以这么说 3万--10万的音响,不比较基本差不多。或者相差不多。 但是5万的和50万的比,可以立马听出好坏。不需要比较!

最最关键的还有听音环境,有了好的音响。听音环境差,一样很差。 去过一个土豪家,配了50万一套的音响。 房间装修居然是地砖上墙

网友:
正准备推荐BOSE,看到上面帖子说不好,所以给出3个建议:
1、去当地音响体验店现场测试一下,喜欢就选;
2、再加一套家用卡拉OK
3、如下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没看过,看过宣传感觉很流弊,难道这里面水很深?

有机会去现场看看吧,展会什么的,仅仅比LCD投影机略好一点点,只是光源的区别。当然,DLP还是渣渣。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机会去现场看看吧,展会什么的,仅仅比LCD投影机略好一点点,只是光源的区别。当然,DLP还是渣渣。 ...

嗯嗯,有机会去看看。之前看过一篇科普激光投影的文章,感觉还挺感兴趣的,本来打算毕业之后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公司去搞搞的,你这样一说貌似没搞头啊

网友:
ELAC 的  Focal 的 这两个品牌都挻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线,水管从下方走?差评!

规范的话应该怎么走?

网友:
去海印转转吧,像富盛一类的公司有钱就有服务,比交学费还是超值些!

网友:
这种一侧开放的厅,效果好不了的,器材再贵也浪费,
都别墅了,独立地下影音室才是正道啊

网友:
先准备个水力发电机,再找条清澈的小溪,音质就上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具体的代理商或者品牌?

这种豪宅的音响装修国内可以找CAV

网友:
这么叼,客厅满足不了您的。应该专门修建一个音乐厅。

网友:
这么大直接上激光电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线,水管从下方走?差评!

碰到个懂行的,应该空中走。

网友:
音响这个事,太没底了,什么档次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