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18,layout网络名称和焊盘的标号都不能显示了!

楼主(2018-09-27):
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pcb编辑模式下,网络名称和焊盘标号都不能显示了,不知道该怎样解决!
网络搜索了一下,好像没有针对这样的问题解决方法, 重装了 AD也不行,

网友:
搜显示搜不出来,那你搜一下怎么隐藏啊。

楼主:
shift+s,单层多层模式都是不行的,这个我怎样调整都不可以。

可能打开过原来早期版本的PCB,不知哪里改变了设置

网友:
第一步,单个元件操作。双击其中一个元件,在右面弹出的信息窗口,将网络名称和焊盘的标号后面的眼睛图标打开;第二步,全局操作。在刚才的元件上,右键单击,在弹出的指令行,选择第一行的查找相似对象,在相应的地方选择same,确定后,再按第一步的操作即可。

网友:
这个在一个左侧面板上要点选一个东西,几年前解决过,记不清点选的名称叫什么

网友:
view---connections---show net/show all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