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R2000,还有其他公司有射频模块?

楼主(2018-09-27):
正在做射频模块这部分的调研,发现国内几乎都是R2000的方案,不知道是否有其他公司在做不同的方案?射频这方面的方案除了英频杰没有其他公司做了?~~~哎,懂行的一起讨论一下吧!

网友A:
人家已经做得很便宜了

为什么还要自己弄呢?

网友B:
摩托,意联,分立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已经做得很便宜了

为什么还要自己弄呢?

对于我们还是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摩托,意联,分立方案??

分立方案自己目前在做,但是效果目前还比不上,我了解一下摩托和意联

网友:
一些性能比较差的好像几百就有带外壳的整机了,x宝有。我之前用过,数量少简单识别还行

网友C:
R2000我记得就15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R2000我记得就1500左右

某宝要2000左右,底层不开放。我们要求的灵敏度和正确率要比较高,现在也是在调研阶段,所以想多了解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某宝要2000左右,底层不开放。我们要求的灵敏度和正确率要比较高,现在也是在调研阶段,所以想多了解一些 ...

我感觉开发的串口命令基本都齐全了,你是要什么特殊功能么?以下是我买的模组能用的命令
2.1.1 CMD_RESET        6
2.1.2 CMD_SET_UART_BAUDRATE        6
2.1.3 CMD_GET_FIRMWARE_VERSION        7
2.1.4 CMD_SET_READER_ADDRESS        8
2.1.5 CMD_SET_WORK_ANTENNA        9
2.1.6 CMD_GET_WORK_ANTENNA        10
2.1.7 CMD_SET_OUTPUT_POWER        11
2.1.8 CMD_GET_OUTPUT_POWER        12
2.1.9 CMD_SET_FREQUENCY_REGION        13
2.1.10 CMD_GET_FREQUENCY_REGION        15
2.1.11 CMD_SET_BEEPER_MODE        16
2.1.12 CMD_GET_READER_TEMPERATURE        17
2.1.13 CMD_READ_GPIO_VALUE        18
2.1.14 CMD_WRITE_GPIO_VALUE        18
2.1.15 CMD_SET_ANT_CONNECTION_DETECTOR        19
2.1.16 CMD_GET_ANT_CONNECTION_DETECTOR        19
2.1.17 CMD_SET_TEMPORARY_OUTPUT_POWER        20
2.1.18 CMD_SET_READER_IDENTIFIER        21
2.1.19 CMD_GET_READER_IDENTIFIER        22
2.1.20 CMD_SET_RF_LINK_PROFILE        23
2.1.21 CMD_GET_RF_LINK_PROFILE        24
2.1.22 CMD_GET_RF_PORT_RETURN_LOSS        25
2.2 18000-6C标签操作命令        26
2.2.1 CMD_INVENTORY        26
2.2.2 CMD_READ        27
2.2.3 CMD_WRITE        28
2.2.4 CMD_LOCK        29
2.2.5 CMD_KILL        30
2.2.6 CMD_SET_ACCESS_EPC_MATCH        31
2.2.7 CMD_GET_ACCESS_EPC_MATCH        31
2.2.8 CMD_REAL_TIME_INVENTORY        32
2.2.9 CMD_FAST_SWITCH_ANT_INVENTORY        33
2.2.10 CMD_CUSTOMIZED_SESSION_TARGET_INVENTORY        35
2.2.11 CMD_SET_IMPINJ_FAST_TID        36
2.2.12 CMD_SET_AND_SAVE_IMPINJ_FAST_TID        37
2.2.13 CMD_GET_IMPINJ_FAST_TID        37
2.3 ISO 18000-6B 标签操作命令        38
2.3.1 CMD_ISO18000_6B_INVENTORY        38
2.3.2 CMD_ISO18000_6B_READ        39
2.3.3 CMD_ISO18000_6B_WRITE        40
2.3.4 CMD_ISO18000_6B_LOCK        41
2.3.5 CMD_ISO18000_6B_QUERY_LOCK        42
2.4 缓存操作命令        43
2.4.1 CMD_GET_INVENTORY_BUFFER        43
2.4.2 CMD_GET_AND_RESET_INVENTORY_BUFFER        44
2.4.3 CMD_GET_INVENTORY_BUFFER_TAG_COUNT        44
2.4.4 CMD_RESET_INVENTORY_BUFFER        44
3错误代码表        45
4频率参数对应表        47
5 RSSI参数对应表        48
6 校验和计算方法(C语言描述)        49

网友D:
以前画8万买过源码,还是有细节看不出来

网友E:
国内也有单芯片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开发的串口命令基本都齐全了,你是要什么特殊功能么?以下是我买的模组能用的命令
2.1.1 CMD_RESET ...

这些肯定是有的,想要在这基础之上做一些定制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画8万买过源码,还是有细节看不出来

什么细节?买的谁的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国内也有单芯片方案

哪些公司呢?可以告知吗,谢谢!

网友F:
有好多R2000的芯片,需要可以找我买,之前公司留下来的,还有一个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好多R2000的芯片,需要可以找我买,之前公司留下来的,还有一个开发板。 ...

英频杰的开发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英频杰的开发板?

是的。你没有看错

网友F:
有两套开发板,有一套好像有点问题。下回找个时间,修一下

网友G:
最近也在做,分立元件搭。如果要用在电子车牌上,交通部检测不允许用芯片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两套开发板,有一套好像有点问题。下回找个时间,修一下

好的 有需要联系你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近也在做,分立元件搭。如果要用在电子车牌上,交通部检测不允许用芯片搭。 ...

哦 我们倒不是用在电子车牌上 你坐标哪里呀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的 有需要联系你 谢谢

你做电子车牌??这个板子,你用不了,除非其他行业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做电子车牌??这个板子,你用不了,除非其他行业还可以

不做 做的其他领域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我们倒不是用在电子车牌上 你坐标哪里呀

广州番禺区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些公司呢?可以告知吗,谢谢!

私信给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细节?买的谁的源码?

英频杰的代码

网友:
奥威电子的 AS3992 也可以 ,国产的 也有2款,旗联,BTA

网友H:
UHF产品,做了好多年
R1000,R500,R2000,AS3991,AS3992方案的

还有impinj自己分立的,sirit510 . al9900, moto,中兴,富士康华南,等20多款高性能分立器件的都测试对比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UHF产品,做了好多年
R1000,R500,R2000,AS3991,AS3992方案的

经验丰富啊,希望能够过交流!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分立方案自己目前在做,但是效果目前还比不上,我了解一下摩托和意联

楼主厉害~~我公司的对手公司的产品   独立方案的RFID  感觉超级复杂

网友D:
上图收发天线分开方式。另外一种是合用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图收发天线分开方式。另外一种是合用天线

是的,各有利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我公司的对手公司的产品   独立方案的RFID  感觉超级复杂

可能应用场景不一样,不知道这是一款什么产品?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能应用场景不一样,不知道这是一款什么产品?

收发分离是因为解决不好隔离度问题,这种结构有天然的缺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应用场景不一样,不知道这是一款什么产品?

服装店之类的门禁系统或者仓库盘点的隧道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服装店之类的门禁系统或者仓库盘点的隧道机~~~~~

看到你的回复后,又仔细看了下你传的图片。checkpoint。。。。。。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发分离是因为解决不好隔离度问题,这种结构有天然的缺陷

是的,解决的好就牛逼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你的回复后,又仔细看了下你传的图片。checkpoint。。。。。。哈哈

哈哈哈哈 同行~

网友I(2018-11-12):
R2000,目前应该算是最好的。没有比它更好的。如果低端的可以用R500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I:
R2000,目前应该算是最好的。没有比它更好的。如果低端的可以用R500的模块。 ...

目前看下来是这样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目前看下来是这样的

你们做阅器模块(类似M6E,NANO等),还是做集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们做阅器模块(类似M6E,NANO等),还是做集成啊?

做集成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我公司的对手公司的产品   独立方案的RFID  感觉超级复杂

这好屌啊,能否透露一下是哪一家公司的产品?买个来研究研究。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好屌啊,能否透露一下是哪一家公司的产品?买个来研究研究。

这个公司   Checkpoint Systems

https://checkpointsystems.com/cn/

网友:
这些可以做一些近距离唤醒一类的吗

楼主:
你唤醒具体指什么? 如果是近距离响应的话 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公司   Checkpoint Systems

https://checkpointsystems.com/cn/

以前看过crosspoint的AM,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看过crosspoint的AM,哈哈

你现在改行了吗?

网友J:
以前也接触过一段时间UHF RFID
买过impinj的高端读头拆机看过 里面是adi的dsp+arm+fpga构成 整体很复杂的
底层协议支持业内标准的llrp协议
后来买过R2000/R500的模组研究过 从中电海康买的两个模组1.9W
后面考虑成本用奥地利微电子的AS3992做了一些demo 再之后项目就黄了水很深
大概是这么个东西 看到checkpoint的产品不禁感叹 又见impinj的风采

网友K:
pr9200这款呢,有人用过吗?貌似集成度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K:
pr9200这款呢,有人用过吗?貌似集成度较高

RF性能一般

楼主:
还在rfid行业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以前也接触过一段时间UHF RFID
买过impinj的高端读头拆机看过 里面是adi的dsp+arm+fpga构成 整体很复杂的

impinj做的确实牛逼  现在很多分立元件做的也大多是这个架构 你说的其他的公司的我去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以前也接触过一段时间UHF RFID
买过impinj的高端读头拆机看过 里面是adi的dsp+arm+fpga构成 整体很复杂的

有另一面的图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另一面的图片吗?

这个是奥微的板子 比较简单直接用官方的图就行了 主要是layout和器件选择了 另外一面是官方demo的mcu是siliconlabs的8051
先摸索清楚在搞独立的射频板 当初我们是这么干的 后面做了一些射频板不带mcu的那种

楼主:
好的,谢谢建议!

网友L(2019-03-25):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建议!

楼主,你的R2000开发的怎样了

楼主(2019-10-13):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的R2000开发的怎样了

用射频模块做了样品 正在给客户试呢

网友L:
我们现在有个需求,在柜子顶或者底下装RFID,然后在每次开关柜门后扫一下多或者少了哪些标签,柜子里可能最多有600个标签,能否给点建议?

你们都有什么样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们现在有个需求,在柜子顶或者底下装RFID,然后在每次开关柜门后扫一下多或者少了哪些标签,柜子里可能最 ...

你们标签的也是EPC的?600多张标签需要多长时间点完?柜体是不是金属的?柜子尺寸多少?

网友L:
你们一般多少张每秒?

柜体外壳金属,内部全部用亚克力格开来,大概高2米宽1米厚60公分左右吧。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们标签的也是EPC的?600多张标签需要多长时间点完?柜体是不是金属的?柜子尺寸多少? ...

柜门玻璃的,是不是要贴膜?

楼主:
引用 网友L:
柜门玻璃的,是不是要贴膜?

00左右每秒 这是完美工况的时候 这个要试的 标签的放置位置 以及 堆叠程度都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00左右每秒 这是完美工况的时候 这个要试的 标签的放置位置 以及 堆叠程度都会有影响  ...

几百每秒?

楼主:
怎么少了一个字符 没仔细看就发出去了 3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L:
柜门玻璃的,是不是要贴膜?

你说的贴膜 是要贴什么膜?

网友:
研究过EPC,理论上使用最快前向反向连接速度,96位EPC标签,最快计算大概是1600张每秒(每个槽都有效且无碰撞),但是理论是达不到的,因为有碰撞有空槽。通过大量测试统计,动态Q模式,平均有效槽占1/3,就是统计测试看,平均三个槽会有一个有效槽。假如读写器做的好,对于有效的槽都成功读取标签通过CRC,那么,最高实际盘点大量标签约500张。

网友D:
引用 网友L:
你们一般多少张每秒?

柜体外壳金属,内部全部用亚克力格开来,大概高2米宽1米厚60公分左右吧。 ...

这个你们可能要分层装天线,并且天线不是外面商品远距离的,应该是近场,然宽波束,可能一层也要多个PCB平板天线

网友L:
引用 网友D:
这个你们可能要分层装天线,并且天线不是外面商品远距离的,应该是近场,然宽波束,可能一层也要多个PCB ...

像这个一个柜子有好几层,不是顶层或者底层一个天线搞定?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贴膜 是要贴什么膜?

因为是玻璃门,可能东西已经拿出来在手上了,关上门后会扫到门外手里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因为是玻璃门,可能东西已经拿出来在手上了,关上门后会扫到门外手里拿的。 ...

曾经看见过自动售水机,应该和你的应用场景类似吧。自动售水机也都是玻璃门,没有贴什么膜。不知道你们是否测试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L:
像这个一个柜子有好几层,不是顶层或者底层一个天线搞定?

一个天线会漏的,还是一层一个或是一层多个,看天线工程师设计水平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一个天线会漏的,还是一层一个或是一层多个,看天线工程师设计水平

上图中因为这种柜子是随意组合式的,不是固定分层的,这种天线应该如何设计?另外,对标签有什么样的要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上图中因为这种柜子是随意组合式的,不是固定分层的,这种天线应该如何设计?另外,对标签有什么样的要求 ...

我不会设计天线,应该有软件,pcb做的,标签别太小,太小标签灵敏度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