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VC6.0下操作EXCEL读写的例子,使用第三方类CSpreadSheet

楼主(2018-09-27):
本例子只完成了创建EXCEL表、行写入、单元格读写和显示。
只支持字符串读写,中文没测试。
相关代码来自CSDN和codeproject,我只是搬运和整理,给需要的朋友。

网友:
谢谢分享,用这个有什么好处吗?

楼主:
我觉得挺好用,这个类提供的接口简单,只调用几个相关函数即可完成excel表的读写了。适合做长时间数据采集和对结果分析的场合。
我用来做自动化测试,将测试用例填到excel里,包括输入和输出数据,测试软件挨个读取输入数据发送出去,再将收到的数据和输出数据对比来判断测试结果。这样做好处是增加/减少测试用例不用更改代码,修改excel表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挺好用,这个类提供的接口简单,只调用几个相关函数即可完成excel表的读写了。适合做长时间数据采 ...

写文本写成csv格式文件,然后用Excel打开可以实现同样的效果。

网友:
楼上,  楼主这个专治懒艾证患者   ,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2019-05-10):
楼主,一并把控件也传上来吧。

网友:
前几天用python实现了一个,读写都很简单。之前没有python基础,找了网上例程,半天就搞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一并把控件也传上来吧。

没有控件啊,如果你电脑有装VC6开发环境可以直接编译的。
这个类是有源代码的,都在CSpreadSheet.h这个文件里。

网友:
如果是用VC的话,推荐用Libxl,不过是收费的,支持两种格式,不依赖于Excel,不过有个小缺陷,就是用模板的话如果模板内置了公式,此时写入数据时这个公式不会自动计算结果,相当于没有执行。

网友:
怕文化vb。这个好。EXCEL.文件的读写。。

网友(2024-01-09):
引用 网友A:
写文本写成csv格式文件,然后用Excel打开可以实现同样的效果。

MFC 操作CSV,如果文件是打开的,写入会报错。有什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