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 Tkinter 使用例程!

楼主(2018-09-27):
写GUI程序一直使用PyQt,因为PyQt界面美观、功能强大、文档详尽、还有个Qt Designer可以用来拖界面,,

不过对于非常简单的程序(比如下面这个),总感觉使用PyQt有点儿杀鸡用牛刀,,而且PyQt写的程序打包成exe时比较大

所以,今天试试用Python自带的界面库Tkinter做简单界面,效果如下:

确实界面有点儿丑

不过代码还算简洁,,所以对于界面非常简单的程序,,也就忍着用吧(毕竟是Python自带的,不用额外安装)

import Tkinter as tk
import tkFileDialog

def encrypt():
    key  = int(Key.get(), 16)
    data = open(File.get(), 'rb').read()

def getFile():
    file = tkFileDialog.askopenfilename(initialdir='C:\\')
    if file:
        File.set(file)

win = tk.Tk()

Key = tk.StringVar(win, '0x1234ABCD')
File = tk.StringVar(win, r'C:\Users\wmx\Desktop\SWM181_StdPeriph_Driver.bin')

tk.Label(win, text=u'加密秘钥:').grid(row=0, column=0)
tk.Entry(win, width=15, textvariable=Key).grid(row=0, column=1, sticky="W")

tk.Label(win, text=u'加密文件:').grid(row=1, column=0)
tk.Entry(win, width=59, textvariable=File).grid(row=1, column=1)
tk.Button(win, text='...', width=4, command=lambda: getFile()).grid(row=1, column=2)

tk.Button(win, text=u'加密', width=4, command=lambda: encrypt()).grid(row=2, column=2)

win.mainloop()

网友:
good,感觉现在都流行python,难道又要多学一门?

网友:
TK没有creator吗?

楼主:
Tk只适合有几个Label、输入框、按钮的那种简单界面程序,,这种情况下不需要Creator,,打开编辑器开撸就行

网友:
简单的就用tkinter

网友:
我也是简单的就直接手敲tkinter,复杂的就用Creator PyQt

网友A:
IDE设计有简便的工具,非常好用

https://github.com/cdhigh/tkinter-design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E设计有简便的工具,非常好用

https://github.com/cdhigh/tkinter-designer

VB6直接设计Tk界面,,还有这东西,,厉害啦

不过复杂界面还是建议PyQt,,Tkinter太简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VB6直接设计Tk界面,,还有这东西,,厉害啦

不过复杂界面还是建议PyQt,,Tkinter太简陋了

是的

Tkinter的优势就在于简单,单文件,不需安装各种包,python内置支持

有这个工具,拖拉一下就生成了。非常好用,强烈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IDE设计有简便的工具,非常好用

https://github.com/cdhigh/tkinter-designer

谢谢分享。。。

网友:
昨天晚上安装robotframework,老是报找不到wxPython,拆腾了一晚上,才发现问题是我的python是64位的,换成32位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DE设计有简便的工具,非常好用

https://github.com/cdhigh/tkinter-designer

这个做界面设计也很方便
https://github.com/alejandroautalan/pygubu
另外用ttk的控件会漂亮点。还有用python3有些控件也会更现代些(tk的版本高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做界面设计也很方便
https://github.com/alejandroautalan/pygubu
另外用ttk的控件会漂亮点。还有用p ...

看了下不会用,大神给个入门指导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不会用,大神给个入门指导呗

链接中就有清晰的说明。其实我自己也没真正用,只是用来试控件效果,因为觉得没有直接自己敲界面来得灵活。

网友D:
這個更簡單
https://github.com/MikeTheWatchGuy/PySimpleGUI
PyQt就留給做美工的, 工程師沒興趣搞這些.

程式碼:
import PySimpleGUI as sg

form = sg.Window('文件加密作業')
layout = [
    [sg.Text('加密祕鑰:'), sg.InputText('0x1234ABCD')],
    [sg.Text('加密文件:'), sg.InputText(''), sg.FileBrowse()],
    [sg.Button('加密')],
    ]
form.LayoutAndRead(layout)

网友:
引用 网友A:
IDE设计有简便的工具,非常好用

https://github.com/cdhigh/tkinter-designer

這個已經3年沒更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做界面设计也很方便
https://github.com/alejandroautalan/pygubu
另外用ttk的控件会漂亮点。还有用p ...

用起來挺麻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更簡單
https://github.com/MikeTheWatchGuy/PySimpleGUI
PyQt就留給做美工的, 工程師沒興趣搞這些.

这个确实简洁、看起来也比Tk美观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实简洁、看起来也比Tk美观些!

它就是tkinter的一個wrapper

网友:
tk做些调试软件,如串口助手之类还是很方便的。
不过TK有些地方可以封装一下,就更好用了。
比如 tk.Entry 可以和 textvariable 封装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