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emu模拟STM32F429I-Discovery移植lvgl

楼主(2018-09-27):
qemu在https://github.com/gnu-mcu-eclipse/qemu的基础上简单的增加液晶显示和鼠标支持功能。
移植了https://github.com/littlevgl/lvgl的gui界面,供大家参考。
开发环境为GNU MCU Eclipse IDE for C/C++ Developers,下载地址:https://github.com/gnu-mcu-eclip ... p.packages/releases
qemu源码和测试程序源码由于文件较大,在2楼添加。
qemu执行文件位于“qemu-gnuarmeclipse-dev\gnuarmeclipse-softmmu\qemu-system-gnuarmeclipse.exe”

楼主:
解压说明:下载所有压缩包后,需要把文件名最后的.zip删除,才能用7-zip解压
如下所示:
QEMU+STM32F429I-Discovery(增加液晶显示和鼠标支持).zip.001
QEMU+STM32F429I-Discovery(增加液晶显示和鼠标支持).zip.002
QEMU+STM32F429I-Discovery(增加液晶显示和鼠标支持).zip.003
QEMU+STM32F429I-Discovery(增加液晶显示和鼠标支持).zip.004
QEMU+STM32F429I-Discovery(增加液晶显示和鼠标支持).zip.005
QEMU+STM32F429I-Discovery(增加液晶显示和鼠标支持).zip.006
QEMU+STM32F429I-Discovery(增加液晶显示和鼠标支持).zip.007

网友:
买个板子学一下吧!不过你也是厉害的,模拟的都玩的这么起劲

网友:
这些天正在看这个gui,以前没做过这方面。打算后边用到我正在画的nuc972上,裸机

网友:
移植很简单,但是用起来比较麻烦些。文档啥的很少

网友:
这个不错,回头研究研究,不知道是否能做到产品代码完全不改,直接拷进去就能出实际效果的样子?

网友A:
强力打Call,最近玩LittleVGL的朋友貌似不少。楼主,有没有测评过LittleVGL于emWin的区别?例如运行机制、资源消耗情况、控件丰富程度这些?
如果各方面的指标都还不错的话,准备拿这个GUI给我们群里的小伙伴儿们搞个开源项目,提一下群里面的活跃度。望楼主多多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力打Call,最近玩LittleVGL的朋友貌似不少。楼主,有没有测评过LittleVGL于emWin的区别?例如运行机制、 ...

期待你的作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压说明:下载所有压缩包使用7-zip解压。

下载解压,报错。
CRC...
7ZI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解压,报错。
CRC...
7ZIP....

需要把文件名最后的.zip删除,才能用7-zip解压
如下所示:
QEMU+STM32F429I-Discovery(增加液晶显示和鼠标支持).zip.001
QEMU+STM32F429I-Discovery(增加液晶显示和鼠标支持).zip.002
QEMU+STM32F429I-Discovery(增加液晶显示和鼠标支持).zip.003
QEMU+STM32F429I-Discovery(增加液晶显示和鼠标支持).zip.004
QEMU+STM32F429I-Discovery(增加液晶显示和鼠标支持).zip.005
QEMU+STM32F429I-Discovery(增加液晶显示和鼠标支持).zip.006
QEMU+STM32F429I-Discovery(增加液晶显示和鼠标支持).zip.007

以下压缩文件只有执行程序,不包含源代码,可以双击快捷方式“qemu-system-gnuarmeclipse.lnk”查看运行效果

网友:
2楼文件确实不能解压,麻烦重传一次,谢谢~

网友(2018-12-18):
谢谢楼主分享,留号标号。

网友(2020-09-24):
哥们玩的怎么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需要把文件名最后的.zip删除,才能用7-zip解压
如下所示:
QEMU+STM32F429I-Discovery(增加液晶显示和鼠 ...

为何双击快捷方式,看到运行界面两个按键每按一次长度都会变的比之前长一点?win10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双击快捷方式,看到运行界面两个按键每按一次长度都会变的比之前长一点?win10系统 ...

一样win10系统,没有发现变长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样win10系统,没有发现变长啊!

这么认真回复,那我是要上截图来说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认真回复,那我是要上截图来说明了

/**
* Called when a button is released
* @param btn pointer to the released button
* @return LV_RES_OK because the object is not deleted in this function
*/
static  lv_res_t btn_rel_action(lv_obj_t * btn)
{
    /*Increase the button width*/
    lv_coord_t width = lv_obj_get_width(btn);
    lv_obj_set_width(btn, width + 20);

    return LV_RES_OK;
}

这个是STM32F429I-Discovery的mian.c程序里面的功能,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
* Called when a button is released
* @param btn pointer to the released button

那就奇怪了,估计是模拟器接口API驱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奇怪了,估计是模拟器接口API驱动有问题

“运行界面两个按键每按一次长度都会变的比之前长一点”,这个是测试程序的正常功能。
相关源代码在STM32F429I-Discovery的mian.c程序中的如下部分:
/**
* Called when a button is released
* @param btn pointer to the released button
* @return LV_RES_OK because the object is not deleted in this function
*/
static  lv_res_t btn_rel_action(lv_obj_t * btn)
{
    /*Increase the button width*/
    lv_coord_t width = lv_obj_get_width(btn);
    lv_obj_set_width(btn, width + 20);

    return LV_RES_OK;
}

你可以根据需要更改相应的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