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覆膜的标签上面打印生产日期可以用什么打印机?

楼主(2018-09-28):
请教一下大家,是这样,因为生产的某个产品需要标签上面有生产日期,最开始用原始的方法,淘宝的墨水加那种盖章的章,每次自己盖.
那种确实是速度非常慢,每次要自己找位置对准,而且墨水用不了多久就干了,调日期的时候每次要重新换码.
后来还考虑那种喷码机,不过淘宝上面便宜的也要1600左右.感觉还是要自己去盖.也要找位置.而且墨盒成本也比较高.
后来自己试了用家用喷墨打印机,效果的确是非常好,标签纸放里面,自动就打印了,也不用找位置,成本非常低廉.
但是喷墨机打出来的生产日期在覆膜的标签上面,用手一擦就掉了,完全不会干.等了十分钟还是没有干.
因为我只用过喷墨打印机,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人用激光也就是硒鼓的或者是针式打印机的,可不可以在覆膜的标签上面打印?
有过经验的朋友请指点一下,因为打算要买一台打印机来打印标签上面的生产日期,考虑的就是打印成本低.在覆膜的纸上面
不容易擦除.不知道硒鼓或者针式打印机哪种能够胜任?

网友A:
用吹风吹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吹风吹下试试。

如果喷墨机打印完后,还要一张张用热风去吹一下,那可能用最原始的方法一个个去盖生产日期还快点.

网友:
静观解决办法

网友:
你需要这么一个东西,tto

网友:
标签打印机,打印一个日期条,贴上去。

网友:
标签打印机 或者 订做

楼主:
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标签生产日期是先打印好,然后再贴到产品上面的.标签大楷有半个多A4纸大小.
所以打印一个标签再贴到我的标签纸上面,一个成本会升高,二个不好接受的是太难看.还要多一道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