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步进电机工作时,干扰到单片机I/O的输出,怎么解决?

楼主(2018-09-28):
单片机与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连接如下:
PUL = P2^3;
DIR = P2^2;
Enable = P2^1;
步进电机工作时,影响到了单片机P2.5口,P2.5口高低电平跳变,,请问大神怎么回事

网友:
又是瞎猜系列?

网友:
我瞎猜是程序问题

网友:
我瞎猜是程序问题+1

网友:
没有电路图 没有程序  说个JB

网友:
我猜可能是软件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也有可能是MCU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万用表(或示波器)的问题,也有可能没问题是楼主看错了。
楼下继续补充……

网友:
我瞎猜是电源不行

网友:
我瞎猜是有冷空气到了,天气有点凉

网友:
光耦隔离吧。TLP521也没多少钱.6N系列也行。

网友:
你的电机和单片机中间驱动器用的啥?

网友:
我瞎猜是单片机电源没有接大点的电容。

网友:
医生看病,好歹病人会到场。

网友:
PCB图上一个看看?

网友:
楼主是问完就跑啊,id都要不保了。

网友A:
不接驱动器 不接电机 看看还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接驱动器 不接电机 看看还是不是有问题

这样没有问题

网友:
问问题不说全,楼主不会问问题,就比如你去买单片机,你说就说老板我要单片机,鬼知道你要什么单片机,老板为了卖货,肯定会追问,什么型号什么封装什么温度等级是否接受库存等是否要订货等,结果你型号又没说完全,后面老板问你要全型号了,结果你又没说要多少量……就像你这问个问题不是搞累各位想帮你解决问题的坛友吗?
编辑原因: 增加最后一句

网友(2018-10-28):
不加驱动电路???
直接驱动步进电机???

网友:
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猜不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