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好用的4路电平转换芯片

楼主(2018-09-28):
如题,4路电平转换,速度不低于30MHZ,3.3与5V转换,不知有没有合适的芯片推荐,谢谢。

网友A:
4t245,8t245,2t45,都是双向转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t245,8t245,2t45,都是双向转换的。

8T245和2T245有在用,4T245找到的只支持3.6V,不支持5V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8T245和2T245有在用,4T245找到的只支持3.6V,不支持5V的

8t245、2T45双向支持 1.65 V ≤ VCC ≤ 5.5 V 供电
4T245双向支持 1.2 V ≤ VCC ≤ 5.5 V 供电

网友(2021-06-07):
引用 网友B:
8t245、2T45双向支持 1.65 V ≤ VCC ≤ 5.5 V 供电
4T245双向支持 1.2 V ≤ VCC ≤ 5.5 V 供电 ...

4T245双向支持 1.2 V ≤ VCC ≤ 5.5 V 供电

这个是无法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