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被坑了, HCPL2630SD光耦不支持无铅的焊接温度

楼主(2018-09-28):
使用无铅305锡膏. 回流焊后的效果:

查了一下数据手册,人家列出的是有铅回流焊的曲线.   一个闷棍打在身上....

这个丢人现眼的照片也拿出来, 提醒一下下. 选元器件还有这样的坑.

网友:
原来光耦内部是这样的哦。

网友:
自己开,恐怕开不了这么完整喔

网友A:
第一回看得这么完整,以前想拆开看都直接弄碎了,里面原来是这个样子

网友:
以前用的一个0.5间距的座子也是,做无铅良品率一直上不上
---不是LC上的

网友:
楼主真是掉坑里了,现在确实有铅的器件比较少见了,但这个光耦应该有无铅的型号吧,可能就后缀不一样

网友B:
意外收获,如何优雅的开核

网友C:
好像里面的白胶还没有破坏,估计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外收获,如何优雅的开核

开盖,干的漂亮!

网友:
这个开盖后的给我可好,顺丰到付,完美开盖手艺

网友:
完美开盖+1

网友:
开盖曲线

网友:
小心涂点A胶粘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里面的白胶还没有破坏,估计还能用

但是7脚掉了吧

网友:
既然都开盖了,不如继续解剖看看啊

网友:
这个开盖了,光会泄露出来吗?不会的话是不是还能用啊

网友D:
7脚在PCB上是悬空的?看着像,如果是的,估计还能用。功能上这脚也不一定要接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7脚在PCB上是悬空的?看着像,如果是的,估计还能用。功能上这脚也不一定要接上。 ...

作为光耦,既然1,2脚led端已经接线了,那7脚接收测悬空不知有什么特殊用意?领悟不到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作为光耦,既然1,2脚led端已经接线了,那7脚接收测悬空不知有什么特殊用意?领悟不到哈  ...

哦,那我估计看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作为光耦,既然1,2脚led端已经接线了,那7脚接收测悬空不知有什么特殊用意?领悟不到哈  ...

我还是喜欢用这种,既然不用的脚 ,干脆去掉好了,还可以省点料,省PCB空间,价格也能降降。

网友:
完美  开盖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还是喜欢用这种,既然不用的脚 ,干脆去掉好了,还可以省点料,省PCB空间,价格也能降降。

麻烦推荐几个型号,谢谢

网友:
楼主,以我的经验,这个是与产品 品质异常,可能是盖子的胶水出问题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之前我卖过光传感器(3合1),外面有个盖子,台湾一家品牌,低价抢市场,然后就爆出来 过炉时掉盖的现象。

后来为这个事,内部炒掉了好几位高管!

网友:
到底是质量问题,还是后缀问题?第一次见 裸体光耦,而且这么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还是喜欢用这种,既然不用的脚 ,干脆去掉好了,还可以省点料,省PCB空间,价格也能降降。

支架是通用的,如果量不大的,单独做一款支架的费用不一定就低。

网友:
曾经手工焊过这个器件。热风枪吹过之后,管脚挤出白色的东西,原来里面填了白胶

网友:
原来光耦内部是这样的哦

网友:
开盖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回看得这么完整,以前想拆开看都直接弄碎了,里面原来是这个样子

可见,内部爬电距离也就3mm的样子,,,,

网友:
很好奇,刮掉白色胶会是什么样子。

网友:
是啊,215℃,10-30秒,明明就是有铅嘛。

网友:
前两个月我也爆过一次,原本是做有铅的,厂家说帮我试无铅的,爆了。
是这款光耦本身就要求这温度,应该不是芯片质量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在3年前就反馈给你们了。你们商城的技术还用风枪吹着做试验,说不会开盖。后来因为买的不多,也就懒得找你们了,自己手焊了。

网友:
FAIRCHILD的是塑壳的,同型号的AVAGO的就可以过炉。

网友:
这个盖开的完整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G:
麻烦推荐几个型号,谢谢

TLP2362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