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了解STM32MP157芯片(双核Cortex-A7)什么时候推出?

楼主(2018-09-28):
在linux的文档里看到这个芯片有段时间了,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发布?
STM32MP157 Overview
===================

Introduction
------------

The STM32MP157 is a Cortex-A MPU aimed at various applications.
It features:

- Dual core Cortex-A7 application core
- 2D/3D image composition with GPU
- Standard memories interface support
- Standard connectivity, widely inherited from the STM32 MCU family
- Comprehensive security support

https://elixir.bootlin.com/linux/v4.18.10/source/Documentation/arm/stm32/stm32mp157-overview.rst

网友:
linux有大把芯片可用吧

网友:
linux拉,st还有多大优势啊?

网友A:
只想要ST出一个低频500Mhz左右自带ddr的a7

网友:
主要是技术支持。资料,价格,供货。

楼主:
说真的,stm32的生态还有用户数量,其他公司还真没法比。如果按stm32的外设配一个cortex-a7的CPU还真比其他厂商的芯片更有吸引力。当然前提价格不能离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想要ST出一个低频500Mhz左右自带ddr的a7

超赞!出个自带1M Flash,内嵌512K SRAM+ DDR 64M ,主频600M~1G左右的A7,加上常规外设(类似H7的外设)的MCU,就超级超级赞了

网友:
感觉没啥用,,难点是Linux!!

楼主(2019-01-15):
STM32 Cortex-A7应该快发布了。https://v.qq.com/x/page/g0826dm2vru.html

网友C:
上周代理商例行的季度MSIP会议上有提到3月会组织代理商评估看哪家有支持能力。估么也就2/3月就要发布了。具体什么系列曹老板没说,只说是MPU。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周代理商例行的季度MSIP会议上有提到3月会组织代理商评估看哪家有支持能力。估么也就2/3月就要发布了。具 ...

上Linux对开发应用有好处,简单了。
对于技术支持要求就高了,一般的单片机FAE没这个能力。

网友:
上了linux 以后,驱动接口都是通用的,用谁家的CPU都一样啦;

网友:
期待st a7芯片的发布

网友:
期待,我估计这个出来会提升很多电工的软件水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超赞!出个自带1M Flash,内嵌512K SRAM+ DDR 64M ,主频600M~1G左右的A7,加上常规外设(类似H7的外设) ...

爽是爽,那还叫单片机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爽是爽,那还叫单片机吗?

一片搞定所有东西,完全符合单片机定义,怎么不是单片机?

网友:
我想要8MB以上flash,32MB内存,带浮点,600mhz以上的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片搞定所有东西,完全符合单片机定义,怎么不是单片机?

不是一片搞定吧,没有ddr

网友E:
我一直在想, 这些人为什么不造一个 DIP8 可以跑LINUX 的 芯片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在想, 这些人为什么不造一个 DIP8 可以跑LINUX 的 芯片呢?

深得我心,不过好歹48,64脚吧,毕竟还有些外设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想要ST出一个低频500Mhz左右自带ddr的a7

同意,期待。。。

网友G:
不就是v3s 么,64Mddr 1g 国产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深得我心,不过好歹48,64脚吧,毕竟还有些外设啥的

不要了,不要了, 两个脚连AC220V, 两个时钟脚, 一个WIFI 天线, 一个蓝牙天线,一个433MHz天线,一个GPIO(复用ADC,DAC,VCC,GND和所有你能想到的).

然后引用一句经典的: 谁要是再抄袭就太无耻了,哇哈哈哈哈(极度魔性的声音回荡在你的耳边)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就是v3s 么,64Mddr 1g 国产便宜

V3S坐不了工业用,EMC不行

网友:
还没消息????

网友:
按ST的应用范围,这个很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