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可以定做幅面10cm*10cm物理间距1mm的红外led点阵?

楼主(2018-09-28):
哪里可以定做幅面为10cm*10cm,物理间距为1mm的红外led点阵?

网友:
打板子焊一个

网友A:
间距2mm还好办,PCB焊接0603封装的可以。1mm间距用成品LED太困难了。
你这个点阵需要单独控制每个点吗?还是同时亮灭?

楼主:
我想知道可行性高吗?毕竟有100*100共1w个led要焊接

网友:
led也要定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间距2mm还好办,PCB焊接0603封装的可以。1mm间距用成品LED太困难了。
你这个点阵需要单独控制每个点吗?还 ...

需要单独控制每个灯的亮灭的,你们能提供定制服务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可行性高吗?毕竟有100*100共1w个led要焊接

只要能买到合适的LED,这个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能买到合适的LED,这个没问题

淘宝上查了下,能买到0402封装(1mm*0.5mm)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需要单独控制每个灯的亮灭的,你们能提供定制服务吗?

用0402封装得可以吗?淘宝上有卖0402封装的940nm红外led

网友C:
做成万用板那样的多孔板,后面是大功率红外LED阵列就行了。

1 mm光纤排阵列,另一头集中起来红外LED照明。

网友D:
这么小的间距  ,好奇做什么用的这个光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成万用板那样的多孔板,后面是大功率红外LED阵列就行了。

1 mm光纤排阵列,另一头集中起来红外LED照明。 ...

不是用来照明的,需要控制每个led的亮灭,您这种方案可以控制每个le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小的间距  ,好奇做什么用的这个光源

用来hack 3d结构光的

网友:
单独控制的话这个应该不好整,布线都不好弄,再说要多少驱动IO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查了下,能买到0402封装(1mm*0.5mm)的

1*0.5,布线有难度,无机酸mm估计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5,布线有难度,无机酸mm估计可以

无机酸mm是什么意思?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来hack 3d结构光的

卧槽,弄好了一定要展示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机酸mm是什么意思?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315bd95d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卧槽,弄好了一定要展示下~

理论上没问题了,现在瓶颈就卡在了如何生成任意光斑模式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24287&highlight=%E7%A8%80%E7%96%8F&_dsign=31 ...

看了,这种方法不行,我们不能用机械扫描方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这种方法不行,我们不能用机械扫描方式

我意思是她适合这样高密度的PCB布线

网友F:
结构管弄个投影仪不就可以了。

网友:
1MM间距,用0402灯也没法做啊,得0201的灯才能布,2层板还没发扇出,得做个4-6层看看·····建议LZ考虑一下,间距要求放宽一点,不然很多板厂都做不了这种板子,成本挺高

网友G:
用LED晶粒直接邦定是可以的,但密度太高,可能没有空间连线或邦定机头没有办法在很少空间的PCB上焊线。如果可以布成阵列动态驱动100*100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结构管弄个投影仪不就可以了。

红外投影仪也在同步弄,需要寻找没有镀膜的光机然后搞一个dlp2010nir的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意思是她适合这样高密度的PCB布线

哦哦,我理解错了

网友:
可以做的,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LED晶粒直接邦定是可以的,但密度太高,可能没有空间连线或邦定机头没有办法在很少空间的PCB上焊线。如果 ...

多谢,布成阵列动态驱动100*100有没有现成的方案?我需要1ms刷新一次可以做到吗

网友:
0402放下去没问题,45度角斜放。0.2/0.4过孔,要打在焊盘上,做盲孔,4层板可以做下,你要问加工厂能不能焊好。驱动问题不大。

网友:
1mS刷一次是可以做到的,关键是100x100的扫描是不是能满足你的亮度要求。
1mS刷一次的话一般可以用FPGA或CPLD实现,不是很难。

网友:
参考LED点阵显示屏电路,做成动态扫描,1ms还是能达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布成阵列动态驱动100*100有没有现成的方案?我需要1ms刷新一次可以做到吗 ...

逐点扫够呛,逐行还有可能。

网友H:
啥时候能弄个1920*1080 32位色的LED屏

网友:
引用 网友H:
啥时候能弄个1920*1080 32位色的LED屏

OLED满足你

网友A:
整体搞大一点,然后加个镜头缩小一下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体搞大一点,然后加个镜头缩小一下可以吗?

也是个思路,但是要额外处理镜头的畸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个思路,但是要额外处理镜头的畸变

或者开模做个导光柱阵列—导光板,将2mm的间距集中为1mm。

网友:
出个馊点子,每个点用光纤导出来,这样间距不就小了么

网友:
现在显示屏可以做到0.8mm间距左右,用cob方案

网友I:
引用 楼主:
也是个思路,但是要额外处理镜头的畸变

液晶背光换成红外不行吗?像素多细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液晶背光换成红外不行吗?像素多细腻啊

这个想法不错,不知道单点的亮度不够不够,实在不行可以把像素放大。

网友:
开模个10*10的OLED

网友:
奇葩的要求,把红外相机放远一倍,不就是20×20,2mm间距了麽!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机酸mm是什么意思?

无机酸的手工

这个论坛前几年有几个怪人的
现在几乎不说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啥时候能弄个1920*1080 32位色的LED屏

你想多了,这么多的灯+灯板没¥2m没人吊你。

楼主:
引用 网友I:
液晶背光换成红外不行吗?像素多细腻啊

找不到可以用红外背光的液晶啊

网友I:
普通液晶,更换背光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普通液晶,更换背光板就可以了

您试的是哪款液晶,我换过一个屏不行,全屏都是白色的,貌似不受液晶控制。

网友J:
我记得夜景是2个交叉的偏振片,是否你换背光时,忽略了下面的偏振片,导致都是白光,找出原来的下面偏振片,加在液晶下面试试吧

网友K:
LZ如果要用光学办法缩小显示范围,可以看看这种光纤透镜。 关键词 fiber optic taper

楼主:
引用 网友K:
LZ如果要用光学办法缩小显示范围,可以看看这种光纤透镜。 关键词 fiber optic taper ...

还有这玩意,没找到卖的,需要定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记得夜景是2个交叉的偏振片,是否你换背光时,忽略了下面的偏振片,导致都是白光,找出原来的下面偏振片 ...

下面的偏振片没有被撕掉,因为可见光下还是能看到液晶上的图案的,会不会和我试的半透半反的液晶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普通液晶,更换背光板就可以了

如果是彩屏液晶的话,里面有滤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啥时候能弄个1920*1080 32位色的LED屏

我们这里有,还有配套的驱动,关键是你要有量,上市公司芯片原厂哦,从IC到硬件到云端一条龙哦

网友:
diy一个投影(/背投电视)?你需要一个缩小的实像(虚像可能也可以)
0850阵列-菲涅尔透镜-投影镜头-小投影幕。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彩屏液晶的话,里面有滤光的

滤光这个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