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CB接口改UVC摄像头

楼主(2018-09-28):
标准SCCB接口的摄像头,怎么改成UVC的USB摄像头?比如OV7670

网友A:
SCCB  就是I2C , 你需要一颗IC  把ov7670 的数据接收下来,再转到UVC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CB  就是I2C , 你需要一颗IC  把ov7670 的数据接收下来,再转到UVC上

摄像头的数据量很大,肯定要都是硬件来执行的吧,软件没那么快。您有适合的IC型号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