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使用什么方法共享电脑文档比较好呢?

楼主(2018-09-28):
个人不定时使用三台电脑,操作一些文档时(都不大基本不超过十兆,基本都是一些常用的文档),有时这台电脑上,有时在另一台电脑上。

现在我用的方法是,将这些文档都放在成共享文件夹中(开启所有权限),在另外电脑上放上快捷方式,在任一台电脑上都能快速操作、使用,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就是存放这个文档的电脑必须要开机才行。

我想将这些文件放在什么存储器中,我都能够在任意一台电脑查看、修改,而不用专用打开另一台电脑。

有什么好的方法吗?主要是便宜、方便的方案。

网友:
GIT行不行

网友A:
200左右的路由器就有USB,可以共享文件 。

楼主:
这个没有成本,但是好像每次要修改要上传、下载的,太不方便。

我要方便操作的,就像现在,在一台电脑开共享,另一台上建立个快捷方式,打开、查看、修改、保存。就和在本机上的文件操作没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成本,但是好像每次要修改要上传、下载的,太不方便。

我要方便操作的,就像现在,在一台电脑开 ...

我也想搞一个这样的共享。  这样我在电脑上下载好视频,可以转到共享,然后在电视上看了。。。

网友:
u 盘最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左右的路由器就有USB,可以共享文件 。

路由器上共享的也可以方便的操作吗?

在任一台上双击快捷方式打开、修改、保存吗?

网友B:
路由器上插个优盘试试看?

网友C:
花点钱买个不限速的网盘

楼主:
嗯,文件都不大也不很多,U盘确实比较合适,除了经常插来拔去的。

因为我经常不确定使用哪台电脑,一般不会同时打开三台电脑。

实际我想的是,好像有一台常开的服务器一样,我的三台电脑都能随时直接访问相关共享文档。

当然,这样成本就较高了,而数据量很少(几十兆不超过100M就够了),就个人用个,感觉杀鸡有牛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点钱买个不限速的网盘

速度不重要,因为操作的文件都不大的,但网盘好像都要下载修改上传的,十次八次无所谓,整天这样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上插个优盘试试看?

我手头的几个路由都不支持插U盘。

网友:
用坚果云,设置同步目录就行了,后台自动同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速度不重要,因为操作的文件都不大的,但网盘好像都要下载修改上传的,十次八次无所谓,整天这样太麻烦了 ...

同步目录

网友:
用云盘吧

网友:
坚果云,可以多机同步

网友:
有道云笔记

网友:
坚果云最适合了。另外可以用香蕉派+2.5寸笔记本做个nas,常年开着。功率4W。

网友D:
西数(WD) My Cloud Home 3.5英寸 个人云网络存储 ,稳定扔那不用管了,或者迅雷下载宝159再配一个移动硬盘价格也差不多不过可以下载稳定性不如轻NAS.

网友:
坚果云 目前在用 很好用 也适合你的场景需求

网友:
猫盘,玩客云,asus路由自带。。。。

目前发现猫盘不错,属于插入式设备,速度跑满千兆级别,满意~~

局域网,广域网,都能轻松访问

网友:
U盘(硬盘)无线共享器

网友:
坚果云+1,自动同步不操心

网友:
dropbox最方便,但是要翻墙。。。

网友:
NAS最方便可靠,映射网络硬盘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推荐。综合了一下,主要以下有几种方案:
云盘(主要是坚果云),带优盘的路由器,U盘(硬盘)无线共享器,NAS

因为数据不多,结合要便宜(最好百元内不超200元)、方便(直接在不同的电脑都能直接查看、修改保存,就像本机的文件一样)的方案。
已有几个路由器了(都不支持插U盘)就算了,好像NAS超出预算。

云盘(主要是坚果云)看了一下好像能满足,而且可以免费使用,这个不错,而且看了一下,好像也可以WebDAV,也能够映射网络硬盘直接操作了。
另外不清楚U盘(硬盘)无线共享器这种方式能不能比较方便操作,就是映射网络硬盘那样,直接在各电脑直接操作文件。

网友E:
没有不吃草的马啊。。。NAS最方便的了,等于有一部常开的文件服务器一样。
要便宜就U盘了。

网友:
优盘最实惠

网友:
找个低功耗x86 电脑  跑2个虚拟机 一个 做路由器,一个做nas 啥都省了。

网友F:
NAS +1  如果超预算,可以搞个便宜点的瘦客户机组装一个,我组装了两个,超爽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西数(WD) My Cloud Home 3.5英寸 个人云网络存储 ,稳定扔那不用管了,或者迅雷下载宝159再配一个移动硬盘 ...

西数这个新的云存储没有之前旧的好用,一些功能没阉割 了,app感觉也没之前好用。。很无奈。。之前那个硬盘有坏道,寄回去换,给我换了这个版本
不支持网线直接访问拷贝,app也没有之前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西数这个新的云存储没有之前旧的好用,一些功能没阉割 了,app感觉也没之前好用。。很无奈。。之前那个硬 ...

不支持直接文件操作,那就很鸡肋了。

我之前看过一些WIFI优盘的,基本上都说的是如何连接APP,通过生成的WIFI看电影什么的,价格的可以接受,就是怀疑不能直接文件操作,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不吃草的马啊。。。NAS最方便的了,等于有一部常开的文件服务器一样。
要便宜就U盘了。 ...

是的,NAS最方便了,但是个人随便用用,主要想方便一些,不是专职搞这些的,所以不想有太多的投入了。

普通的U盘,插来插去的也麻烦。如果Wifi优盘能像NAS那样用(主要是怀疑不能将它映射成一个网络驱动器,任一个电脑都能自由操作文件),那Wifi优盘就很合适了,百十块钱的小容量的还是不少的。

另外,今天试了下坚果云,基本上能满足要求了,在几个电脑都装了坚果云,设置同步文件夹后,都瞬间同步了。而且也可以任意一台电脑查看编辑操作。最主要的也能直接映射成一个网络盘。很方便。

稍不爽的就是每次开机后要输入一次链接WebDAV的密码,不过这不算什么。

另外就是将不同电脑上要共享的文件同步到坚果云上后再下行同步到三台电脑上了,等于说同时存储了四份(连云上的),不过好在是,它是自动同步,这也不算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NAS +1  如果超预算,可以搞个便宜点的瘦客户机组装一个,我组装了两个,超爽 ...

对这个不懂,直接买成品的估计超支了。自己搞不一定能搞定。

实际当时是想搞一个WIFI 优盘的,但是看了下,好像不能映射成驱动器,方便直接操作的。

楼主:
之前在网上荡,发现这个:利用SMB共享将手机映射为Windows磁盘

1、其实呢,当你成功映射好网络盘后,就可以完全将手机端的SMB共享软件关掉了,只要手机不重启,就不会影响无线盘的使用(当前前提是手机一直连着WiFi)。
2、你所映射的网络盘符,完全就跟本地的U盘一样,甚至你可以下载文件时,直接选择下载到你的无线盘中。用这样的方法给手机下载文件是不是赶脚很爽哇!
3、如果你有多部手机的话,还可以同时映射到电脑端,互相拷贝/同步文件也好,还是管理数据也罢,都是灰常方便哒~ (全当它是U盘用就行啦,这一点是FTP无法比拟的)

如果可行的话,实际和小型NAS差不多,现在谁家没有几个稍老旧的能用的安卓手机呢,也算废物利用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这个不懂,直接买成品的估计超支了。自己搞不一定能搞定。

实际当时是想搞一个WIFI 优盘的,但是看了 ...

我是买的GI945,50元一个,巴掌大小,外挂了一个旧硬盘,装的黑群晖。电影、音乐、文件都在了,同一局域网下电脑、电视、电视盒、手机都可以随时访问。

网友:
有米也懒得折腾就上群辉的NAS

网友:
坚果云,免费用户每月有1G上传流量,基本文档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西数这个新的云存储没有之前旧的好用,一些功能没阉割 了,app感觉也没之前好用。。很无奈。。之前那个硬 ...

西部这个云,我加了权限,就打不开拥有权限的文件夹了!公用的就可以!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随身带个U盘就好了,质量好点的,SLC颗粒的

网友:
我也是。现在正打算用网络NAS。但又怕不安全。数据可能被厂家在他们的服务器备份。

网友:
你听说过synology吗? 我觉得很好用.

网友:
win7里面有个远程桌面。

网友:
当然是群晖啊,自从用了群晖,我几台电脑都只有一个c盘,所有东西都在群晖里面

网友:
用itx主板装centos然后开samba ,我现在在客厅放了这样的一台电脑,然后电视什么的通过es文件管理器连到这个samba服务器,开电影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买的GI945,50元一个,巴掌大小,外挂了一个旧硬盘,装的黑群晖。电影、音乐、文件都在了,同一局域 ...

出个简单的教程!能做陈列盘几?

楼主:
用了几天坚果云,感觉完全能满足我的要求。而且也刷新了我对云的认识。之前用过金山云,百度云,有这或那的问题不能满足。

上边我说:
另外就是将不同电脑上要共享的文件同步到坚果云上后再下行同步到三台电脑上了,等于说同时存储了四份(连云上的),不过好在是,它是自动同步,这也不算什么了。
实际上是不对的,在一个电脑A上同步一个文件夹后在另一台电脑上不同步导出的话,还是只会存在一份电脑和云上,而在另外几台电脑上通过WebDAV映射分区,直接修改云上数据,在电脑A开启后会自动同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几天坚果云,感觉完全能满足我的要求。而且也刷新了我对云的认识。之前用过金山云,百度云,有这或那的 ...

简单文件可以用坚果云,1G的限制
想把自己的东西全部都同步,只能买vip会员。

网友:
我买的群晖nas+ ups……

网友:
我用的onedrive,5t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