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6.0问题:如何实现中英文界面切换?

楼主(2018-09-28):
VC++6.0自学2个月感想:难度真大。
特别是英语不太好的,看MSDN太慢、太累。

请教,高手:
1,微软的VS、MSDN,有没有中文版的?
2,编译得到的EXE文件,能够在WINDOWS XP下运行,最高VS版本是什么?
      后增加:最新的VS版本,譬如 VS2018生成的EXE文件,能在XP下运行吗?
3,实现中英文界面切换,VC++6.0很难啊!高版本的VS上实现是不是很简单?

网友A:
既然现在才学VC++,那为什么不直接用C#

是对生成的EXE文件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
vc6的Msdn貌似没有中文的,release版exe可以直接在XP下运行,中英文版本比较麻烦,所有的都需要自己写代码实现

网友B:
可以用VS2005配套的中文msdn,切换中英文,需要手动写。

网友:
搜例子读写.ini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VS2005配套的中文msdn,切换中英文,需要手动写。

是不是VS2005后的MSDN都有中文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现在才学VC++,那为什么不直接用C#

是对生成的EXE文件有什么要求吗?

生成的EXE文件,需要在WINDOWS XP下能运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生成的EXE文件,需要在WINDOWS XP下能运行。

只要XP装上 对应的运行库,  就可以运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要XP装上 对应的运行库,  就可以运行...

不用。vc6编译时只要选静态链接就可以在任何windows上跑(你没看错,连98都跑得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vc6编译时只要选静态链接就可以在任何windows上跑(你没看错,连98都跑得起来)。 ...

请问,最新的VS版本,譬如 VS2018生成的EXE文件,能在XP下运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最新的VS版本,譬如 VS2018生成的EXE文件,能在XP下运行吗?

6.0的exe是通吃的,什么系统都可以。
用.net开发的话选低版本的,应该也都可以运行,大名鼎鼎的SS就是用.net开发的,不是windows从xp到win10都能运行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最新的VS版本,譬如 VS2018生成的EXE文件,能在XP下运行吗?

用C#2005编的程序在XPE上跑过.
当然要装相应的.net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VS2005后的MSDN都有中文版?

得下载中文版本的VS才有,

网友:
>可以用VS2005配套的中文msdn,切换中英文,需要手动写。
Why not just English? It makes life easier.

网友:
VC6中多语言,资源可以单独做成DLL,掉用不同的DLL就可以实现。

VC6 什么都能实现,就是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最新的VS版本,譬如 VS2018生成的EXE文件,能在XP下运行吗?

必须可以。

如果不用.net,那么可能/必须用到下面的东西:
MFC:如果用到了这玩意,那就静态链接吧,文件一下子就大了
ATL/WTL:如果用到了这玩意,那就静态链接吧,大不了多少。或者自己动态链接到atl.dll库,反正atl的函数就那么点。
MSVCRT:必需的C语言运行时库,高版本的要么静态链接,要么把VC6的msvcrt.lib复制过来替换掉

通过以上方案编译出来的exe可以不需要额外的库文件在XP上跑。

网友:
#define WINVER 0x0501
#define _WIN32_WINNT 0x0501
限定最高api版本,
release选项去掉嵌入列表之类就行,最高VS版本也支持

切换ide的语言还是编译出程序的语言?

网友(2018-12-21):
如果是小小的程序,不如basic

网友:
powerbasic,freebasic,purebasc,简单容易上手。

网友:
dev c++,相当简单易用。

网友:
Delphi 没了,不然用它做挺方便的。

网友:
资源文件中分别有中英文版本即可,不用程序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