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缩短linux以太网的建立时间?

楼主(2018-09-28):
最近做一个三机物理隔离互传文件的项目,三个linux主板用千兆网卡相连,信号继电器控制网线的通断,项目初步功能实现了,现在的问题是,继电器闭合后,也就是网线连起来后,linux需要大约2秒的时间才能识别到网线插入,现在我在想一种办法来缩短这个时间,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以太网phy芯片检测link状态的的周期大概是多少,能不能通过修改phy驱动,提高侦测频率,我注意到phy驱动维护一个link状态机,状态变化后通知内核变化信息,我的思路对不对,有谁有更好的办法吗?
平台是centOS_x86_64,intel的网卡芯片

网友:
为啥要这样干 ? 用vlan 来切换不好么?

楼主:
这类东西在国外貌似在国外叫做AirGap,需要空气级别的隔离,属于网络安全隔离产品

网友A:
不要切主机,加俩交换机,切交换机的信号。系统有很多不可控因素,你把网卡速度手动指定试试,不要让它自动协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切主机,加俩交换机,切交换机的信号。系统有很多不可控因素,你把网卡速度手动指定试试,不要让它自动 ...

两个好主意!

网友:
指定使用的交互速率应该会有些帮助!

网友:
链路建立时间就是插上网线到网卡Link LED亮;千兆铜缆因为必须走Auto Nego(标准规定),就是很慢。
某些独特的PHY支持Fast Link Up,但对链路两边都有要求。

切交换机时间差不多的,只是PC看不到链路断。但是在断链期间所有的报文都会丢(TCP会卡住一下)。

如果要短时间切换,那只能是两边交换机,备用端口起个Vlan然后先建链,然后切换,然后断链。但不一定满足实际要求。

网友B:
网口的话 可以强制链接 & 强制链接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口的话 可以强制链接 & 强制链接速度。

强制连接和强制速度在linux上可以操作吗?有专用的api?

网友:
应该有的,这里提到一些信息
https://www.centos.org/forums/viewtopic.php?t=23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