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万mah的充电宝现在怎么体积会有mini型的了,电芯升级了吗?

楼主(2018-09-28):
2万mah的充电宝现在怎么体积会有mini型的了,以前有个同样容量小米的体积是4倍左右。是电池更新换代了吗,这种某宝上小体积大容量的充电宝可以做到20000mah吗?充电循环寿命有没有什么坑呢?

网友A:
20000mah估计是型号。

楼主:
实物和手机体积对比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00mah估计是型号。

虚标吗?

网友B:
不可能的事情。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的事情。假货

真不是假货,LZ这应该是型号叫做“20000”的充电宝

网友A:
这个充电宝产品的型号估计是“20000mah”。

网友:
先说在哪里买的吧

网友:
难道楼主真的不知道那是型号么,哈哈

网友:
看上去后了,你可以算下体积!

网友:
真不是假货,LZ这应该是型号叫做“20000”的充电宝+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充电宝产品的型号估计是“20000mah”。

也可能品牌就叫20000mah

网友:
楼主的图看不出厚度。

网友:
正面什么标识都没有,看起来就是三无产品

网友:
20000感觉不是, 18000有可能, 聚合物电芯单片可以做到4500, 4.35v满电压,
看楼主位的厚度, 放4片有可能,但价格不会很便宜

网友:
四个0里边有一个是o吧

网友:
如果厚度不是加厚型,可以负责任的给楼主说,你理解的参数只是人家的型号。

网友:
看起来有10000MAH都不错了吧

网友:
虚标吧,楼主有测过真实电量吗?

网友:
虚标电量了,10000的都比这大

网友:
楼主拆开看看,是不是里面只接了一颗18650电池。
我曾经拆过一个,打着10000mah,LOGO一眼看过去以为是oppo,实际不是这4个字母,字母具体改成什么不记得了。拆开一看,里面确实放了四五个电池,但其实只有第一颗电池的线是接了的,余下那几颗都没接线,估计是用来增加重量的。我的认知被这个充电宝大大地刷新了一次

网友:
听同事说过,我跟他解释是虚标吧,他不相信,准备买个试试。

网友C:
充电宝只认小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充电宝只认小米`

我的小米充电宝毫无征兆,放在桌子上自己冒烟自杀了。

就是那种老版本矮胖矮胖的10400mAH

网友:
电芯没升级,智商升级了

网友:
厚度是不是有两个手机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小米充电宝毫无征兆,放在桌子上自己冒烟自杀了。

就是那种老版本矮胖矮胖的10400mAH ...

不要嚇我, 我也有一个.

网友:
到2万毫安,重量体积都不应该这么小

网友:
想当年我买的10000MAH大充电宝下面一行小字容量10000mw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