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了,连宜家的都会漏液,碱性电池真的全军覆没了

楼主(2018-09-29):
宜家电池的质量有目共睹的。我之前,从来没有发现过宜家电池有漏液。

之前发现金霸王漏液,我们还有一点侥幸心理: 是否不小心买了假冒的?或者真的不会漏液。

但我今天发现的宜家电池漏液,连这个希望也打碎了。

宜家电池外面没销售的。肯定是我亲自在宜家买回来的。可以非常100%肯定是正品。

今天整理了一台优利德声压计,是当年测试01雕刻机噪音时候使用的,估计已经有6年没有使用。

我打开电池盖。发现电池已经漏液。

但宜家电池还比较厚道,漏出来的液体比较少,仅仅是影响了电池本身,以前的电池触点,仅仅非常轻微的腐蚀,应该不影响使用。

之前发现的金霸王漏液,整个电池触点都给腐蚀掉,影响使用了。

看来教训来了: 以后,不常使用的仪器,电池一定要取出来。

网友A:
碱性电池可能都是这个特性没办法处理吧…最主要的还要考虑成本问题

网友B:
前两天看到站长的漏液讨论,刚好碰到煤气表没电了,拆开发现煤气表用了四节金霸王电池,非常旧,印象中从装表到现在已经6年,没换过电池。
漏液很严重,负极弹弓沾满黑色物体,生锈严重。
果断到路边小店买碳性电池换上,当时买没看清生产日期,急着用,觉得影响不会太大。
昨天没下家,家人又打电话说煤气又没了,然后又是买碳性电池换上。
因为没确认好碳性电池的生产日期和是否正品(长虹碳性电池),所以不敢下结论,但给我感觉,碳性电池的电量和聚电能力根本与金霸王无法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碱性电池可能都是这个特性没办法处理吧…最主要的还要考虑成本问题

金霸王卖得最贵,也无法完全解决这问题。

主要是碱性电池容量太大,里面腐蚀液体很多。

长时间(很多年),要保持不漏液,可能目前的成本和科技,的确做不到。

网友C:
这些漏夜会不会有毒,有时候这些设备漏液了,有卖和能买,又不太贵的,我宁愿把它扔了买过,如电子秤,灯遥控等....

网友:
前两天发现一节新的宜家(还装在盒子里)电池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漏夜会不会有毒,有时候这些设备漏液了,有卖和能买,又不太贵的,我宁愿把它扔了买过,如电子秤,灯遥 ...

所有的电器里面的线路板,都是有毒的。

要不都扔掉?

你家人每天排出的废物也是有毒的,要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看到站长的漏液讨论,刚好碰到煤气表没电了,拆开发现煤气表用了四节金霸王电池,非常旧,印象中从装 ...

  类似,热水器的电池经常亏电,一横心,用个手机充电器usb-5V改装了根线解决,再也不用换电池了!!!!!!!!!!!!

网友:
我一直用充电电池 5号的磷酸锂铁的 一节电压3点几伏,容量小了点,用了7、8年了一直没问题,不过是用在剃须刀上!

网友D:
楼主可以考虑购买南孚电池,我用的好像没有漏液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考虑购买南孚电池,我用的好像没有漏液的

家里煤气灶,钟表,都是图省事附近商店买的南孚,都漏夜电机都腐蚀了,现在用砂纸打磨,喷上W40不知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考虑购买南孚电池,我用的好像没有漏液的

这个也会漏,目前用三洋“爱老婆”低自放电充电电池,没有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家里煤气灶,钟表,都是图省事附近商店买的南孚,都漏夜电机都腐蚀了,现在用砂纸打磨,喷上W40不知能用 ...

你是不是买假了?我加的钟表用的南孚,从来没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考虑购买南孚电池,我用的好像没有漏液的

连金霸王都会漏,你竟然敢说国产的山寨品牌不会漏?

网友:
买假的,那种几十块一盒的那种,不会漏液。

网友F:
奇怪了,我家天然气表用了12年,只换过1,2次电池,没发现漏啊?

网友:
我一直用正品的南孚聚能环碱性电池,这10几年来还没碰到漏的,也许是运气好吧

网友:
碳锌电池、碱性电池,其实两种都会漏液。

碳锌电池的负极“锌”金属同时也延伸成电池的外壳,放电的同时,金属锌被氧化成为锌离子,锌外壳会逐渐变薄,所以可能会出现电解质外漏,让电池表面变黏。另外,就算电池没有使用,电解质还是会与锌作用,让电池外壳变薄。所以,不要看到便宜就囤货,要买新鲜的XD!一般而言,碳锌电池的保存期建议是一年半。

碱性电池活性较大,比较容易自行放电,不但浪费电力也较容易造成漏液。而且碱性电池的电解液是碱性的氢氧化钾,具有腐蚀性,所以像是闹钟,遥控器这些小功率的电器,比较不建议使用碱性电池,以免因为自行放电造成漏液把电器弄坏了。如果电池长时间不使用,建议先将碱性电池取出,以免自行放电造成漏液。

网友:
以前厂商原配的金霸王7号碱性电池,明显感觉比自己买的南孚7号碱性电池要轻

网友G:
上次莫大讨论电池漏液的另一个帖子里,我就说了我所使用的铁锂电池,没什么人回应,那个电池我用了好长时间了,容量相当足,我小孩玩具,以前用南孚电池也只能玩两三个月,自从装上那个铁锂电池之后,至今半年有余还有电,且没发现漏液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奇怪了,我家天然气表用了12年,只换过1,2次电池,没发现漏啊?

漏液跟放电有关吧,电池有电不容易漏液,过放电时漏液概率比较大。

网友H:
碳性电池好像不漏液,公司之前有用过松下的碳性电池,仓库剩几盒,应该有5年了,没见有漏液的。

网友I:
我觉得应该是厂商为了节省成本,把屁股的保护环材料给换成不耐碱性腐蚀的了。好些年前的碱性电池好像没见过漏液的,哪怕上充电器反复充电。

网友:
碱性电池都有这个问题,怕漏液可以用一次性的锂铁电池,就是电池电压1.8v 有一点点偏高,不完全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H:
碳性电池好像不漏液,公司之前有用过松下的碳性电池,仓库剩几盒,应该有5年了,没见有漏液的。 ...

要碳性,不锈钢外壳的才不漏。

我推荐GP或松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应该是厂商为了节省成本,把屁股的保护环材料给换成不耐碱性腐蚀的了。好些年前的碱性电池好像没见过 ...

我觉得也是,90年代上大学时,随便买个碱性电池都不漏,并且还能冲几次电,当时倒是那种干电池容易漏

网友J:
我们这边一般用的是南孚碱性锌锰干电池,基本不漏液,老大不妨试试看

网友:
为什么不用好一点牌子的镍氢电池呢,最起码这个还不用老是扔电池,环境友好,综合成本是很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次莫大讨论电池漏液的另一个帖子里,我就说了我所使用的铁锂电池,没什么人回应,那个电池我用了好长时间 ...

估计是用的人少,用的人多了一样会漏

网友:
家里小朋友的玩具,绝大部分是电池漏液把电池座给腐蚀了,我的方式是几乎把家里所有的碱性电池和干电池都扔掉了,换成镍氢充电电池,连遥控器也换成充电电池,买了几十5号和7号个。

充电电池 爱乐普(eneloop -- 松下)低自放电,放5年电量还能保留70%(广告宣称的)

我从没见过镍氢电池漏液的。

只是有些是用镍氢充电电池是不能工作的,比如宜家的一个钟,只好用碱性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们这边一般用的是南孚碱性锌锰干电池,基本不漏液,老大不妨试试看

你用这一丁点数量不漏液,不表示其人就不漏。你要使用上千个、十年,都不漏液,才可以下结论。

只要数量大到一定程度,就知道碱性电池100%不可靠。必须更换成碳性不锈钢电池。

网友:
3.2V的磷酸铁锂电池不行,7#5#一样两对,电池外壳会严重氧化生锈,估计是内部漏液腐蚀金属外壳。

网友:
南孚 智能锁专用电池

网友K:
南孚(NANFU)i掌门智能门锁5号碱性电池8粒 10年不漏液 适用于电子门锁/玩具/计算器/遥控器等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次莫大讨论电池漏液的另一个帖子里,我就说了我所使用的铁锂电池,没什么人回应,那个电池我用了好长时间 ...

是耐时的电池吗?

网友:
2个fluke表 17b 15b 随机带的劲量碱性电池前2天拆开都漏了,17b负的电极上一层绿的东西,15b负极折弯的地方断了

网友:
15b 2012年2月, 17b 2013年5月买的,是不是电少了的时候放时间长就一定漏了?表还是正常使用的

网友L:
我以前用的三五牌碳性电池照样也漏,所以我觉得漏不漏跟碱性碳性关系不大,关键是要真正的不锈钢外壳

网友M:
为什么我买的IKEA电池和金霸王都没有漏液呢?是不是和遥控器有关,或者是使用湿度 温度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为什么我买的IKEA电池和金霸王都没有漏液呢?是不是和遥控器有关,或者是使用湿度 温度有关? ...

因为你用的数量不够大。

网友N:
十多年来一直不敢用碱性、碳酸电池,全部是镍氢充电电池,爱老婆是不二的选择。现AA富士通的日产性能很好,内阻也很低。非常好用!AA的前年是48元4节。现在好像是55元了。不要买国产的。2007年买的第一代的ENELOOP,现在正常使用,内阻只有30多毫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以前用的三五牌碳性电池照样也漏,所以我觉得漏不漏跟碱性碳性关系不大,关键是要真正的不锈钢外壳 ...

我都说了: 要不锈钢外壳的碳性电池。

图中右边的是普通碳性电池,漏液最严重。

要买左边的那种。

网友:
可能北方气干燥会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K:
南孚(NANFU)i掌门智能门锁5号碱性电池8粒 10年不漏液 适用于电子门锁/玩具/计算器/遥控器等  ...

那这个厂家的这款产品,很有针对性啊,不错

网友:
意外发现,fulke 红外成像仪原装的电池, 3年没漏液,
电池美国运来的, 保加利亚生产的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battery.jpg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9#detail

网友:
补充一下图片

网友:
Energizer碱性电池有一个系列叫“Industrial”,用了大约几十个了,目前没有发现漏液。

网友:
前几天翻出照度计,看看不亮了遂换电池,失手摔了下电池
从底部看着象不锈钢的,其实是锌底加了个薄片,原以为电池整体外壳都是一个材质

没其它碳性电池对比,不清楚是共性,还是国产“特性”
电池为胜利自带的,也不清楚是否被卖家调换过

网友O:
以前我觉得南孚不漏液的,结果也是有漏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以前我觉得南孚不漏液的,结果也是有漏液的

我感觉98%三年不漏液。

90% 五年不漏液。

但碰到漏液,你的仪器就死定了。

网友:
刚发现F17B的电池合被金霸王撑爆了

网友P:
阿莫,你那个不锈钢的外壳碳性电池发个链接看看。

网友P:
京东找的没注明是不锈钢外壳

网友:
这么严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阿莫,你那个不锈钢的外壳碳性电池发个链接看看。

京东自营,找GP或松下碳性就行,都是不锈钢外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京东找的没注明是不锈钢外壳

不用注明。

网友:
那我之前买的松下碳性应该就是不锈钢了,谢谢

网友:
我的FM47机械表就是被电池漏液搞坏了的,长时间不用,还是取下电池比较安全!

网友:
双鹿电子锁电池,  电子锁行业使用多

网友Q:
两节美国原装的劲量1号电池,已经放了14年,至今还没有漏液,应该说还是偷工减料或者说容量加大以后配方改变造成的吧

网友:
再补一张电压图,省的有人说这是用完的电池
是整个社会太浮躁,要拼价格,谁还会去专门开发一个贵50%的不漏液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两节美国原装的劲量1号电池,已经放了14年,至今还没有漏液,应该说还是偷工减料或者说容量加大以后配 ...

我手上也有10年以上不漏液的金霸王碱性。

但不能说明其它金霸王不漏液。

网友P(2019-02-20):
引用 网友N:
十多年来一直不敢用碱性、碳酸电池,全部是镍氢充电电池,爱老婆是不二的选择。现AA富士通的日产性能很好, ...

你说的这种55四节的是否有链接。能否发个

网友:
用了5年的得力计算器。里面原配电池一直再用。没见漏夜。

楼主:
引用 网友R:
公司一个187万用表被电工改成使用9伏电池了。

这些9V电池的确没有看到过漏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9V电池的确没有看到过漏电。

9V电池一般都是干电池

网友N:
引用 网友P:
你说的这种55四节的是否有链接。能否发个

现在早涨价了。68元4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现在早涨价了。68元4节了。

宜家LADDA 2450 , 产地日本,其实就是爱老婆pro 贴标, 69元/4节。

网友:
我买了京东雷摄的,35四节。打算装福禄克

网友:
我中过金霸王的招导致刮胡刀没了,也中过南孚的招导致17B没了,不漏液估计要把护舒宝垫好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R:
公司一个187万用表被电工改成使用9伏电池了。

这样改,电池不耐用啊!

楼主(2020-12-11):
一年多过去。又有新的感悟:  只能买松下或GP, 其它品牌,就算是外壳跟GP一样,也不能相信。

我看到了买机器赠送的碳性电池,金属结构跟GP一样,仍然是漏液的。

网友S:
不知记得是否准确站长或站内别人推荐的金霸王碱性电池,有一次买了很多,放了一段时间发现没拆封的都有漏液的,使用中的就更不用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不知记得是否准确站长或站内别人推荐的金霸王碱性电池,有一次买了很多,放了一段时间发现没拆封的都有漏液 ...

你要看帖子时间。

以前我都是使用金霸王,当然推荐大家使用金霸王。

后来发现也会漏液。

现在是向大家推荐GP或松下碳性电池了。

网友T:
我常年买小米的彩色电池,好些也没有遇到漏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常年买小米的彩色电池,好些也没有遇到漏液的。

小米的品质相当于宜家的,低于金霸王。

小米的100%会漏液,过几年你发现后,就已经付出惨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