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代码文件可以加注释吗?

楼主(2018-09-29):
现在是使用手工编写G代码用于塑料壳开孔,在GRBL.EXE软件中导入G代码文件查看刀路是否正常。问下G代码如何添加注释?
不加注释看不容易查看代码。测试了下常规的//或 /**************/这些都会出现在GRBL的命令列表里面被发送出去。

网友:
这个应该要看你的机床上位机支持吧,你可以打开你CAM软件出的刀路文件看看咯,一般都包含一些诸如文件名称,刀具信息,最大刀路尺寸之类的,我现在玩的雕刻机是跑MACH3的,注释用的是括号

网友:
可以,(*   这里加就可以*),不过不同的软件,这个号不同。(*  *)是CODESYS一类的软件用的方式。

楼主:
现在使用的是GRBL control,写了下测试代码,发现全部放到命令列表里面了,回去连机器测试下,是否不支持的命令雕刻机不会响应,要是不响应无效的命令的话这样注释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