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开关电源变压器的电感:用电表测和LCR测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2018-09-29):
起因是我在网上定做一个开关电源变压器,做出来发现尖峰脉冲很大,所以怀疑变压器参数不合格。
我的电表是这样的

变压器的设计要求是这样的

我用这个电表测试的漏磁结果是这样的:

理论要求是小于200uh,测出来是264uh
我为了验证我的电表是否准确,我找了一个100UH的绕线带磁心的电感,测出来就是100UH
于是,我认为我的表是可信的,于是我测了初级,测得值不到1MH,而设计参数是1.2~1.5MH
但是做变压器的要我把东西寄给他,测了初级电感如下:

满足1.2-1.5的要求,漏磁他还没有测给我
请教大家,怎么让我判断哪个值更可信。

网友A:
不单只和测试频率有关,和测试的电压有关

网友B:
淘宝去看了下楼主类似fluke品牌的LCR表的价格,看到2位数的报价实在惊呆了,我还是愿意相信同惠LCR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去看了下楼主类似fluke品牌的LCR表的价格,看到2位数的报价实在惊呆了,我还是愿意相信同惠LCR表 ...

LCR有很多测试设置,用不好往往得到错误的结果,另外我那个表测别的已知电感测试确实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单只和测试频率有关,和测试的电压有关

电感是个定值啊,不随外界变化而变化,频率等只是影响阻抗啊!

网友:
刚好有图片中同款的lc表。拿自己的变压器测试一下。在他这个设置下选不同的内阻和电压测试结果是差不多的。办公室找了一圈,没找到带电感量的万用表。没法跟万用表做比对了

网友:
唯一有不同的是在它上面显示的并联PAR模式下,一百赫兹跟120赫兹明显读书跟1KHZ不一样。像我的变压器在100赫兹下的有六点几毫亨。选择串联模式,是差不多的。

网友:
测电感的时候 也要留意Q值,跟之前OK的变压器比较,要相差不多!

网友:
要相信厂商(黑心的除外)的专业和设备能力,万用表只能做个参考。

网友C(2019-03-23):
两端加电压,量电流上升斜率,直接算出电感值。

网友:
楼主测的是不是想要的那个绕组的电感量啊?

楼主测的两个脚,和电桥测的两个脚,不一样啊!!

网友D:
我发现不同频率下测试,电感量可能会有差异,打样时注明是在100KHZ下测试(因为正好是磁芯工作频率,),楼主在TB上打样变压器花多少银子。

网友E:
楼主在TB上打样变压器花多少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在TB上打样变压器花多少银子。

好像是5个200元。无锡做的,至于是否合格鬼知道。淘宝上别人评价好像还可以!

网友(2021-02-25):
引用 网友C:
两端加电压,量电流上升斜率,直接算出电感值。

这个测试方法没问题,之前在公司有见过全自动测量的,能打印出报表文件,应该是电压环给阶跃指令。。。

怎么理解这两段拆线?是两个电感吗

网友(2021-08-28):
引用 楼主:
好像是5个200元。无锡做的,至于是否合格鬼知道。淘宝上别人评价好像还可以! ...

买贵了,转你至少10倍的利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发现不同频率下测试,电感量可能会有差异,打样时注明是在100KHZ下测试(因为正好是磁芯工作频率,),楼 ...

100KHz的电桥,95%的变压器厂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0KHz的电桥,95%的变压器厂都没有。

国产手持LCR电桥能到100kHz,几百块钱,但是参数是否可信我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端加电压,量电流上升斜率,直接算出电感值。

这个方法简单又粗暴,是极好的

网友:
电感量 即使是福禄克的手持电表测   和  国产的LCR测   结果我都是相信后者

网友G:
你的万用表连四线开尔文夹子都没有,不具参考意义。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的万用表连四线开尔文夹子都没有,不具参考意义。

大师觉得UT612怎么样?手里有一个,为了磨变压器气隙买的,不想自己做LCR~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师觉得UT612怎么样?手里有一个,为了磨变压器气隙买的,不想自己做LCR~ ...

最少也得买一个同惠的手持啊

网友(2021-10-16):
引用 网友C:
两端加电压,量电流上升斜率,直接算出电感值。

这才是正确的方法!

网友:
要精确测量电感分量,除了指定测试条件之外,还需通过相位法分解出电阻分量,楼主手持表的开发者如果没有做这个过程,细线的多匝绕组直流电阻不小,会引起测量值偏大。

网友I:
对于开关变压器,不同频率测试的电感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对于开关变压器,不同频率测试的电感不同的

不仅仅是开关变压器,任何具有磁芯(铁芯)的线圈器件均是如此,原因在于磁材的磁导率是频率的函数。
空芯电感和空芯变压器比较单纯一点,只有分布电容、趋肤效应和临近效应的影响

网友:
仔细看图,你们的测量点似乎不同呀!

网友(2021-11-19):
这个测电感怎么样

网友:
我很好奇那个A6243L内部什么电路,淘宝上只要60块钱就能买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感是个定值啊,不随外界变化而变化,频率等只是影响阻抗啊!

你这基础知识不合格啊
电感物理上由磁材、形状、导线、绕法等等决定的,而这些都会随温度、频率、已存储的能量变化而变化,是个多维方程
你随便找个成品电感规格书也能看的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