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断电保存数据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8-09-29):
如题,很多应用场合需要断电保存数据,常用的方法是断电信号-大电容维持电量-保存数据。
那PLC是怎么做的。一般都有块电池。

网友A:
现在有铁电+加电容。在断电之前数据存入铁电

网友B:
同问
有台设备用欧姆龙的PLC,电池没电一年多了采购部门买不来,每次开机要手动输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问
有台设备用欧姆龙的PLC,电池没电一年多了采购部门买不来,每次开机要手动输参数 ...

找万能的淘宝,搜索PLC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铁电+加电容。在断电之前数据存入铁电

你说的是一种方法,PLC里为什么要用电池作为保存数据呢,肯定是有道理的。只是现在搞不明白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万能的淘宝,搜索PLC电池

国企你懂得,屁大点的东西要提向采购提申请、要签合同、要先货、要专票,这就是一年多采购不来的原因吧

网友D:
我们做plc的时候用的mram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一种方法,PLC里为什么要用电池作为保存数据呢,肯定是有道理的。只是现在搞不明白原理。 ...

没什么道理,不过是古老的设计而已!那时候还没有擦写次数这么多的EEPROM,而且PLC要保存的数据也分等级的,有的是电池保存、有的是EEPROM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什么道理,不过是古老的设计而已!那时候还没有擦写次数这么多的EEPROM,而且PLC要保存的数据也分等级 ...

STM32才出多少年,也没几年时间吧,好多PLC都是STM32做的。包括国产的,信捷,维控等,甚至三菱的PLC也是STM32。
如果没有道理的话,干嘛还要用电池。直接用电容加上铁电不就行了。
先不说有没有道理。能讲一下是什么原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才出多少年,也没几年时间吧,好多PLC都是STM32做的。包括国产的,信捷,维控等,甚至三菱的PLC也是 ...

我说的是老外一开始的PLC,,,至于后面那些,没胆子去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做plc的时候用的mram

用不到电池!

网友F:
引用 楼主:
STM32才出多少年,也没几年时间吧,好多PLC都是STM32做的。包括国产的,信捷,维控等,甚至三菱的PLC也是 ...

既然是stm32做的就是 就是flash了吧  直接写入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是stm32做的就是 就是flash了吧  直接写入flash

那电池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电池是RTC用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电池是干什么用的!

电池是给时钟芯片的。新出来的PLC数据现在都在flash里啦。

网友:
加电容断电后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是给时钟芯片的。新出来的PLC数据现在都在flash里啦。

是吗?我把电池拆下来验证一下!

网友:
断电保存,其实就是周期写flash或者sarm,断电之后当然能保存。
前者有擦写寿命,后者容量小,贵,需要电池维持。

网友:
FRAM,1ms写一次,可以写几百年。参数是这样给的,没试过几百年。

网友:
应该是增加了掉电检测电路,在掉电瞬间写入到铁电存储之类的存储器件上

网友:
有些老款的PLC确实需要电池或者用的法拉电容保存参数信息,如果机器不经通电,老是需要重复设置参数

网友:
通常是芯片有掉电保存区,STM32的对应功耗1u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做plc的时候用的mram

啥型号的,价格高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
有台设备用欧姆龙的PLC,电池没电一年多了采购部门买不来,每次开机要手动输参数 ...

  你是电工么?找对电压,的电池,街上即可。。。。另外你们采购该滚蛋了

网友H:
最近用信捷的plc,有自己的掉电存储区,参数放里面不会丢失。

网友I:
PLC是分区的,有些是电池保持区,有些是FLash保存区,不同的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I:
PLC是分区的,有些是电池保持区,有些是FLash保存区,不同的用途

能不能讲一下电池保存区的逻辑!

网友:
搭电池吧。铁电也行。

网友:
都说flash有写入次数限制,但是究竟是多少次?比如w25q24

网友J:
还有你们说的铁电是什么,具体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还有你们说的铁电是什么,具体什么型号?

RAMTRON出的FRAM存储器而已,FM24C64都比较熟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既然是stm32做的就是 就是flash了吧  直接写入flash

是的,stm32做的就是用的flash模拟eeprom

网友:
我觉得电池一个和时间rtc有关。。这个没电池。。就搞不定。。

网友K:
STM32的flash擦写次数有限,做PLC的存储器不合适,谁知道使用PLC的人在做什么,擦写次数有可能会非常多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还有你们说的铁电是什么,具体什么型号?

查一下我之前的帖子,有原理图

网友:
就知道有这回事,像信捷可以自己定义掉电保存范围。但是要怎么实现还真没深入了解。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我们做plc的时候用的mram

现在的MRAM抗强磁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K:
STM32的flash擦写次数有限,做PLC的存储器不合适,谁知道使用PLC的人在做什么,擦写次数有可能会非常多{:lo ...

是啊,STM32的flash擦写次数最坏情况下为1万次,每天通断电10次的话,不到3年就完了,不过国内搞这个设计的很少考虑最坏情况,首先考虑的是成本最低。

网友:
STM32有BKP的RAM区啊

网友:
一般是用电容类似UPS

网友:
超级电容。

网友:
存时间不会很长,有些大约一周,一般建议保存至EEPROM。

网友:
老的plc上是sram+ 3.6v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L:
现在的MRAM抗强磁怎么样?

空客上都有用

楼主:
拆了一个PLC
电池确实是RTC用的,断电保存PLC用了两个1.0F 2.7V的超级电容。断电检测信号好像是检测的交流电,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PLC的断电在上电反应很快。按照一般的逻辑,断电后靠超级电容维持的话,需要超级电容放电到低于STM32的阈值才能重启。
那问题来了,PLC是咋让单片机断电再上电立刻重启的(比如间隔时间很短,超级电容不可能放完电)。还有怎么确保断电这么短的时间,数据保存的完整性。

网友M:
1.你不知道CPU内部可以软复位,检测到再次上电直接初始化开始跑,为啥要等到超级电容放完电。2.保存数据要多长时间,然后电容容量留一定余量就可以保证数据正确,数据有检验的,保存失败就清零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1.你不知道CPU内部可以软复位,检测到再次上电直接初始化开始跑,为啥要等到超级电容放完电。2.保存数据要 ...

恩,刚才想了一下,也只能这样。

网友N:
引用 网友H:
最近用信捷的plc,有自己的掉电存储区,参数放里面不会丢失。

信捷也有分电池记忆的寄存器D开头,也有Flash记忆FD开头

楼主:
引用 网友N:
信捷也有分电池记忆的寄存器D开头,也有Flash记忆FD开头

那就是做了两个,fd的只是用来保存系统设置参数吧,运行过程中不需要改变的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做了两个,fd的只是用来保存系统设置参数吧,运行过程中不需要改变的数据! ...

我一般用FD来保存一些系统参数,利用电池来记忆的数据一般保存那些需要频繁写的,如生产累计等。

网友O:
一种是用后备电池如三菱PLC的FX2N/FX3U等,一种是用法拉电容断开后将数据写入FLASH,上电后再读出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一种是用后备电池如三菱PLC的FX2N/FX3U等,一种是用法拉电容断开后将数据写入FLASH,上电后再读出 ...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2022-04-25):
引用 楼主:
那电池是干什么用的!

信捷的断电保持不是写入flash,是用电池存储的,电池没电数据也会乱,只有FD是flash,也有写入次数限制,读取次数没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