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51 sprintf数据转换出问题

楼主(2018-09-29):
使用KEIL C51软件,芯片是c8051f020,在使用sprintf函数转换时,出现问题,不解,请教大家。
unsigned char   xdata  tempp[75],i;

i=13;
sprintf(tempp,"%d",i);

在tempp存储的是0x33 ,0x34 ,0x00 明显不对。
如果这样sprintf(tempp,"%d",(int)i); 则转为0x31 ,0x33 ,0x00是对的。

网友:
sprintf(tempp,"%bd",i);

网友A:
数据类型,i是什么类型你要与%d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类型,i是什么类型你要与%d匹配。

unsigned char i=13;

楼主:
str="124.414194";

        sprintf (&tempp[0],"%f",atof(str));

结果等于124.414200
请教怎么提高转换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类型,i是什么类型你要与%d匹配。

str="124.414194";

        sprintf (&tempp[0],"%f",atof(str));

结果等于124.414200
请教怎么提高转换经度?

网友B:
你都通过float了还要啥精度,6-7位有效数字撑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通过float了还要啥精度,6-7位有效数字撑死了。

转换GPS点经纬度信息,不知道会区别到什么程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转换GPS点经纬度信息,不知道会区别到什么程度

6400km * 2PI * 1e-6 大致是 40m 的样子,这是低纬度最差的精度。

明显经纬度的有效数字不够的,印象中都是 9-10 位有效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6400km * 2PI * 1e-6 大致是 40m 的样子,这是低纬度最差的精度。

明显经纬度的有效数字不够的,印象中 ...

谢谢回复,有什么方法提高吗?

网友:
c51仅仅支持单精度的浮点运算。可以自行写代码实现双精度的浮点运算。
也可以用AVR,M0等单片机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