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xilinx第三方软件逻辑固化方法

楼主(2018-09-29):
求助:我们做的设备,使用xilinx的FPGA,现在生产需要下载固化逻辑,目前是使用ISE软件下载,需要人工操作。
咨询有没有可以供给我们调用的软件,我们通过自动测试软件调用下载软件,完成下载,不用人工点击鼠标之类的。

网友A:
直接对SPI FLASH 进行烧录

网友:
批量可以先烧Flash后焊,但FPGA加密的话,这招意义不大

ISE都是可以用命令行调用的,写个脚本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对SPI FLASH 进行烧录

请问,如果直接烧录SPI-Flash,如何将bit或mcs文件转换成spi-Flash可烧写的bin文件,起始地址怎样定,有没有其它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果直接烧录SPI-Flash,如何将bit或mcs文件转换成spi-Flash可烧写的bin文件,起始地址怎样定,有 ...

相同的板子上先用XILINX 烧写一套, 然后用FLASH烧录器将 板子上的SPI FLASH 上的固件读出来, 然后直接用烧录器对剩余板子上的FLASH直接烧录,或者在贴片前可以直接对SPI flah直接烧录后再贴片

网友C:
将bit文件转换成svf文件,svf记录了jtag的操作,然后写个程序解析这个svf就可以了。

网友(2019-01-12):
引用 网友C:
将bit文件转换成svf文件,svf记录了jtag的操作,然后写个程序解析这个svf就可以了。 ...

BIT文件不是可以直接解析的吗。对比flash内容,bit文件只多了头信息。

网友(2019-02-11):
xilinx的bit文件格式不是公开的么,有文档的呀

网友:
直接把xilinx生成的bin文件写到flash就可以了

楼主:
贴片是外发加工,流程上不允许对flash焊接前操作,只能在焊接完成后处理,谢谢各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贴片是外发加工,流程上不允许对flash焊接前操作,只能在焊接完成后处理,谢谢各位了。 ...

1, FPGA加载程序是放在NOR Flash吗?是的话可以用我们yaJFPb软件,支持与自动测试软件集成;
2, 不论是NOR还是SPI,如果6楼所说,可以通过svf进行,我们BSTest软件支持svf文件操作,同样可以与自动测试软件集成;
www.zhefar.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FPGA加载程序是放在NOR Flash吗?是的话可以用我们yaJFPb软件,支持与自动测试软件集成;
2, 不论是NO ...

我给你私信了
对你的产品比较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