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isualC++案例开发集锦】的电子书,内的五子棋程序好

楼主(2018-09-29):
【VisualC++案例开发集锦】源码中的
的五子棋程序很好:

求【VisualC++案例开发集锦】 电子书。

是不是要 WinXPButtonST控件?
还是就把BtnST.cpp  WinXPButtonST.cpp  BtnST.h  WinXPButtonST.h文件导入就可以?

网友:
有.cpp和.h足够

楼主:
是不是把BtnST.cpp  WinXPButtonST.cpp  BtnST.h  WinXPButtonST.h这4个文件导入就可以?

网友:
加到工程里就行,include头文件后就可以直接用了

网友:
缺少mfc42d.dll

楼主:
这个工程,在我的电脑上编译、运行正常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工程,在我的电脑上编译、运行正常啊

能把mfc42d.dll和afxres.h传上来么,win7 64 直接运行exe少前一个文件,打开项目时提示少后一个文件。

大概是我的win7不兼容以前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mfc42d.dll和afxres.h传上来么,win7 64 直接运行exe少前一个文件,打开项目时提示少后一个文件。

可能我是DUBEG编译,而缺少这2个文件

网友:
没办法注册。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