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评测: 友人X50臭氧洗菜机 【不断更新,最完整的评测汇总贴子】

楼主(2018-09-29):
这是京东第三方的。原价899元。现在搞促销399元(先要领券)。

我收到货,拆解后,发现设计很好、里面布局有条理,DIY空间充足,用料很足。

但美中不足,拆解拍摄完,开始通电测试,机器就传来烧焦的味道。这是国产东西的通病:设计线路板的人水平不足,导致容易损坏。

抛开主板不谈,这台机成本我估计都不止399元。很有进行二次开发的价值。二次开发其实也非常简单: 通电、控制电机每5秒换个方向,并且控制臭氧发生器通电就行。我们可以以网站开源活动的形式进行二次开发。

相关链接:
我前几天发的帖子,我做小白鼠购买X50测试。
里面有我上次购买的荣事达用得生不如死的经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9504-1-1.html?_dsign=147c6b6c

网友:
莫生,麻烦你把拆机图发上来看下

楼主:
收到货,好大的一台。

楼主:
跟我之前的荣事达对比。明显比荣事达高大一号。

注:荣事达上面的铜圈是我DIY加进去的,里面的胶管我也换成了铜管,否则每工作几次就会损坏(胶管在臭氧的作用下脱落)。

楼主:
黑色的电源线是友人,白色是荣事达。

友人用料十足。

楼主:
左边是友人的洗菜框,右边是荣事达。

质量和用料天和地的差别。友人的用料是荣事达的几倍。

楼主:
图1是友人,巨大的电机,带着刚才的洗菜框在臭氧水中正反向转动,产生比较强的洗涤效果。

图2是荣事达,只是使用一个气泵,从水底冒泡出来。洗涤作用有限。而且,苹果等浮在水面的部分清洁不到。

我这台报废的原因,是这个气泵坏了,我找不到维修部件。

单独这个功能,友人起码要多花100元。

楼主:
拆解方法很简单,将底部看得见的螺丝全部拆掉就行。

我这台有2个螺丝没有的,估计是厂家觉得减少2个也足够可靠。

楼主:
注意排水管有4个固定螺丝,需要将起子伸进去,拧走螺丝,才能拿走后盖。

楼主:
留意底盖上红色的密封圈。这个设计让机器显得更专业。

但担心以后是否会漏水。

楼主:
底盖上的排水管拧得非常紧,我徒手没法拧开。

估计得使用水管钳。

楼主:
机器底部这个圆形的出水口,跟底盖的红色防水圈和排水管结合到一起。

楼主:
这是机器底部: 很工整,很有条理。

网友A:
赶上老大直播了,二次开发指的是可以自己重新写程序吗?

网友:
刚好赶上直播,一直刷新看新的拆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风,买了一个

先别急,看完我最后一刻,如果你不是打算买来二次开发的,先别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上老大直播了,二次开发指的是可以自己重新写程序吗?

原理很简单,控制电机正反转,控制臭氧发生器就行。

网友C:
跟风,买了一个  +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风,买了一个  +1

先不要买。

我其实没有测试完。看下去就知道。

楼主:
巨大的电机,通过皮带驱动洗菜框。

楼主:
这个是气泵,将臭氧鼓入水里:

楼主:
这个是臭氧发生器:

楼主:
这个是单向阀,防止水倒灌入臭氧发生器。

留意扎带。臭氧对普通胶管有腐蚀性,压力下会让胶管松脱。

楼主:
电源线布置得很用心,保证不会被扯出来。

楼主:
电机的启动电容。

楼主:
前面板。

跟主板分开的好处,是前面板进水了,也不容易损坏机器。

楼主:
盖子上有一块磁铁。

用于监测盖子是否合上。

楼主:
好了,拆解结果非常满意。

安装回去,准备通电试机。

我先装好水,放入水果,然后,插上电源线。

然后,没有然后了。

刚插上电源线,就立即闻到浓烈的线路板烧焦的味道。

面板上当然没有灯亮,按键当然没有任何反应。

我再拆开机器,发现保险丝已经烧断,变压器热得手都无法触摸。

楼主:
我可以非常确定,这机器不是我拆坏的。

我有非常丰富的拆机经验,我只是打开后盖拍摄,里面的东西都没有动过的。拍摄完后,再恢复原样而已。

肯定是设计线路板的人水平不够。

这就是我的标题上“二次开发”的原因了。

由于这机器目前是低于成本价出售,我们可以买回来,搞个开源设计活动,做一张我们自己的主板。

以后原厂滴滴板怎么坏,我们都不用担心找不到零件了。

楼主:
虽然还没有使用就坏了主板,但我认为无伤大雅。

我已经另外一个账号,重新买了一台。(一个账号只能领一张优惠券)。

这一台申请换货。

虽然送货过来的不是京东,但来取货的却是京东,而且不用付运费。这点做得不错。

我本来建议,他们寄一张主板给我就行,但他们说给我换新机,我也不好坚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说,少了2个螺丝吗?估计就是维修过的机器,混进去了。
有没拍照,这个可以和jd退货了。

这两个螺丝估计出厂就少了。不是掉落的螺丝损坏主板,是主板的设计人员功力不过关。

这位设计人员,有在外面论坛活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不要买。

我其实没有测试完。看下去就知道。

已经支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钱都付了,嗯嗯,回来再说吧。大不了退啊

申请退款就行。非常容易。

就怕退款后,优惠券没有退还给你,下次买不到这个价格了。

网友D:
应该黑色的是气泵,带散热的是臭氧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黑色的是气泵,带散热的是臭氧发生器

好,我修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转动马达那个部位,轴会不会漏水?这个就看他们做工了

洗衣机都是这种结构的。要看用料。

估计这个用料还是很扎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申请退款就行。非常容易。

就怕退款后,优惠券没有退还给你,下次买不到这个价格了。 ...

我也已经支付了,但是让他们先不要发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支付了

可以学习上面的网友,通知他们先不发货。

等我评测完,才动手。

万一我评测认为没有价值,大家可以取消订单。

网友:
老板说今天怎么突然多这么多订单

网友:
等评测结果,刚好要买一台给老妈。

网友E:
券已领,等待评测准备下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券已领,等待评测准备下单。

对,先领券。

放在商家以为东西好,要涨价。

网友F:
优惠券有效期到 10月12号,提醒大家注意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优惠券有效期到 10月12号,提醒大家注意奥

我昨天付款了一台新的机器。
昨天京东将我坏的拿走。

也就是说,我有两台机等待收货。

但我国庆假期开车出去玩。然后才能测试机器。

网友:
也搞了一套

网友:
也搞了一套+1

网友G:
家里厨房太小,已经放不下什么机器了

网友:
领券了,十一回来下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家里厨房太小,已经放不下什么机器了

你错过这个机会,肯定后悔的。以后899元你也得买。

我留意这机器几个月了。本来我是打算899元买的,没有想到降价了。

网友:
跟风来一个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家里厨房太小,已经放不下什么机器了

会占用位置吗?按我的理解在水池上用洗菜机不是最合理的位置吗?

网友:
视频,臭氧去农药效果良好:http://jingji.cntv.cn/2013/06/08/VIDE137069676311045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会占用位置吗?按我的理解在水池上用洗菜机不是最合理的位置吗?

看机器尺寸自行评估。

需要自行解决用水、排水和用电问题。

强烈建议放在通风的阳台。因为臭氧尽量不要呼吸进去,有毒。

如果放在厨房,你一边煮饭,一边洗菜,不可避免会吸入臭氧。

楼主:
今天收到了第2个订单的机器。

特别留意了一下底部,这台机的螺丝都全的(上一台少了2个)。

楼主:
放入一些水果做测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放入一些水果做测试。

问一下莫老大,图中的水果有一种是叫胡桃吧?怎么下口吃啊?上次买了两个,咬了一口,涩涩的,不知道是自己不会吃?还是。。。。。。。。。。?

楼主:
放入水,可以看到苹果有3分1浮出水面。

如果使用底下冒泡的方法,是无法清理到水面的部分的。

让我们测试一下滚筒的反法,是否可以克服这个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莫老大,图中的水果有一种是叫胡桃吧?怎么下口吃啊?上次买了两个,咬了一口,涩涩的,不知道是自 ...

我们叫杨桃。要将杨桃的5条边削掉一部分,就可以吃了。

你可能买到了不好的品种,或没有熟透。

楼主:
盖好盖子,按“开” 看到绿灯了。

注意:

1。 如果你没有盖上盖子,这时候键盘会完全锁死,所以也开不了机。

2。如果运行的过程中打开盖子,机器会停止,而且键盘锁死。

这个设计还算不错。

但此机没有机械电源开关,如果不使用,主板会一直通电。不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们在外面加一个开关就好。

楼主:
随便选一个档位,运行。

发现机器是这样工作的:

1。先正转15秒。
2。停10秒
3。再反转15秒。

反复循环。然后,时间到了,自动关机。

楼主:
说明书上的档位:

其中鲜肉类(第4档)时间最长,10分钟。

1,2档(蔬菜,餐具)时间最短,3分钟。

3,5档(水果,五谷)4分钟。

如果我们二次开发,基本只做10分钟就好。肯定时间越长清洁得越干净。

另外,说明书上说,连续使用时间不得超过30分钟。估计是怕电机过热。

网友I:
坐等阿莫大哥测评,哈哈,空气净化器最近没声音了呢

楼主:
为了观察臭氧的产生情况,我将洗菜框拿出来,这样,就可以看到臭氧气泡的产生。

结果是: 在整个工作过程中,都有臭氧气泡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I:
坐等阿莫大哥测评,哈哈,空气净化器最近没声音了呢

空气净化器排在03雕刻机后面。

楼主:
我发现一个问题:

每次转动的前几秒,都会发出“咯,咯”的很大的机械声音,像是齿轮没有卡紧洗菜框。

我试着放入一把钳子和一个磨刀石,希望重量压紧齿轮,但没有改善。

楼主:
上面的测试,我吸入了少量的臭氧。

让我恶心了2个小时。臭氧的确很毒。

为了观察“咯,咯”声音的来源,我重新拆解。

为了方便拿出排水管四周的十个短螺丝,我使用了一块环形强磁铁。

底部总共有10个长螺丝,4个短螺丝:

楼主:
环形磁铁可以牢牢的吸住短螺丝,避免它掉入机器内。

楼主:
这台机的水管可以很容易拧开。按我标出的红色方向就可以拧开。

楼主:
首先,拆掉臭氧发生的一条线(另外一条线不拆)。

用电工胶布包起,避免碰到其它地方损坏机器。

楼主:
索性将臭氧气泵的插头也拔走。

楼主:
拆走主马达的皮带。

楼主:
检查中心齿轮的转动灵活,没有卡死。

楼主:
检查电机转动灵活,没有卡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叫杨桃。要将杨桃的5条边削掉一部分,就可以吃了。

你可能买到了不好的品种,或没有熟透。 ...

酸杨桃酸到怀疑人生

楼主:
就让机器倒立,底盖打开,开机。

前面已经拆除了臭氧,所以可以放心测试呢。

电机皮带已经摘除,这时,发现机械噪音很低,只是电机转动的声音。

但发现另外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主板的继电器:

1。电机不转时,继电器没有声音。

2。电机转动的时候,继电器发出疯狂的噪音,高速通断继电器的声音。我认为这样使用继电器,寿命肯定很短。

分析:我认为,这是设计人员水平太差,无法解决电机转动时候的干扰,导致继电器乱动。上面观察得出:工作期间,无论电机是否转动,臭氧发生器都在工作。这个继电器的作用,只是控制臭氧发生器的供电,不应该这么频繁的开关。

楼主:
在这个位置,贴一块磁铁,就可以不用盖盖子,也可以开机了。

楼主:
洗菜的时候,提示放水不能超过这个刻度。

楼主:
盖子上有防水密封垫(白色部分)fl。防止洗菜筒转动的时候,水会洒出来。用料好像很好。

但我测试时,发现仍是有水洒出来。

网友J:
引用 楼主:
就让机器倒立,底盖打开,开机。

前面已经拆除了臭氧,所以可以放心测试呢。

响的那个是臭氧高压发生器,工作时就是会响的

楼主:
评测完成,大家可以动手买了。

目前的状态,机器可以勉勉强强可以使用。

噪音比较大等一系列问题。大家入手后,看我们如何DIY,一个一个问题解决。

关键部件,大家到淘宝找找供应商,以后有损坏,我们可以自行维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响的那个是臭氧高压发生器,工作时就是会响的

我已经拆走了臭氧发生器的一条线。它怎么响?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7#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7#detail

臭氧发生器+气泵  三十多块钱  ,看起来跟果蔬机里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K:
已经领券……考虑下要不要下手……

可以买下来,以后688卖出。

平时这机器899的。这是唯一一次促销。

楼主:
刚才我详细测试上盖漏水的情况。

上盖在滚动高速旋转时漏水,表明它的密封有缺陷。

除了漏水,它的臭氧还会跑出来,污染环境,影响健康。

我观察到,逆时针转动时,上盖不会漏水。

但顺时针转时,有以下两个地方会漏水:

楼主:
京东资料上,这机器有活性炭吸附多余的臭氧。

我拆解过机器,没有看到有活性炭啊。

楼主:
我用手按住上盖,发现可以解决漏水问题。

于是,我在上盖压一个比较重的砧板(大概5斤)。

漏水问题解决了!

我估计很难用其它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压一个重物应该是比较可行的。

等我收到第2台机器,我再测试这个问题。

如果第2台上盖不漏水,我会将第一台退给厂家更换。

如果第2台上盖仍然漏水,表明厂家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还得使用我的压砧板方法。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拆走了臭氧发生器的一条线。它怎么响?

只是气泵一直工作,臭氧并不是连续产生的。
银色大功率电阻模样的东西只是个放电腔而已,黑色那个才是高压发生器,高端设计当然是晶体管振荡电路升压,然而简陋设计一般是RC充电 + 火花隙放电的方式来产生脉冲,这就是你听到的噪音来源。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只是气泵一直工作,臭氧并不是连续产生的。
银色大功率电阻模样的东西只是个放电腔而已,黑色那个才是高 ...

谢谢大师指正。

下面这个不是继电器?

竟然是机械式高压发生器? 使用这种古老方法产生高压,太不可思议了。我睡不着了,赶紧起来拆解一下之前的荣事达:

楼主:
荣事达电子高压发生器。应该是现成采购成品。

但上面没有看到厂家名称。

我一个猜想: 友人的技术人员水平太差,设计不了电子高压发生器(肯定老是烧坏),也不想到外面采购(因为成本高,集合不到主板上。)

于是,设计人员妖言惑众,说服领导同意使用机械式高压发生器。(或者是领导看到设计人员无法解决电子高压器,只好建议改为机械式)

楼主:
我搜索了一下淘宝,发现有这种一体式的臭氧模块,里面已经包含电子高压发生器,臭氧放电腔。

楼主:
淘宝上搜索:臭氧 220V 电源,就可以找到臭氧高压发生器。

原来还有一种产生臭氧的方法:  陶瓷臭氧片。

楼主:
也有果蔬机使用的臭氧电源模块。

网友M:
88楼推荐的有点像荣事达里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88楼推荐的有点像荣事达里使用的。

的确很像。尤其臭氧放电腔。

楼主:
我现在已经在阳台,给洗菜机找了个满足以下条件的地方:

1。台面可使用尺寸30cm(宽)* 40cm (深)。
2。有电
3。有排水
4。有水管

还需要一块5斤以上,直径30cm左右的砧板,压住洗菜机。否则滚筒高速旋转的时候,上盖会漏水。

现在用起来非常方便。注意: 洗菜机工作的时候,阳台玻璃门要关闭,不要让臭氧飘到房间内,影响健康。

坛友阳台如果没有排水、没有进水, 也没有电,也可以使用以下这些折中办法:
1。准备两个小水桶。一个装干净水,一个装用过的废水。
2。从厨房取水,倒废水到厨房。
3。使用电源拖板,从客厅临时取电。

楼主:
今天又发现这台机的一个缺陷。

今天早上我买了一条丝瓜做早餐。

楼主:
两头切掉。刚好放洗菜机内。

楼主:
出现问题了:听到电机转动的声音,但洗菜桶不转!

解决方法:丝瓜切成两段就可以了。

网友N:
切断的解决办法太搞笑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切断的解决办法太搞笑了

会是整根的丝瓜把洗菜篓子撑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切断的解决办法太搞笑了

有科学道理的。

我故意留一个关子,给大家思考一下,我为何这样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O:
会是整根的丝瓜把洗菜篓子撑变形了??

没有撑变形。

网友P:
泄露出来的臭氧怎么处理?会不会对人体有伤害呢?要不拿个小风扇吹?

网友P:
估计刚开始转起来丝瓜偏心旋转,晃动剧烈

楼主:
引用 网友P:
泄露出来的臭氧怎么处理?会不会对人体有伤害呢?要不拿个小风扇吹?

看103楼。

楼主:
引用 网友P:
估计刚开始转起来丝瓜偏心旋转,晃动剧烈

洗菜桶一开始就没有转。

网友Q:
臭氧发生器产生6kv-8kv高压对空气放电电离,会有微弱的噪音,这些小家电估计是开环控制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Q:
臭氧发生器产生6kv-8kv高压对空气放电电离,会有微弱的噪音,这些小家电估计是开环控制电压 ...

我前面听到的可不是微弱噪音。

网友R:
丝瓜把篮子带着漂起来了?

网友:
还有这种东西卖啊

网友S:
看起来这个机器只有个外壳和电机能用(外壳还会漏水),其它都得改装或更换。不如找个迷你洗衣机改装,有进水,有排水,只是没有O3功能。但好在成本低(批量化产品),配件更好买。
如果找到合适材质的,适合清洗食品的,耐O3腐蚀的机器就完美了。。

网友N:
这个控制消毒器清洗电机正反转的办法让我想起了快20年前自己写的第一个实用单片机汇编程序;

当时家里洗衣机坏了,我拆开发现是定时器(带自动正反转功能)坏了,摸明白机械定时器的正反转切换原理,

就刚好把正在学习的PIC单片机写个汇编程序顶上,还由此深入了解了定时器的用法;像钟表一样做了一圈LED作为定制选择指示,

硬件是用了两个继电器(存货)负责切换电机正反转,后续用了几年还挺好的,可惜当时没能拍照来留恋。

网友:
跟老大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S:
看起来这个机器只有个外壳和电机能用(外壳还会漏水),其它都得改装或更换。不如找个迷你洗衣机改装,有进 ...

你这种人,我可以非常肯定的断言: 眼高手低,一事无成。

按你的逻辑,这货外壳也没有用,因为解决不了上盖漏水问题。电机也没有用,因为解决不了“咯 咯”的噪音问题。

你从零开始开发一台好了。

使用洗衣机改装?只有NC才会这么想:

1。洗衣机多大? 你见过这么小的洗衣机?
2。目前的任何品牌的洗衣机,只要加入臭氧,不到一个月,整体就会被腐蚀到散架。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控制消毒器清洗电机正反转的办法让我想起了快20年前自己写的第一个实用单片机汇编程序;

当时家里洗衣 ...

这台洗菜机电机正反转额原理,你描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丝瓜把篮子带着漂起来了?

正解。

洗菜桶的材料密度稍比水大。正常的时候,洗菜桶会沉到水底,被齿轮带动转动。

上面的丝瓜整条卡住洗菜桶,丝瓜泡在水底,浮力让洗菜桶不再沉到水底,所以,洗菜桶无法转动。

将丝瓜切断,丝瓜自由漂浮在水上不再影响洗菜桶的浮力,这时候洗菜机就能正常工作了。

楼主:
更严重的问题来了:

我刚才买了一把通菜,就这样塞到洗菜桶里。其实只是塞了大概一半容量而已。

但问题发生了:

洗菜桶也浮起来了,无法跟底部的齿轮接触,导致洗菜桶无法转动。

看来不得不改装这台洗菜机,使用人工方法锁死齿轮和洗菜桶才行。

网友S:
引用 楼主:
你这种人,我可以非常肯定的断言: 眼高手低,一事无成。

按你的逻辑,这货外壳也没有用,因为解决不了 ...

多谢站长的点醒,也许我现在的一事无成,真跟眼高手低有关,看来是时候思考改变一下了

另外,我目前能找到的最小的洗衣机,是声明1KG的,尺寸大概是这样的:

厂家声明用的PP料,估计应该跟友人X50差不太多(没有核实,基于站长前面拆机的图片看,X50不太可能用高端材料做的猜测)。只是一时冒出来这个念头,没有买来实测,不是材料专家,只是电工一枚,不知道材料对O3的耐受能力。
尺寸比X50是大了许多,如果真能改装成功,可能比较适合大家庭用(能一次洗更多的菜,但比较费水)

楼主:
引用 网友S:
多谢站长的点醒,也许我现在的一事无成,真跟眼高手低有关,看来是时候思考改变一下了 。

另 ...

你可以买一台改装一下,使用一段时间,再检查里面的塑料是否已经脆化。

另外,洗衣机的上盖没有密封性要求,而洗菜机必须密封,这样臭氧利用率才高,并且不会散到外面污染空气。

能耐受臭氧的,不是普通塑料。你随便找一台洗衣机,然后希望它可以耐受臭氧和上盖密封,这跟给猴子一台电脑,它乱敲键盘,可以打出一篇莎士比亚,大概是差不多的几率。

网友:
密封的确是个问题,X50上盖有密封圈。

看起来,我可能考虑找个带密封的不锈钢的桶去改装。因为只要是塑料,或多或少都会因O3而发生改变(可能溶解到水里),这可能又是一个新的污染源。。

楼主:
我先出手解决洗菜桶漂浮起来,无法接触到底部齿轮的问题。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9903-1-1.html?_dsign=a931870d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台洗菜机电机正反转额原理,你描述一下?

220v单相电机控制正反转原理图:

用倒顺开关控制单相交流电机正反转,将串接电容的绕组的接线的一端调整到电源的另一端,改变电机的旋转磁场方向即可实现。

我是用2个由MCU控制的继电器代替图中的开关,当然在切换的时候要做延迟。

网友:
牛B!~鼓掌!~看楼!

网友:
修改原因

收回这个愚蠢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这个用一个电饭煲改多方便  密封性还更好    一个电饭煲才200多   无论做工用料都比这个好多了 怎么这个玩 ...

我们论坛会封锁胡言乱语者的ID的,因为这种行为,会浪费大家很多时间。

请你详细回答以下问题,如果你无法回答,你的ID会被我封锁。

1。臭氧对普通塑料、密封圈具有强腐蚀性。请问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2。洗菜机起码有大概10升容量,才有使用价值,请问你哪里买到10升电饭煲,  并且,连同改装成洗菜机的费用在200元?

3。你如何让臭氧溶解到电饭煲的水里,并且不挥发到空气里?

4。你如何让电饭煲内部高速旋转? 以产生清洗效果?

务必认真回答。如果我感觉到你不认真,就会封锁你的ID。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论坛会封锁胡言乱语者的ID的,因为这种行为,会浪费大家很多时间。

请你详细回答以下问题,如果你无 ...

我承认这是个愚蠢的构想

我这只是一个构想   提出一个构想并没有想这么多

老大提出这几个问题非常切中核心,我没办法回答  并非是不认真  反复思考了也没想出怎么回答  很抱歉

以往也没有提出愚蠢构想被封的  能否这次改为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