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打样,方孔挖成圆孔的,挖孔的封装应该怎样画呢?

楼主(2018-09-30):
两块板子23号一起下的订单,这是封装
这是实物

找客服,居然说让我去看下方孔跟方槽的说明,说这样是正常的,方孔他们做不了。好吧,都怪我自己没有看清楚。

编辑说明:修正违规,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
挖孔需要放在外形层,我直接用焊盘了,所以可能大家都有误会

网友:
ID不保,只能帮你到这了

网友:
出GERBER文件就不会有争议了

网友:
焊盘孔只能是圆的或者圆头的长条槽,方孔应当用外型层画。

网友A:
孔是用钻头罗边的方式罗出来的,无法做到纯方形。

网友:
钻头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是用钻头罗边的方式罗出来的,无法做到纯方形。

我不要求正方型,有点弧度没关系,但是也不能差距太大吧,这版都成圆型了,还带锡。这板子打了第4板,之前都没问题,这版的还特意把孔加大(因为之前发现他们锣出来的孔有时大有时小,特意留大了空间)
第3张图,原本很小的孔,直接打成那么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要求正方型,有点弧度没关系,但是也不能差距太大吧,这版都成圆型了,还带锡。这板子打了第4板,之 ...

圆孔就算了,竟然还带锡,离焊盘还那么近,这板算是废了。
看来要挖空的地方不能用焊盘画,结果难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孔就算了,竟然还带锡,离焊盘还那么近,这板算是废了。
看来要挖空的地方不能用焊盘画,结果难以控制 ...

板子肯定是废了,我上面还要焊LED灯,这样绝壁短路。

网友:
孔,钻头钻出来,是圆的。 铣刀铣出来,可以任意形状,但转弯处有圆弧。

放焊盘,会有金属化孔。
放KeepOut层,没有金属化孔。

网友C:
设计问题,你这种设计有些工程师会帮你改成开槽,有些会直接给你按焊盘做就是这个效果

网友:
可见规范化画图出GERBER的重要性!自已想要省事,就别怪别人也省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设计问题,你这种设计有些工程师会帮你改成开槽,有些会直接给你按焊盘做就是这个效果 ...

设计有争议这个是肯定的,但是JLC的处理方式感觉也不好,如果JLC不能保证每次都改的统一,为什么要改呢,这样如果打样JLC帮忙改正确了,批量又没改,不是大家损失更大,为什么不第一次就让客人知道这是错误的设计,要改趁早!

网友:
应该是这样,你用焊盘画的孔,工艺上会使用孔直径大小的钻头或铣刀加工,做出来自然是长圆孔,并且带金属化孔。同时工艺上有限制最小焊盘环的宽度,所以会出现上面的焊盘,这个是生产工艺决定的。

之前那种是工艺人员帮你改了图,改成了机械孔,这样加工工艺会使用最小号的铣刀加工孔,如果还不能接受圆角就要自己开槽避让。

网友:
对比之前的板子,这次的铣刀大了不少,不知道嘉立创是怎么选用铣刀的规则是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设计有争议这个是肯定的,但是JLC的处理方式感觉也不好,如果JLC不能保证每次都改的统一,为什么要改呢, ...

楼主的客户编号给到我,我让再次核查,有时候客服的回复也不排除有偏差
最终解决批量性可能出现的问题,及争议,
1)批量万次肯请返单
2)如果不是返单尽可能提供GERBER文件
3)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嘉立创最终推出生产稿确认软件,节后会尽快上线

网友E:
这里顺带问一下,如何做出不会金属化的孔

网友:
铣刀有直径 所以是铣不出来内直角的 用不同直径的铣刀铣出来角上的圆弧是不一样的 这个应该从设计上避免或找有特殊加工工艺的厂家  有锡很可能楼主用的焊盘 如果不想有锡要放在keepout层

网友:
看你第二次的看起来是镀锡孔吗?

网友:
问下楼主这个是什么灯,发个规格书看看

网友:
归根到底还是设计不规范 碰到不同的工程师 处理出来的不一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里顺带问一下,如何做出不会金属化的孔

对于非金属孔的问题,嘉立创技术员必知就有告知:,如下  如果大家认真读完这些,能减少90%的问题

对于非金属化的相关指导,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里顺带问一下,如何做出不会金属化的孔

用外形层画个圈即可。
在外形层上画的所有东西都是非金属化的。
焊盘默认是金属化的(可以设为非金属化,但有时候生产兼容性不好,建议别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是我自己画的封装不规范,最后跟客服沟通后可以返厂。

网友G: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是我自己画的封装不规范,最后跟客服沟通后可以返厂。 ...

你赶紧立即阅读版规。找出自己行为违规的地方。

如果你不立即修正,你的ID将被我封锁。

提示;你同时违反了两个版规,每一个都会被封锁ID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不要求正方型,有点弧度没关系,但是也不能差距太大吧,这版都成圆型了,还带锡。这板子打了第4板,之 ...

用焊盘来画孔,里面是有铜这是一定的,楼主 不知道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用焊盘来画孔,里面是有铜这是一定的,楼主 不知道么?

不一定,孔属性选非金属化孔,就没有铜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用焊盘来画孔,里面是有铜这是一定的,楼主 不知道么?

理论上你勾掉焊盘的plated属性就可以做出无铜的孔,但是某些板厂的工程处理可能给你搞错。上过当的人就知道。。。。
保险的做法是永远用外形层来画无铜的孔,然后永远不要画出不勾plated的焊盘。焊盘里面的孔永远只准是圆形或者长条槽,不可以使用其它类型的焊盘孔。

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赶紧立即阅读版规。找出自己行为违规的地方。

如果你不立即修正,你的ID将被我封锁。

已修正,麻烦莫大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不一定,孔属性选非金属化孔,就没有铜

如果你上过这种当,就不会再这样用了~
在外形层画个圈,才是最保险的做无铜孔的方法,保证对任何厂家都有效。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对于非金属孔的问题,嘉立创技术员必知就有告知:,如下  如果大家认真读完这些,能减少90%的问题

不习惯用keeppot画开槽和非金属孔,主要是3D状态下keeppot不能显示孔或开槽效果。希望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习惯用keeppot画开槽和非金属孔,主要是3D状态下keeppot不能显示孔或开槽效果。希望求解。 ...

加个 board cut区域不就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如果你上过这种当,就不会再这样用了~
在外形层画个圈,才是最保险的做无铜孔的方法,保证对任何厂家都 ...

常做的几家板厂都没问题,包括嘉立创,从来没做错过
有些事情没必要惯着板厂,他们不按文件来,换家做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J:
理论上你勾掉焊盘的plated属性就可以做出无铜的孔,但是某些板厂的工程处理可能给你搞错。上过当的人就知 ...

是的,教训很疼,几K块板都得贴美纹纸才能过炉。。多花了不少手工

网友:
灯下面的元件,好像机械键盘Cherry MX开关轴

网友:
引用 网友I:
常做的几家板厂都没问题,包括嘉立创,从来没做错过
有些事情没必要惯着板厂,他们不按文件来,换家做就 ...

你在嘉立创没做错过不勾plated的孔,只能说你运气好,或者你在他们那里做的历史不够长
你就继续这样做吧,等到哪一天错了,因为你没出gerber,按规定只赔50%板费哦~

网友L:
如果用:protel99se
请教各位:焊盘里面的孔长条槽里何画?

网友J:
引用 网友L:
如果用:protel99se
请教各位:焊盘里面的孔长条槽里何画?

99里面的做法是叠放一串圆孔,这一串圆孔的总长度是你的槽的长度,槽的宽度是单个孔的宽度。所有厂家都认可这种表示方法。
当然更好的方法是用新版AD软件,这样就可以直接设置长条槽了。

网友:
看起是个机械键盘的板

网友L:
引用 网友J:
99里面的做法是叠放一串圆孔,这一串圆孔的总长度是你的槽的长度,槽的宽度是单个孔的宽度。所有厂家都认 ...

请问各位网友,AD版本最低多少就可以画焊盘长条槽(焊盘开椭圆孔)?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问各位网友,AD版本最低多少就可以画焊盘长条槽(焊盘开椭圆孔)?

AD基本都支持槽孔,应该是从AD6.x的某个版本开始的,但是6.x版本问题比较多,没特殊嗜好你用最新或者次新版本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理论上你勾掉焊盘的plated属性就可以做出无铜的孔,但是某些板厂的工程处理可能给你搞错。上过当的人就知 ...

你是绝对老司机,跟那些认为出GB万能的人,不是一个层次。。

网友M:
引用 网友I:
不一定,孔属性选非金属化孔,就没有铜

老司机教你怎么做,非金属化的孔。

1.非常可靠的方法就是使用keepout层、机械1层画圆。

2.在JLC还算可靠的方法是,用焊盘,外径设为0,内径设为你需要的孔径。

3.非常不推荐,不可靠的方法就是去掉焊盘的plated属性。

网友:
引用 网友M:
老司机教你怎么做,非金属化的孔。

1.非常可靠的方法就是使用keepout层、机械层画圆。

焊盘外径写0,内径写实际的值,这样也不是100%可靠,我似乎也遇到过这样被做成金属化孔的。有些安装孔不管做不做金属化都无所谓,虽然我的设计目的是非金属化,但得到金属化的我也不会说什么。
反正现在我永远只用外型层画圈这一种方法做非金属化孔了,这样绝对保险。

网友:
最保险在板子外再加几个字说明下,工程直接能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于非金属孔的问题,嘉立创技术员必知就有告知:,如下  如果大家认真读完这些,能减少90%的问题

你好,如果以后想开方型的孔,是不是也可以在Keepout 画出方型就可以了,我是输出GERBER文件交给你们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M:
老司机教你怎么做,非金属化的孔。

1.非常可靠的方法就是使用keepout层、机械1层画圆。

1.keepout是布线界限层,我不用来画机械外形。你们老司机用不用我无意干涉。
2.勾选非金属化属性做无铜孔,在嘉立创还没失败过(在别家也没失败过),哪天失败了,我向老司机们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