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纹波和杂波减小的方法

楼主(2018-09-30):
我的电源输出纹波和杂波都很高,尤其是杂波的尖峰很高,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有什么方法可以降低输出电压的纹波和杂波?

网友:
这是个高深的技术,只能专案专办,通用的技术相信你也能搜到。

网友:
二楼回答精妙,基本符合事实情况。

网友A:
拓扑是啥 flyback? layout要注意,如果noise 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拓扑是啥 flyback? layout要注意,如果noise 比较大。

要求不高的后面加个几十uf的MLCC就搞定了。

网友B:
输出纹波与电容有关,低ESR可改善,杂波我认为是高频噪声,你功率管开关时候产生的,在功率部分及整流部分可加吸收回路试试。还与你的测量方式有关,不合理测试方式会把空间的信号耦合过来。以上在坛子里面可以搜索一下,你不是第一个提 出并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具体问题解决来源理论加实践祝你好运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纹波与电容有关,低ESR可改善,杂波我认为是高频噪声,你功率管开关时候产生的,在功率部分及整流部分 ...

谢谢你 我试试

网友:
太高深的理论说不出来,说一些简单的方法:大电容+MLCC+电感+磁珠组合测试,我用的电源芯片是MP2303正常情况下,200MV的纹波通过两个47uf的陶瓷电容加100r左右的磁珠会降到40mv以内

网友(2018-11-13):
功率小的话,后面加一级LDO稳压,效果非常明显!

网友:
纹波用LC,噪声用共模+Y电容。。。

网友:
顶二楼,最简单加个LDO,不行的话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