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题:用不同语言实现下在49个数里找出合规律的数

楼主(2018-09-30):
1到49, 这49个数

单, 双
尾大, 尾小
合单, 合双

尾大, 比如36, 6比3大, 是尾大
合单, 比如36, 3+6=9, 是合单

通过选择这六个参数, 把复合规律的数显示出来, 我用VB搞了一个小时, 没有搞出来, 想看看python的

网友:
楼主,国庆有7天假,刚好可以闭门修炼

网友A:
什么玩意? 你在研究彩票吗?

网友:
分单双 %2 就行
尾大小  (X>>8) 和 (X & 0x0F)比就行了
合单双 (X>>8) 和 (X & 0x0F)相加再%2就行了
你竟然搞了一小时都没搞出来?

网友:
先把你的VB工程传上来

楼主:
比如说啊
Private Sub dan_Click()
j = 1
For i = 1 To 49
    a(i) = i
    'If a(i) Mod 2 <> 0 Then Label1.Caption = Label1.Caption & a(i) & ","
    If a(i) Mod 2 <> 0 Then b(j) = a(i)
    Label1.Caption = Label1.Caption & b(j) & ","
    j = j + 1
Next i
我这个老是显示 b(j)=a(i)这里有问题,
b()的数组大小我都定义成了和a()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玩意? 你在研究彩票吗?

一个小学生的家庭作业, 我想实现一下

网友:
单, 双             单 = X & 1
尾大, 尾小       尾大 = (X % 10) >  (X / 10)
合单, 合双       合单 = (X / 10 + X % 10)& 1

网友:
一看就觉得没多少难度。
楼主是根本没做出来还是想找到更巧妙的办法?

楼主:
已解决问题

网友B:
//C语言来一个,花了3分钟,是什么原因让楼主一个小时还没搞完的?
void main(void)
{
        char i;
        for(i=0;i<=49;i++)
                {
                if((i%2) != 0)
                        printf("单数:%d",i);
                        printf("双数:%d",i);

                if((i>>8) > (i & 0x0F))
                        printf("尾大:%d",i);
                else if((i>>8) < (i & 0x0F))
                        printf("尾小:%d",i);

                if(((i>>8)+(i & 0x0F)) %2 != 0)
                        printf("合单:%d",i);
                        printf("合双:%d",i);
                }
}

更正哈,把数据当成16进制了:
void main(void)
{
        char i;
        for(i=0;i<=49;i++)
                {
                if((i%2) != 0)
                        printf("单数:%d",i);
                        printf("双数:%d",i);

                if((i%10) > (i/10))
                        printf("尾大:%d",i);
                else if((i%10) < (i/10))
                        printf("尾小:%d",i);

                if(((i%10) + (i/10)) %2 != 0)
                        printf("合单:%d",i);
                        printf("合双:%d",i);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C语言来一个,花了3分钟,是什么原因让楼主一个小时还没搞完的?
void main(void)
{

对VB的数组操作不熟练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语言来一个,花了3分钟,是什么原因让楼主一个小时还没搞完的?
void main(void)
{

你3分钟写的这个验证了吗,我看不对

网友:
这是写程序买彩票吗?

网友:
49个数,楼主在研究六合彩吗?

楼主:
跟我爸爸写一个程序, 实现他在纸上的算法, 现在OK了,但是他要我装在手机上, 我开始想用VB写在电脑上, 后来干脆用C, 现在要在手机上, 我还要看看怎么用Java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我爸爸写一个程序, 实现他在纸上的算法, 现在OK了,但是他要我装在手机上, 我开始想用VB写在电脑上,  ...

貌似py靠谱吧  网页更通用

网友:
可能是十二生肖吧。

网友:
给你一个VB 的吧
        dim i as integer
        dim a as integer
        dim b as integer
        dim s as string
        for i = 1 to 49
                s = str(i) +":"
                a = i and 1
                if a <> 0 then
                        s = s + "单 "
                        s = s + "双 "
                end if
                a = i \ 10
                b = i mod 10
                if b > a then
                        s = s + "尾大"
                end if
                if b < a then
                        s = s + "尾小"
                end if
                a = a + b
                a = a and 1
                if a <> 0 then
                        s = s + "合单 "
                        s = s + "合双 "
                end if
                Test1.text = Text1.text + s + vbCrLf
        n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