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大家,一般如何识别复制卡?

楼主(2018-09-30):
我们现在很头疼复制卡算法,怕误杀了业主。

网友A:
联网的话,每次都更新数据,这样很容易抓到复制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网的话,每次都更新数据,这样很容易抓到复制卡。

目前设备均离线处理数据,防滚码的效果不好,会有正常售出的业主卡被封禁

网友B:
特殊IC卡,加密后上锁,无法写卡。 复制的UID卡 一般无法锁住,每次读卡后数据UID+扇区混合算校验对才能开门。

逆向思维方式处理,已使用多年。

写入时:写入一个错误的数据。  真正发行的卡 虽然密码对,但锁住的写不进。

盗版复制的的卡密码对,里面数据也对,可读了一次开门后,由于不能锁住的,被写入错误后  就失效了。

但都没啥根本解决,客户找的人要是业内的懂KUID  fuid   fkuid卡的话 都能破,只是难度 成本大了很多。

国米CPU卡是解决方案。

网友:
这种方法  发行给业主的卡 不会失效错误的。只会失效业主买的兼容白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殊IC卡,加密后上锁,无法写卡。 复制的UID卡 一般无法锁住,每次读卡后数据UID+扇区混合算校验对才能开 ...

但是目前物业的卡现有卡以M1卡居多,所以我们目前没有办法全部替代,另外你说的上锁的功能是不是只能屏蔽一部分,有一部分卡的UID是需要通过特殊指令才能写,直接用密码写不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目前物业的卡现有卡以M1卡居多,所以我们目前没有办法全部替代,另外你说的上锁的功能是不是只能屏蔽 ...

此类卡是完全兼容MIFARE 1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