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2514B不起振,请用过的朋友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8-09-30):
RT:     USB2514B不起振,请用过的朋友帮忙分析下

最近用USB2514做个USB的扩展,自启动的那种,此前做了一版板子,在嘉立创哪里购买的元件,做的 PCB,SMT(阻容SMT),自己手工焊接的芯片,可以正常工作,后来重新改版做了一次,但是这个电路没动过。
在另外一家做的,包括原料也在外面购买的,结果不起振,晶体不工作。测试的时候发现,刚上电,有时钟,时钟一闪而过,就不起振了,把外部的IO逐个测量,发现PLLFILT,也就是34 脚位
上没电压信号,正常应该有1.2V信号。电容接了1uf+0.1uf的电容。晶体不起振和这个电压有关系,正常板子这个地方有电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起振,有遇到的朋友,请帮忙分析下。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A:
这个芯片会自动休眠

网友:
前些日子我刚好用USB2517做了一块板子,在调试的时候也遇到过不起振的问题,我这边是晶振的匹配电容过大造成。刚开始匹配电容用的22pf的,经常识别不出来。接着我改成20pf,基本上每次都能识别出来了,但是工作一段时间后可能会停振。最后我改成了15pf,目前还没发现什么问题。另外晶振的反馈电阻,我是用的1M欧姆。还有这个芯片底部接地的焊盘,一定要焊好。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B:
已经量产过了,usb2514b 还没发现usb出过毛病。  还是多分析分析电路和焊接把。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我新作了一次改版的板子(非USB2514的电路部分),手工焊接了2块,都可以正常工作,这次也没改动啥,唯一的就是3次的打板不一样的,这次仍然在嘉立创搞的,我手工焊接的芯片,第二次的外包的深圳华强PCB和华强SMT,确实有问题,我把我自己买的正品芯片换到华强做的PCBA上,也不行,还是不工作,昨天刚焊接完毕,并测试了下,没任何问题,可以起振,和我第一版在嘉立创做的情况是一样的。所以我感觉华强那边做的PCB和贴片有问题。

楼主:
实际的焊接图如下:

网友C(2018-10-31):
顺路,想问2个问题,知道的大侠请指点:
1. 有没有USB PHY自带HUB的,就是PHY出来直接就有多个USB接口了
2. USB PHY 和 USB HUB的晶振能不能共用啊?

网友D:
用FET1.1S不是更简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FET1.1S不是更简单吗

这两货不是一个档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路,想问2个问题,知道的大侠请指点:
1. 有没有USB PHY自带HUB的,就是PHY出来直接就有多个USB接口了
2. ...

你的1问题,应该是没有,当然也可能是我碰到过。2问题:要是用的晶振频率一样,一般是可以用一个有源晶振驱动的

楼主:
后来没找到啥原因,因为其他部分电路有瑕疵,直接改版了一次,这块电路没改换过什么参数,让嘉立创做的板子,贴的外围是电阻电容,并且在立创商城买的元件,手工焊接后,一切正常,做了4块电路板,都工作正常,就是此前的工作不正常。

网友E(2018-12-04):
引用 网友B:
已经量产过了,usb2514b 还没发现usb出过毛病。  还是多分析分析电路和焊接把。

你量产的这个,接摄像头试过么?摄像头会掉线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会自动休眠

咋自动休眠?要设置?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后来没找到啥原因,因为其他部分电路有瑕疵,直接改版了一次,这块电路没改换过什么参数,让嘉立创做的板子 ...

你USB 的线宽,线距,线到辅铜的间距是用的多少?是1.6mm 的两层板么。有做阻抗控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USB 的线宽,线距,线到辅铜的间距是用的多少?是1.6mm 的两层板么。有做阻抗控制么 ...

不做,玩个啥?2层肯定不行,我的板子复杂

网友G(2019-02-14):
引用 楼主:
实际的焊接图如下:

请教下楼主,图中给4G模块供电的那个体积小巧的芯片用的哪个型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量产的这个,接摄像头试过么?摄像头会掉线么?

WIFI联网没问题,摄像头没测试过,我就是扩展来接USB WIFI模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楼主,图中给4G模块供电的那个体积小巧的芯片用的哪个型号啊?  ...

DC-DC  DOWN,MP2161,5V输入,支持2A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DC-DC  DOWN,MP2161,5V输入,支持2A输出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