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客户的电脑就是一个小型病毒样本库,且工作有点马虎

楼主(2018-09-30):
事情的经过是下面这样

市场人员把压缩截图发过来时,直觉告诉我,应该是客户资料有问题。
一个压缩包里面这么多目录,第一眼就看到下面的“lpk.dll”,我当年曾着过它的道儿,6个小时的工作成果被破坏重做,大家可以在搜索引擎上查一下“lpk.dll”的光荣历史。
我也很担心哪一天,我们的服务器也会着了这样的道儿。
工作有点马虎,我想不出是什么原因一个包里面会加这么多目上录进来?
然后点开各个目录,果然看到就只有一个“lpk.dll”。

网友:
lpk这个病毒全公司的电脑都感染过,都是U盘拷贝文件的时候传过去的

网友A:
很多Excel  文件中也夹带了VBA宏病毒.

网友B:
刚才搜了下,电脑里也有这么多LKP.DLL,而且还是两种大小,电脑中毒了???

网友C:
lpk.dll本来就是系统文件,但是只应该出现在Windows目录下。如果你的应用程序的同级目录出现lpk.dll,8成是病毒。要说这个病毒还是挺聪明的,它知道如果同级目录有dll,程序就不去Windows目录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搜了下,电脑里也有这么多LKP.DLL,而且还是两种大小,电脑中毒了???

这应该是正常的吧?  我的系统同样位置也有好多个
并且电脑运行正常,没有变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pk.dll本来就是系统文件,但是只应该出现在Windows目录下。如果你的应用程序的同级目录出现lpk.dll,8成是 ...

对,非系统目录以外的lpk.dll八成是病毒。

网友:
这个病毒怎么杀比较安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很多Excel  文件中也夹带了VBA宏病毒.

如何避免中宏病毒呢?

网友E:
看来win10系统还是比较安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win10系统还是比较安全的。

以前用win7还得装杀毒软件,win10自带的感觉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何避免中宏病毒呢?

尽可能不启用来路不明的宏.   换句话:只要不是自己写的或者没看过代码, 全部禁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尽可能不启用来路不明的宏.   换句话:只要不是自己写的或者没看过代码, 全部禁用 ...

有些宏没密码,真想把它们给破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尽可能不启用来路不明的宏.   换句话:只要不是自己写的或者没看过代码, 全部禁用 ...

宏病毒有多厉害?
用VBA给Word写过简单宏,但是这东西有那么可怕么?

网友:
宏病毒有多厉害?

网友:
杀毒软件不靠谱,普通人只能任人宰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