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能将PCB板存为一个封装库吗?

楼主(2018-09-30):
有一个邮票孔模块板子,想把它存为封装库,当元件调到别的PCB文件里当封装库用
请问怎么操作呢?谢谢

网友:
复制到PCB库文件中就行吧

网友A:
没试过,但是应该可以。
把带焊盘的板子拷贝到封装库里,然后原理图库画一个带对应管脚数的原理图封装。画原理图的时候调用这个原理图库,然后放板内的元器件,连接到半孔脚上。
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但是应该可以。
把带焊盘的板子拷贝到封装库里,然后原理图库画一个带对应管脚数的原理图封装。画 ...

这样做小板里面的元件如何贴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小板里面的元件如何贴片

哈哈,楼主想错了。
底板里面并不是需要把核心板自身当个元件,而是把核心板的外面接口也就是邮票孔当作一个元件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小板里面的元件如何贴片

你说的是元件坐标问题吗?我觉得规定好原点,然后核心板不导坐标,其他元件坐标照常导就可以吧。前段时间刚画了个邮票孔,但是着急投板没折腾这个方法,用和5楼一样的方法做的板子,把每个引脚作为一个元件放的。

网友:
可以的,在PCB界面看菜单栏可以导出PCB库的

网友:
PCB可以直接生成封装库

网友:
这样操作是可以的 ,不过会带来几个问题。
你这个PCB文件作为封装库导入到另外1个PCB 文件里,
1:这个PCB作为封装库元件导入到新的PCB文件里的,内部就没有网络名了,相当于一个黑盒子了,
     所以你要定义好这个黑盒子的输入输出接口,作为该器件的“引脚”,新建1个原理图库元件,定义输入输出引脚;
2:导出BOM,也不会有内部的元件名,只有这个黑盒子的信息;
3:没有内部器件的坐标,不好机器贴片;
其实这几个问题,你都可以通过人工把这个黑盒子内部的元件信息额外添加到BOM里或者坐标文件里就行了,注意内部元件不要与外部元件重名了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