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gle 9.2.0 又改进不少,值得升级

楼主(2018-09-30):
https://eagle-updates.circuits.io/downloads/latest.html
Release notes for EAGLE 9.2.0
=============================

* EXPORTSTEP Command:
  - This new command exports the board into a STEP model using the cloud service for FusionSync.

* FANOUT Command:
  - The new FANOUT command performs fanout operations on selected devices (SMDs and BGAs) or
    signals, while providing control over the direction of the fanout and the via size. This
    command has an icon in the command toolbar and is also available from the command line.

* NET Command:
  - Removed automatic label mode from NET command. Proper auto-label function comes with the
    NAME command for nets.

* PINARRY, PADARRAY, SMDARRAY Commands:
  - New PINARRAY, PADARRAY, and SMDARRAY commands, available via CLI (command line) and from the PIN
    and PAD/SMD parameter toolbars, allow creation of an array of PINS, PADS, or SMDS in a regular pattern.
    These commands offer configurable naming options, and automatic NAME and VALUE text object
    and outline placement.

* PAINTROLLER Command:
  - Transfers selected properties of a selected object to other similar objects.

* PATTERN Command:
  - The PATTERN command creates multiple copies of an object and arranges them in a linear or circular pattern.

* SMASH Command / Reposition Attributes:
  - The Smashed property has been removed from devices and elements, so instead all placed devices or
    elements are automatically smashed. Loading legacy designs will automatically smash any unsmashed
    devices or elements.

* SPICE Simulation:
  - New digital and mixed-mode simulation feature.
    * Digital models enabled for simulation.
    * New library ngspice-digital contains simulation-ready digital parts and parts for use in
      mixed-mode simulations.
    * New examples provided using the new parts under /examples/ngspice/.
    * Re-organized examples into Analog, Digital, and MixedMode folders.
    * Check added to make sure analog and digital parts are not mixed on the same net.
    * Added new digital plotting mode for use with digital simulations.
    * Changed previously named SOURCESETUP command to have a description of "Analog Source Setup",
      and added new command DSOURCESETUP with description "Digital Source Setup". This command has a
      UI that allows the user to specify digital data for multiple source pins, either manually by
      entering in a table, or by importing a properly formatted csv file.
  - Measurement functionality added to plotter: click once at two locations and a table will popup
    to show the difference in x and y axis values for all plotted signals.
  - Added check for frequency of 0 when DEC type AC simulation is run.
  - Fixed bug to make sure simulation configurations parameters are saved for all fields, not
    only those corresponding to the chosen simulation type.

* Library Editor:
  - When a new 3D package is copied into a library, it is now added to any device variants that reference
    the 3D package's footprint (if the device has no 3D package and no other 3D package in the library
    references the footprint).

* CAM Processor:
  - Improvements and issues resolved when using the CAM Processor within EAGLE:
    * The CAM Processor dialog can now be resized.
    * A CAM Job File that specifies an output file containing a non-existent directory prefix now successfully
      creates the directory path.
    * The default Gerber format for Template CAM Job Files and newly created CAM Job File Gerber Items is RS274-X.
    * Seeed Studio CAM Job Files have been added to the CAM Processor Third Party category.
    * Beta Layout CAM Job Files have been added to the CAM Processor Third Party category.
    * The Negative Polarity checkbox has been added to CAM Processor's Gerber Item page. It affects the
      Preview display and Gerber output.
    * Some file function settings (e.g. Solder Mask) produce negative image polarity by default.
    * Display of Legacy Gerber CAM Item layers in CAM Processor has been improved, especially when operating
      from EAGLE Control Panel with no active PCB design.
    * Drill, Gerber, and Drawing Output Sections all have output file prefixes, with corresponding
      symbols for use in their Output Item's file name.
    * Size capacity of Output Section prefix fields and Output Item file name fields have been increased.
  - Several issues have been resolved when executing EAGLE CAM Processor from a command window:
    * The -dCAMJOB option to completely process a JSON CAM Job File is now fully documented in the user manual.
    * The -N option now completely suppresses all output messages.
    * DXF output generation using -dCAMJOB no longer produces an "unexpected condition" failure.

* Design Rule Check:
  - Updated DRC engine, so that it does not flag wire stubs, if they are absorbed by copper pours (polygons).
  - Improved user interface for DRC > Layers tab.

* Miscellaneous:
  - Added missing semicolon to eagle.dtd.
  - Added CUT command on keyboard shortcut Ctrl/Cmd+X. This operation copies the selected objects to the
    clipboard, and deletes them from the design.
  - Improved connectivity of wire segments in the schematic after some MOVE operations.
  - Improvement to coupling of buses and nets - changes in one will be reflected in other, where applicable.
  - Updated help for POLYGONIZE and MOVE updates.
  - Pins with Direction NC (Not Connected) are now marked with a distinct cross symbol.
  - Added support for XREF labels with PINBREAKOUT and NETBREAKOUT commands.
  - Placing a part with two unconnected pins on an existing net in the schematic will split the net in two
    parts instead of shorting it.
  - The wire bend icons and via shape icons have been consolidated into drop-down list boxes in the parameters
    toolbar to save space so that on smaller displays the parameter toolbar would fit within the window.
  - Stopped bundling 84 obsolete libraries with EAGLE. They are still available for download using the
    Library Manager. See the ChangeLog in the cache/lbr folder for a list of the libraries.

* Bugfixes:
  - Fixed a bug that caused the REPLACE command to fail to update the library reference when replacing the
    second and subsequent parts/elements in a design with a device variant in a device of the same name and
    a library of the same name, but different URN (or a URN instead of no URN, or vice-versa).
  - Fixed a crash issue when opening a new simulation-ready design file after simulating another.
  - Fixed issues when BUS is started with a selection of nets made beforehand:
    * do not start from selection, if Group Default is not on,
    * do not start from selection of nets, if first click is on an existing bus,
    * should not have to click twice when drawing bus from selection of nets.
  - A number of issues related to the MOVE command have been solved:
    * Fixed issue where traces get removed unintentionally during GROUP MOVE.
    * Fixed crash that occurs sometimes when moving a via.
    * Fixed issue where moving a component using the DISCONNECT mode leaves the reference designator
      (>NAME text object) behind.
    * Fixed Ctrl+MOVE for rectangle and circle (adjust size) and Shift+MOVE for polygon (move entire polygon).
  - Fixed issue where live DRC does not update when global attributes are changed.
  - Fixed issue where DRC reports an error on placeholder instead of attribute value.
  - Fixed crash when opening board.
  - Fixed issue where polygon did not get reverted to outline when moving.
  - Fixed issue where moving a polygon edge could corrupt the polygon resulting in incorrect pour.
  - Fixed the OPTIMIZE function to work properly during LINE related command placement and during
    MOVE operations.
  - The import-gerber.ulp utility has been improved to operate correctly when the ULP's path contains spaces,
    and to update its dialog fields properly following Gerber file selection.

网友A:
新版本都找不到和谐的。

网友B:
AD的格式能转到eagle吗?
AD版权问题烦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的格式能转到eagle吗?
AD版权问题烦人

可以的,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版本都找不到和谐的。

不是不要钱吗,免费版限制内用起来还可以啊

网友:
升级倒是挺快了,功能也越来越强

网友:
教程太少

网友B:
请指教具体方法,谢谢

网友:
坐等和谐

网友:
在整 eagle pcb  v7.7。         加上sparkfun 的库 很利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指教具体方法,谢谢

eagle有导入功能。
具体参见这里:https://www.altium.com/documentation/18.0/display/ADES/((EAGLE+Import))_AD

网友B:
引用 网友C:
eagle有导入功能。
具体参见这里:https://www.altium.com/documentation/18.0/display/ADES/((EAGLE+Imp ...

我是说把AD格式转为eagl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把AD格式转为eagle

我用的方法是这个:https://blog.csdn.net/g1fdgfgdf2_/article/details/80161428

另外我的eagle里面已经有这个插件了,可以直接转,导入很方便

注意:我让你看的是这个帖子里面的下面那个,“import”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方法是这个:https://blog.csdn.net/g1fdgfgdf2_/article/details/80161428

另外我的eagle里面已 ...

恩,导入pcb可以了
貌似原理图不行啊,报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恩,导入pcb可以了
貌似原理图不行啊,报错

应该是会报错的,毕竟原理图库可能自己画的。。。

没用过这玩意画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会报错的,毕竟原理图库可能自己画的。。。

没用过这玩意画原理图 ...

OK,谢谢

网友:
免费版能用4层就好了,或者给少点钱也行呢,一年一年收太贵了,一年都画不了一张板

网友D:
这个有没有crack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没有crack版的。

网上已经有了,但没测试

网友E:
LZ, 这个软件在国内要订阅的话有啥正规途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 这个软件在国内要订阅的话有啥正规途径吗?

以前深圳有一家的,不过已经没代理好多年了,优惠点选择教育版的便宜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以前深圳有一家的,不过已经没代理好多年了,优惠点选择教育版的便宜点 ...

以前?不会是还没被收购的时候吧

价格倒不是啥问题,因为 Premium 版太贵,买也只能买 Standard 版
现在官网上你在订阅界面点添加到购物车,会提示

Ineligible Order

We cannot complete your purchase at this time due to your location. Purchasing online is not enabled for some countries and United States export regulations prohibit the export of products or technology to some countries. If your country is not under embargo restrictions, you may be able to purchase from a local Authorized Autodesk Reseller.
Thank you for your interest in Autodesk software.

不过国内代理好像根本也不管他们这么便宜的产品吧,都是 AutoCAD 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不会是还没被收购的时候吧

价格倒不是啥问题,因为 Premium 版太贵,买也只能买 Standard 版

外挂个美国地址的VPN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挂个美国地址的VPN可以试试

挂代理是可以下一步,关键是这么买来的软件还合法么

PS, 网上的石皮角刀牛版本试了一下,板子面积的限制都没去掉,实际还是 80cm^2 以外的区域放不了元件

网友:
直接付款购买就好了呀,年费也不贵,画个小板就挣回来了,学生党就用kicad好了,熟悉两天就会了

网友:
是的有限制

网友:
和谐后有功能限制

楼主:
9.2.1离线版要用防火墙阻止了,不然会出现登录窗口,9.2.0不用

网友F:
9.2.1防火墙阻止了,可以运行但有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F:
9.2.1防火墙阻止了,可以运行但有限制

哪里找的?

网友(2021-02-26):
mark一下,现在版本是 9.6.2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2021-05-08):
如果要搞和谐不如去申请学生帐号, 可以免费用的, 以前是三年现在好像每年申请.
我试过了, 也不会要求审核马上就可以用了, 给的虽是学生帐号但是提供premium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