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IC充电输出脚串二极管后接电池,对充电有影响吗

楼主(2018-09-30):
设备由单节锂电池供电,由于怕充电口短路,所以在充电口正极串二极管,充电IC TP4056通过充电口充电。串接的二极管会对电池充电造成影响吗?示意图如图所示

网友A:
恒压阶段,到电池的电压不就低了么。

网友B:
会充不满啊。为什么你要串那个东西?不让电压反串到输入?那你还不如在输入那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充不满啊。为什么你要串那个东西?不让电压反串到输入?那你还不如在输入那串 ...

充电部分不包含在设备里面,是设备没有电后另外再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压阶段,到电池的电压不就低了么。

是的,正在发愁呢。
把充电IC的第3脚串相同的二极管把它的地电平太高不知可不可行
或者有其它的充电IC就好了

网友C:
cn有很多芯片。可以设置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cn有很多芯片。可以设置电压。

谢谢,有型号可提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cn有很多芯片。可以设置电压。

找到一款CN3065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