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电路前级的运放电路是什么作用?我没有看懂

楼主(2018-09-30):
红色部分看不懂啊
一个电机驱动电路应该是看不懂

网友:
图可以后面再看,不过我觉得版规你要好好看看先

网友:
不看板规要封ID的,楼主保重

网友A:
看不懂就用软件仿真一下,这种线性电路仿真结果很接近实际电路的。

网友:
标题修改一下吧,这个电路类似加法器吧,模电书翻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就用软件仿真一下,这种线性电路仿真结果很接近实际电路的。

请教一下,线性电路和非线性电路,分类的规则是怎么样的

网友B:
虚短 虚断不会用吗? 着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虚短 虚断不会用吗? 着急~

用的是393比较器,也能虚短虚断?

网友:
虚短是垃圾的教科书给出的错误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