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笔记本电脑的液晶屏是否坏了?

楼主(2018-09-30):
本人一台神舟优雅u55c笔记本,一年前就有如下故障现象。
1.将屏幕开合摇动,会黑屏或者闪烁;
2.之后问题越来越严重,最近十次有七八次开机都不成功,直接黑屏,偶尔一两次也正常;
3.中间也出现过分辨率变小,字体突然变大的情况;
4.开启远程桌面,当黑屏时,使用远程连接正常;

根据以上现象,是否基本可以判断是屏的问题?谢谢!

网友:
可能是屏线

楼主:
那能否换屏线?好象是一体的,只能看见一头,另一头直接进液晶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能否换屏线?好象是一体的,只能看见一头,另一头直接进液晶屏

屏还可以再拆开的,拆到能看到电路板

网友:
外挂个VGA显示器看看能不能显示不能的话是主板坏(主板坏的概率很大)

网友:
排线问题,换吧

楼主:
是换排线还是换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换排线还是换屏?

排线
字数补丁

网友A:
排线问题
我的笔记刚买下时出国同样问题,然后拿到售后换个了屏幕好了
型号:thinkpad‘’

楼主(2018-11-09):
引用 网友A:
排线问题
我的笔记刚买下时出国同样问题,然后拿到售后换个了屏幕好了
型号:thinkpad‘’

为何不是换排线,而是换屏?

网友:
神舟的本子本身质量就不太好,hp的也不太好。我手边最皮实的本子一是東芝(16岁了),二是dell(15岁了),三是sony(10岁?)hp也是排线坏了。想当年显卡门,缩散热缩主板。老爸神舟电池放着放着突然不行了,然后键盘慢慢失灵。至于市面上全部家用本系列,一句话,都是垃圾。散热垃圾,拆卸清灰极端困难,当年拆宏碁拆了一下午也没拆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不是换排线,而是换屏?

应该排线有一边是焊接的吧,换排线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