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接口硬盘还有应用的吗?都应用在哪些地方?

楼主(2018-09-30):
FC接口硬盘还有应用的吗?都应用在哪些地方?

网友A:
早没了 只有老系统维护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没了 只有老系统维护才用

Fibre Channel Speed Roadmap — FC
Product Naming
Throughput
(MBps)
Line Rate
(GBaud)
T11 Spec
Technically
Completed

(Years)‡
Market
Availability

(Years)‡
1GFC
1.0625
2GFC
2.125
4GFC
4.25
8GFC
8.5
16GFC
14.025
32GFC
28.05
128GFC
4X28.05
64GFC
57.8
256GFC
4X57.8
128GFC
TBD
Market Demand
256GFC
TBD
Market Demand
512GFC
TBD
Market Demand
1TFC
TBD
Market Dema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没了 只有老系统维护才用

从网页直接复制粘贴的表格边框看不清,这个是帖子编辑状态的截图。
FC的标准还在不断更新,就是不知道应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银行、电信等核心系统,大数据,超算……

网友:
孤陋寡闻了,还以为是CF接口。。。

网友:
数据中心 FC SAN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网页直接复制粘贴的表格边框看不清,这个是帖子编辑状态的截图。
FC的标准还在不断更新,就是不知道应 ...

这是存储阵列的 接口 一直再用 硬盘早不用fc了,现在老fc盘也就很多老系统维护,巨贵无比

网友:
全闪存阵列也用fc ,另外美军飞机用fc-ae-1553 等等变形 但是硬盘没有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