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cp在vlan下设备ping出问题

楼主(2018-09-30):
pc1,pc2这是2台电脑,d3是设备,都在一个网段下,比如192.168.10.*,然后dhcp服务器是10.0.0.10这样。都通过dhcp去自动获取ip地址,还有其他网段,比如pc3是电脑在192.168.20.*下。
现在情况是pc1,pc2能ping到d3,但是时好时坏,即有时候ping通,有时候显示不能获取目标地址,pc1和pc2在ping时候的通断不存在相关性,也就是能观察到4种组合都可能出现,奇怪的是在pc1,pc2,pc3同时ping那个d3的时候,pc3却一直可以ping通d3,通宵测试都可以。

问:哪位有经验的请给个思路?谢谢。

楼主:
忘记说了:以上是vlan下的情况。如果将pc1,pc2,d3放在一个独立的小网络,不存在vlan的环境下,ping是正常的。

楼主:
d3是一个设备。pc1,pc2,pc3是电脑,使用ping命令去ping设备d3,设备d3不是电脑,没有界面。

网友:
读了半天没看明白拓扑
至少具体vlan是如何划分的lz没写

网友:
把 你的问题总结一下应该是这样的:在同一个网段中ping嵌入式设备有丢包情况,但异网段ping却正常。
是不是你的嵌入系统的协议栈程序有问题,或内存不足?
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你的D3设备?

楼主:
vlan设置是所以网段都互通,这块问了网管没有做限制。只要在vlan中,同网段ping时通时不通,ping的结果也不是丢包,lost=0,就是显示不能到达目标地址,但异网段却没问题,这里网管也很奇怪说他那边看不到d3的mac。独立组一个没有vlan的环境,ping结果非常正常非常好。d3设备是fpga+phy,fpga代码参考了一个开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