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易找的大能力干挠源?

楼主(2018-09-30):
如题,从传感器来的信号到主板,本来机器动作一下指示灯闪一下,结果指示灯乱闪,想找个易找的干挠源模拟下,说实在的,指示灯乱闪,找出干挠源才是正道,但是在外地,没有波器,有点难度。想找屏蔽线,也找不到,十一了,人家放假,我暂时也回家吧。

网友:
打火机放电头,电动工具,对讲机都比较容易找

网友:
二手的对讲机,交流接触器。

网友:
点火器,电钻

楼主:
家有豆浆机,内有电机,可不可做干挠源?

网友:
上原理图,pcb,实物图,才好分析

网友:
干扰仪,群脉冲

网友:
对讲机干扰比较大

网友:
电火花真空检测仪

网友:
指示灯乱闪可能接地不好

网友:
对讲机,天线对着

网友A:
神器,第一次亮图推荐:能过如图的氙灯触发器10cm内的干扰,什么干扰都不怕,标准的抗干扰项目一次通过。

这个东西用电笔的话,在50cm远的地方,电笔在空中是很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器,第一次亮图推荐:能过如图的氙灯触发器10cm内的干扰,什么干扰都不怕,标准的抗干扰项目一次通过。

氙灯是真厉害,以前做个小玩意,被氙灯搞得只能不停的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器,第一次亮图推荐:能过如图的氙灯触发器10cm内的干扰,什么干扰都不怕,标准的抗干扰项目一次通过。

从哪里可以买得到?我搜一下淘宝外观跟你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器,第一次亮图推荐:能过如图的氙灯触发器10cm内的干扰,什么干扰都不怕,标准的抗干扰项目一次通过。

有推荐淘宝购买链接的吗?一直想买个干扰源测试

网友:
关注一下 谢谢楼上推荐

网友B:
有触发器的日关灯,对通讯线路,传感器线路的干扰也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器,第一次亮图推荐:能过如图的氙灯触发器10cm内的干扰,什么干扰都不怕,标准的抗干扰项目一次通过。

请问如何使用啊?有购买的链接推荐吗?

网友:
干挠……你这标题我硬是过三秒才理解

网友C:
微波炉的磁控管拆出来······目前好像没什么设备搞不挂的·····

网友:
船用氙气灯触发

网友:
对讲机的干扰挺大的

网友:
12楼有原理图吗?我也想做个测试的

网友:
氙气灯、高压拉弧,都可以
氙气灯在电源线上的串扰比较强,直买就可以;
高压拉弧辐射干扰比较强,找不到的话,买个臭氧发生套件就可以;

网友:
对讲机干扰比较大,

网友:
没东西测量,外部加干扰有啥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微波炉的磁控管拆出来······目前好像没什么设备搞不挂的·····

磁控管很好买,那怎么用呢?接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磁控管很好买,那怎么用呢?接电源?

微波炉变压器找一个,二极管电容一接,人穿好防护,不然手要烤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微波炉变压器找一个,二极管电容一接,人穿好防护,不然手要烤焦····· ...

谢谢!就是感觉太危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触发器的日关灯,对通讯线路,传感器线路的干扰也比较大。

想当年,我的pxi工控机也会被打的重启。

网友:
电焊机是个大干扰源

网友:
特斯拉线圈!

楼主(2018-11-08):
引用 网友A:
神器,第一次亮图推荐:能过如图的氙灯触发器10cm内的干扰,什么干扰都不怕,标准的抗干扰项目一次通过。

这东西怎么用呀?只用触发器不用灯泡吗?灯泡很贵呀

网友:
淘宝上找“赶猪器”

网友:
氙灯真是神器,一般对讲机就够用了

网友E:
我自己做得氙灯驱动板…能把单片机弄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做得氙灯驱动板…能把单片机弄挂了…

只用氙灯驱动器不用灯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做得氙灯驱动板…能把单片机弄挂了…

怎么用?我打算买个淘宝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东西怎么用呀?只用触发器不用灯泡吗?灯泡很贵呀

不用灯泡,直接对空气放电,将被测设备放在电场内,一般若30CM内能过,什么干扰都可以过了。
在暗房内,该电场可以在1米外空气中有紫色电晕,点亮电笔。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用氙灯驱动器不用灯泡吗?

1000V 放电就行。常常挨电打。。

网友:
电警棍放电也是强大的干扰源,也可以用煤气炉的电子打火器,功率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