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静音空气压缩机

楼主(2018-09-30):
手里的一个空气压缩机噪音实在是无法忍受了,隔壁天天在投诉。需要大家推荐一款声音小点的空气压缩机。
可惜当年阿莫买的静音空气压缩机没赶上。

网友A:
拿冰箱压缩机或是空调压缩机自己diy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冰箱压缩机或是空调压缩机自己diy一个

这个主意很好啊,旧冰箱都卖不出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冰箱压缩机或是空调压缩机自己diy一个

这个专业的事情还是专业工具来吧

网友:
牙医用的空压机,声音很小

网友:
给压缩机打个隔音腔吧。参考汽车消音器。要不然只要是机械的就不可能没有声音,功率越大声音也越大,否则没劲。

网友:
淘宝上买销量最大那个,买同体积里面最贵的,如果还觉得声音大,就找个纸箱子,里面贴海绵,装起来

网友:
一般的是活塞式的吧,很吵

看看螺杆式或者蜗旋式的压缩机

网友:
多大功率的?螺杆空压机行不?

网友B:
螺杆的一般都是大设备,好像没有小的,倒是听说过冰箱压缩机可以改,但不知道原理及如何改造的方法

网友C:
能不能将空压机放楼顶,再引管子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将空压机放楼顶,再引管子下来?

绳子拴着挂到窗外!

网友:
我也想找一个来玩玩!

网友:
螺杆机好像没见过小的····如果有小的确实挺安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杆的一般都是大设备,好像没有小的,倒是听说过冰箱压缩机可以改,但不知道原理及如何改造的方法 ...

压缩机需要专门的压缩机润滑油来润滑,还需要空气过滤器、油水分离器、气罐、气压开关。

网友D(2018-11-21):
我以前用过冰箱的压缩机,放置久了就锈住了,空气中有水分,最好加去水分的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用过冰箱的压缩机,放置久了就锈住了,空气中有水分,最好加去水分的装置 ...

有装油位表,看到油位不够就补充空压机用的润滑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