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mWin库破解,程序可以关闭CRC校验

楼主(2018-09-30):
       根据坛友的《qemu模拟移植STemWin, 破解STemWin库的CRC检查限制》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ht=STemWin%E5%BA%93     这个帖子的思路,帖子里只提供了STemWin532_CM3_GCC.a这个破解,其它的库没有提到且他是电脑上仿真的,我最近在玩STM32F407也是用到STemWin库,所以就想M4的库能否实现,用HEX软件查看STemWin528_CM4_OS_Keil_ot.lib找不能原帖子里说的9A 42 00 D0 FE E7 FF F7,再用42 00 D0 FE查找,即可以找到88 42 00 D0 FE E7 2B 4D这组数据,动手改成89 42 00 D0 FE E7 2B 4D后下载到板子,能正常显示 ,CRC关闭了再测试也可以显示 ,当改为8A 42 00 D0 FE E7 2B 4D后,不管是CRC打开或关闭都不能正常显示。由此得出只能改42前面的88,且只有进一位。附件是能正常显示的库。有条件的坛友看能不能移到其它芯片的板子。

网友:
楼主改下标题,添加上CM4,keil
这样搜索更加友好

网友:
我手里的一个文件: STemWin532版本:    STemWin532_CM4_Keil_ot.lib

i.GUI_Init:000000F4                 EXPORT GUI_Init
i.GUI_Init:000000F4 GUI_Init
i.GUI_Init:000000F4                 PUSH.W  {R4-R8,LR}
i.GUI_Init:000000F8                 LDR     R0, =0xE0002000
i.GUI_Init:000000FA                 LDR     R1, [R0]
i.GUI_Init:000000FC                 BIC.W   R1, R1, #1
i.GUI_Init:00000100                 STR     R1, [R0]
i.GUI_Init:00000102                 LDR     R0, =0x40023000
i.GUI_Init:00000104                 MOVS    R6, #1
i.GUI_Init:00000106                 STR     R6, [R0,#8]
i.GUI_Init:00000108                 LDR     R1, =0xF407A5C2
i.GUI_Init:0000010A                 STR     R1, [R0]
i.GUI_Init:0000010C                 LDR     R0, [R0]
i.GUI_Init:0000010E                 LDR     R1, =0xB5E8B5CD
i.GUI_Init:00000110                 CMP     R0, R1
i.GUI_Init:00000112                 BEQ     loc_116

===========================================================

0009dc0ah: 88 42 00 D0 FE E7 31 4D                         ; 圔.玄?M

===============================================
【88 42】 对应的汇编是  cmp r0,r1

“当改为8A 42 00 D0 FE E7 2B 4D后,不管是CRC打开或关闭都不能正常显示”

【8A 42】 对应的汇编是   cmp r2, r1 ---->这是不行的.

可以改成以下二种,就可以绕过了:

【89 42】对应的汇编是  cmp r1,r1
【80 42】对应的汇编是 cmp r0,r0

楼主:
okplay高手哦,请问你这个是反汇编吗,是用什么软件查看呢

网友:
不明觉厉!但是真的不知道,关闭CRC有啥用呢?省资源?

网友:
可以用到其他芯片上

网友:
CRC校验 是不是加密用的?

网友A:
我比较奇怪的是emWin是如何通过CRC来确认这个是ST的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比较奇怪的是emWin是如何通过CRC来确认这个是ST的芯片的

单片机上还有启动固件,可能是校验这里,

网友(2018-11-21):
谢谢,这个知识点都能提到,高手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虽然暂时用不到不加密的库,但是感谢楼主提供思路。

网友B:
可以直接生成一份通用的,直接替代原有lib文件,并且无需CRC的lib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比较奇怪的是emWin是如何通过CRC来确认这个是ST的芯片的

同样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生成一份通用的,直接替代原有lib文件,并且无需CRC的lib吗?

理论上是可以的。你可以试试看

楼主:
可能通过读取芯片的厂家ID码来识别。

网友:
有个疑问,st的芯片用stemwin是免费的,为什么还要破解呢?

楼主:
破解到其它公司的芯片使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