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LC铣刀的大小。

楼主(2018-10-01):
请教JLC铣刀的大小,你们最小铣刀是不是0.6mm的?问你们工作人员都说最小是0.8mm的,但是我觉得应该是0.6mm。

你们实话实说,最小的铣刀是不是0.6mm的?你们不方便公开说,私信回复我也行。

网友A:
最小铣刀0.8mm,再细了就会断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小铣刀0.8mm,再细了就会断刀

请JLC权威回复下。

网友B:
二楼就是权威回复的。楼主要仔细看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JLC权威回复下。

jlc工艺里说的有,最小0.8的槽孔。你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楼就是权威回复的。楼主要仔细看帖。

那么请问,

我在PCB板上开了3个槽,分别是1mm,0.8mm,0.6mm,都做出来了,肉眼看上去3个槽的宽度明显不一样。

这是什么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请问,

我在PCB板上开了3个槽,分别是1mm,0.8mm,0.6mm,都做出来了,肉眼看上去3个槽的宽度明显不 ...

你问的是铣刀,但看你的疑惑,我来给你科普一下

槽的机械加工刀具有两种,一种是槽刀,一种是铣刀
铣刀最小刀具是0.8mm, 这种刀具的加工方式是在平台上按铣切轨迹移动来切削板子得到外型或者槽。无数实验证明0.8mm是最低极限,如果小于这个尺寸的刀具,在切削的过程中会断刀。
槽刀最小刀具直径是0.6mm,这种刀具的加工方式不同于铣刀,它类似于普通圆孔的钻咀,是通过连续的钻孔形成一条槽,这种极限能力的槽一般是用在金属化槽上面,供金属片类型的焊脚插件焊接(也就是说,低于0.8mm的非金属化槽,板厂一般不会拿槽刀来给你加工的,最多用0.8mm的铣刀给你铣出来),所以低于0.8的槽不建议做常规大面积的设计,成本会直线飙升。

网友:
断刀等于于成本上升,接受成本或者修改工艺

网友:
学习了,原先只知道铣刀,从没有了解过还有槽刀。

网友:
>原先只知道铣刀,从没有了解过还有槽刀。
Do you have a picture of each?

网友:
槽刀?真是长见识了

楼主:
在网络上查了“槽刀”,信息极少,没有发现有价值的信息。还是请JLC出来说明一下吧。

网友:
小于铣刀直径的槽孔可能是用钻头钻出来的

网友:
请不要过于纠结,设计时请尽量帮留有余量,不帮卡得太死(尽踩在临界点上),事物都需要正负公差,谢谢。
关于成型大约用到以下3类设备(见图片),及对应的正负公差附后:
CNC加工(锣边、铣边、铣无铜槽孔等)常用铣刀直径1.6MM,最小铣刀直径0.8MM(极限),镂空或槽宽尽量帮设计到2MM以上,有利于加工,谢谢。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7119-1-1.html
[科普]不合理的VCUT拼板结构设计,而且还不影响板厂生产    铣刀的实物图见此贴6楼
钻孔设备(槽孔换算为连续的小圆孔钻出,也是不做方孔方槽的原因).jpg.jpg

网友C:
补充:
https://www.sz-jlc.com/consumer/index.do?s=1539056819300
下单前技术员必看
等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补充:
https://www.sz-jlc.com/consumer/index.do?s=1539056819300
下单前技术员必看

量产和打样有没有可能用直径不一样的锣刀?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量产和打样有没有可能用直径不一样的锣刀?

一样的,完全一样的规格。铣刀规格就只有这两种选择。但不确定不同批次完全使用一样的规格(常见的都是使用的1.6MM的铣刀)。

设计特别提醒
技术中重点中的重点
1).VCUT(V割)板边离线的距离不小于0.4mm
2).CNC(锣边)正常是版边离线的距离不小于0.3mm
3).内槽离走线离线的最小距离不得小于0.3mm
4),最小非金属化槽为为0.8mm,  如果你的小于0.8mm则按0.8mm处理 ,最小金属化槽为为0.65mm ,金属化槽的槽长要大于槽宽的两倍!
不满足以上条件的情况下。如果空间允许,我司会进行适当优化处理。不够空间优化的,CNC及V-CUT会伤到铜皮。不接受投诉。
请务必阅读《下单前必须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