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寸硬盘做NAS的有吗?可靠性和性能与3.5寸相比怎么样?

楼主(2018-10-02):
2.5寸硬盘做NAS的有吗?可靠性和性能与3.5寸相比怎么样?

网友:
按理说2.5的要皮实些,移动设备用的,机械盘速度要慢些,固态就没区别。

网友:
现在的服务器逐渐都是2.5寸了

网友:
我现在有个24小时开机的群晖。但我还是打算再用香蕉派+2.5寸盘,组个nas。nas对硬盘的速度要求不是很高的。速度的瓶颈在网络。

网友:
我的两块2.5黑群晖用了两个月没问题,其中一块是在路由器用了一年的,优点是体积小功耗低,缺点是容量较小,5400转的传输速度稍微慢点,怕盘坏就组raid1

网友:
我的群晖里面就是两块2.5硬盘啊,用了1年半没什么问题,不知道你是怎么个用法

网友:
2.5寸最大问题是贵啊
西部数据(WD)蓝盘 2TB SATA6Gb/s 5400转128M 笔记本硬盘(WD20SPZX) ¥699
西部数据(WD)蓝盘 2TB SATA6Gb/s 64MB 台式机械硬盘(WD20EZRZ)           ¥379

网友:
前几天京东才撸的西数WD20SPZX,自营是599

网友:
笔记本日立的,用了好几年,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