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一个支持13种快冲协议的充电器

楼主(2018-10-02):
转载请注明出处,用于商业用途请告知作者

先提下功能:用外接直流电源供电,比如笔记本的旧电源19V供电,然后给手机等电子产品充电,多口,可以显示电压电流,。
假如是要给USB-type-C接口的笔记本充电(USB-PD协议20V电压的),要外接24V以上的电源,因为这个只能降压,不能升压。

硬件是我做的,程序是我朋友凌先生写的

输入工作电压范围:10.5V到 32 V(我的焊的30V的TVS,最大只支持30V)
输出电压范围:3V-20V,根据快冲协议自动调整
输出功率:单口最大45W(3V@3.6A.5V@3.4A.9V@3A.12V@3A,15V@2.3A,20V@2.3A)
输出线损补偿:125mV/A

↑ 这个是充电器支持的协议(淘宝上盗的图,这里感谢下做这个充电器的卖家)

↑ 完工的充电器,左边的3层充电的版本,右边的2层充电的版本,如果是仅仅是充电,可以无限叠加层数,如果还要屏幕显示,最多支持4层(电压电流采样的芯片,I2C地址最多支持4个)这里做3层是为了屏幕显示的字体可以更大一点

↑ 充电器的输入是接口是DC5.5-2.5或者DC5.5-2.1,输入电压10.5-30V,可以做车载充电器用

↑ 3层的显示效果,最上层的显示内容:输入电压,单片机内部的温度,开机时间
下面显示的是每个口对应的电压,电流,功率

成品的图片后面再放一点,先介绍下用的芯片

↑ 这个是的支持13种协议的DC-DC芯片

↑ 显示屏的原理图,看不清的话,下载压缩文件,里面有SCH格式和PDF格式
还有其他的不主要的功能还没弄完,比如陀螺仪,温湿度,开机动画

↑ 充电板的原理图,看不清的话,下载压缩文件,里面有SCH格式和PDF格式

↑ 显示屏板正面

↑ 显示屏板背面

↑ 电源板正面

↑ 这个是空电路板

↑ 焊好显示板的样子

焊好的电源板

4层的电源,后来因为显示排列不好看,改三层了

↑ 使用中

更多图片在下面的百度云分享里,全是有没压缩的图片

百度云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5uTe8XFVAJqMV5KU883dg 密码:d4yd
百度云里包含了原理图,电路板,程序,照片,功能说明
程序里面有2个,一个是显示3层的,一个是显示2层的
程序还有好多功能没完善,有兴趣完善的,我这还有一些空板子可以赠送。压缩包里有个word文档写了一些大概的功能。目前还有陀螺仪自动旋转没用上,温湿度显示没用上,SD卡做开机动画没用上
板子也有一些小问题,右边的USB口和电容有点干涉,需要把USB座子的塑料削掉0.5mm才可以,I2C-2忘了加上拉电阻。

网友A:
显示屏啥牌子的?多少钱?

网友:
我也对这个屏感兴趣

网友:
显示屏感觉还不错

网友:
歪楼了,重点是充电器咋都关注屏幕去了

网友:
屏是3.5寸的吗?

网友:
有成品卖么? 或者搞个团购

网友B:
如果能用这个搞一个充电宝出来就完美。。。

网友:
我也觉得这个屏很不错

网友:
楼主屏从哪买的?

网友:
成品套件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用这个搞一个充电宝出来就完美。。。

在做了,板子都好了,IP5328P主控,也是十来种协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做了,板子都好了,IP5328P主控,也是十来种协议的

成品什么价格

网友C:
屏幕效果真好,媲美oLED屏幕了

网友:
屏幕效果真好

网友:
同求屏的资料,

网友:
顺路打个广告,楼主做的这个接口跟我以前做的有点像,感兴趣的可以看我帖子或者签名店铺。
屏幕确实看起来不错,不过感觉太大了

网友:
有必要用到Cortex M4吗?真土豪

网友:
三弟打印个盒子,更像个成品。货卖一张皮。

网友D:
这个叠起来是不是体积太大了点……
开关频率也很低,电感体积有点hold不住啊……

网友:
我只要单路就够了,有没有一起搞的

网友E:
有点不懂,问一下光充个电需要通讯协议么。我看手机直接随便找个usb口就能充电么,充电的时候还需要通讯么

网友F:
整个用料都不错。。。那个电源DC插座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
充电器不错,屏幕很漂亮

网友:
强大,这么多转出。还是全协议。

网友:
很黄很暴力!

网友:
这个屏是什么屏啊

网友:
加个外壳做成品福利给坛友,坛友自己回去焊接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点不懂,问一下光充个电需要通讯协议么。我看手机直接随便找个usb口就能充电么,充电的时候还需要通讯么 ...

没协议充电慢,比如只有5V1A,2018年发布的手机,基本上充电都可以到20W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整个用料都不错。。。那个电源DC插座应该不便宜吧!

0.8元左右,镀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叠起来是不是体积太大了点……
开关频率也很低,电感体积有点hold不住啊…… ...

开关频率350K,电感是可以用小点的,我是想效率高一点,就用了大点的电感,屏幕大了板子空间比较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幕效果真好,媲美oLED屏幕了

数字做了抗锯齿优化,所以看起来好看,之前没做抗锯齿也是不好看的

网友:
这个协议芯片多少钱

网友:
压缩包这么大,图片应该为文档分开压缩

网友:
为什么你可以如此优秀。。。。

网友:
也关心那个屏幕型号和价格

网友:
这个屏的显示效果真不错

网友:
太给力了!

网友:
液晶看清楚型号了,三星的OM240DN2L,2.4英寸 320240

网友:
如果有带外壳的。外观好看一点的。300以下都能接受。

网友:
感谢开源,很强大。

网友:
支持下,做得不错了!

网友G:
楼主威武!以前也搜到过这个芯片就是不知道对DASH的支持如何也一直没做。另外回复各位楼上想要屏幕的,感觉和我多年前买的有点像,屏幕假货宝上可以搜 2.4 LCD 240 320 MCU 8080应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威武!以前也搜到过这个芯片就是不知道对DASH的支持如何也一直没做。另外回复各位楼上想要屏幕的,感觉 ...

我用的一加3T,DASH可以到14W左右,无需原装线材

网友:
很好很强大,谢谢分享

网友:
已经下载,非常不错啊

网友:
mark 很好的资料

网友:
这个实用,有空研究下

网友:
很漂亮,希望出套件

网友:
才看到,顶起。…………

网友H:
很奇怪下边几层的排线另一头如何接?目测没有另一个座子插

网友:
楼主可以出套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奇怪下边几层的排线另一头如何接?目测没有另一个座子插

外部4个铜柱固定用的。DC座子旁边还有5个铜柱用来导电的

网友:
IP6518,看起来功能强大

网友I:
不敢用第三方充电器,两周前我用的销量很高的充电器(非山寨)烧坏了我的iphone

网友:
用了几个月都没问题,一直插着

网友:
很不错的样子,有套件就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敢用第三方充电器,两周前我用的销量很高的充电器(非山寨)烧坏了我的iphone ...

什么充电器,曝光下,免得以后我们也买到

网友:
不错,我也看中屏了,

网友:
期待套价,不需要屏,能用就行,要屏干嘛

网友:
楼主威武!必须赞一个!!!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外部4个铜柱固定用的。DC座子旁边还有5个铜柱用来导电的

排线没用吗?下边几层只是傻瓜式的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排线没用吗?下边几层只是傻瓜式的DCDC?

排线电流不够,两根需要大电流的(电源输入),另外3根用排线可以的

网友:
咱也mark一下,^_^。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点不懂,问一下光充个电需要通讯协议么。我看手机直接随便找个usb口就能充电么,充电的时候还需要通讯么 ...

普通USB口一般只能2A的充电,要快速充电一般不同公司、不同CPU平台都会有自己的充电协议。

网友:
有套件没有?
不高兴自己做。

网友:
这东西搞得很漂亮

网友J:
液晶显示的字体很漂亮!请问是什么字体?用的什么取模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J:
液晶显示的字体很漂亮!请问是什么字体?用的什么取模软件?

window下的黑体,记得貌似是这个

楼主:
自己用,当然往好了用

网友K:
楼主,还有空板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还有空板赠送?

要会写程序,能优化,才送的
PCB文件有分享了的

网友:
资料已下载正在学习中,提一个小小的建议,PCB工程中,history文件夹下的历史文件都可以删掉,压缩包的体积可以大大减小。感谢

网友:
这个很给力

网友L:
LZ,这个屏是什么屏,关键字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屏啥牌子的?多少钱?

显示屏停产了,原来卖的这家没这个一样的屏幕了

楼主:
显示屏停产了,原来卖的这家没这个一样的屏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LZ,这个屏是什么屏,关键字是什么?

显示屏停产了,原来卖的这家没这个一样的屏幕了

网友M:
做得不错,看样子像四层板,用料也很猛,赞一 个

楼主:
引用 网友M:
做得不错,看样子像四层板,用料也很猛,赞一 个

双面板 用料是已经到我能搞到的最好的料了

网友:
既然有控制器存在,能不能将usb充电协议芯片去掉,用控制器模拟,即使将来出新的协议,更新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N(2018-11-13):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一加3T,DASH可以到14W左右,无需原装线材

谁说的。。。一加的快充,是需要特定线材的,因为他属于低电压大电流的充电方式,如果用普通线材走不了这么大电流,反而有安全上的风险,我之前买过一加3,换了线材就不能快充的

网友:
做得挺好的

网友:
这个强大,谢谢开源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N:
谁说的。。。一加的快充,是需要特定线材的,因为他属于低电压大电流的充电方式,如果用普通线材走不了这 ...

那是你用的原装充电器,所以只能配原装线才可以DASH。原装的线是5芯,多出来的一芯也用上的。但是我确实用普通线材用这个充电器可以DASH快冲,普通线用原装充电器不能DASH快冲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是你用的原装充电器,所以只能配原装线才可以DASH。原装的线是5芯,多出来的一芯也用上的。但是我确实 ...

我说的普通线,是粗的低内阻线,类似华为5A线,但是是4芯的这种,不是垃圾线

网友:
东西做很不错,屏显示效果很好

网友O:
请问一下世面上的手机,是不是与充电器先通信符合快充的就把充电电压提高到12v,9v;还是12v 9v都可以直接给手机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请问一下世面上的手机,是不是与充电器先通信符合快充的就把充电电压提高到12v,9v;还是12v 9v都可以直接 ...

肯定要通信啊,而且电压也不是一直不变的

网友:
居然有这么多的快冲协议呀!这简直是靠配件发家致富呀!

网友P(2019-05-25):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1#detail, 这个是楼主在卖吗?

网友:
英集芯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开关频率有点底,空间小,电流大的应用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P: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91.44c61f5d0HMFXx&id=588346367183&ns=1&abbucket=1#de ...

不是。。。。。。。。。

网友(2019-12-16):
支持,现在USB线材比较垃圾,好的线材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