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 臭氧去农药敌敌畏效果达到83%

楼主(2018-10-03):
视频,臭氧去农药效果良好:

http://jingji.cntv.cn/2013/06/08/VIDE1370696763110451.shtml

网友A:
看不臭氧可以分解很多东西,不知道同样的强氧化剂双氧水之类的有效果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臭氧可以分解很多东西,不知道同样的强氧化剂双氧水之类的有效果不

臭氧溶于水,就是双氧水。

网友B:
家里卫生间之类的自然光照射不到的地方我都安了一个蓝光灯,时常照几十分钟,也有浓浓的臭氧味道和太阳晒过的味道。空气灰尘中霉菌最怕紫外光。臭氧估计也有同样的作用。
使用臭氧分解农药后,残余臭氧该如何去除呢,晾一会儿就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卫生间之类的自然光照射不到的地方我都安了一个蓝光灯,时常照几十分钟,也有浓浓的臭氧味道和太阳晒过 ...

清水冲洗一次就行。

网友C:
十几年以前开发过食堂用的臭氧解毒机,做了好多实验,当时三天两头跑杭州测试毒性.对于敌敌畏,6天以前打药的,解毒后可以食用,3天内的解毒后毒性还超标准值.敌敌畏我做出的实验是解毒在百分之四十几左右.因为解毒效果没有那么明显,所以也没有批量做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几年以前开发过食堂用的臭氧解毒机,做了好多实验,当时三天两头跑杭州测试毒性.对于敌敌畏,6天以前打药的, ...

楼主位视频,打药后24小时做清洗试验,83%被清除掉。这个效果很好。

你说你们的测试效果不好,只有百分之四十几,有没有对比过,只是用清水有多少效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主位视频,打药后24小时做清洗试验,83%被清除掉。这个效果很好。

你说你们的测试效果不好,只有百分 ...

测试很全的,加酸加碱,打农药后,干后和打完就测试,反正开发了2年左右,最后得出,效果是有的没有那么厉害,很难当解毒机卖,还有我们是做冰柜那么大的,解毒后,臭氧时间太长,要做通风管道,在食堂里安全没法保障,所以最后没有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很全的,加酸加碱,打农药后,干后和打完就测试,反正开发了2年左右,最后得出,效果是有的没有那么厉害,很 ...

其实是否有效果,要跟清水、洗洁精水比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十几年以前开发过食堂用的臭氧解毒机,做了好多实验,当时三天两头跑杭州测试毒性.对于敌敌畏,6天以前打药的, ...

为什么要跑杭州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跑杭州测试?

估计自己没有测试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跑杭州测试?

十几年以前浙江好像就杭州防疫站有出官方检测报告,还有十几年以前农药的检测设备本地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试很全的,加酸加碱,打农药后,干后和打完就测试,反正开发了2年左右,最后得出,效果是有的没有那么厉害,很 ...

也许当年的农药的效力十足,现在的农药以“安全”为标准,所以除毒效果明显……产品的价值就出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十几年以前开发过食堂用的臭氧解毒机,做了好多实验,当时三天两头跑杭州测试毒性.对于敌敌畏,6天以前打药的, ...

你这个解毒在百分之四十几左右, 是多高浓度的臭氧、多长时间的解毒效果??
是将菜直接置于臭氧中,还是将菜置于水中通入臭氧???

网友F:
看完视频,我觉得坛友的数据更有可信度:效果不明显,还有潜在的隐患

网友:
不知蔬菜平时水洗后还有多少残留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解毒在百分之四十几左右, 是多高浓度的臭氧、多长时间的解毒效果??
是将菜直接置于臭氧中,还是 ...

当时能买到最大的好像一台1000mg的,我用6台,用了6个鱼缸增压泵那种气头打到水里,水经2台循环泵打到顶盖喷淋下来,菜有2种模式,放水里或者水面上.时间有0-2小时定时器,还有一个保护锁,一个排风机.用以打开盖子没有臭氧出来.也许真的如坛友说的以前农药太好了.当时才所以没有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完视频,我觉得坛友的数据更有可信度:效果不明显,还有潜在的隐患

楼主位的是正规机构做的83%。就算上面网友说的失败的,也有百分之四十几。这还不是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时能买到最大的好像一台1000mg的,我用6台,用了6个鱼缸增压泵那种气头打到水里,水经2台循环泵打到顶盖喷 ...

你的方法有以下问题,估计就是效果不佳的原因。

蔬菜泡到水里,蔬菜表面会有很多微小的气泡,这些小气泡,会对蔬菜表面的农药产生保护作用。所以,水流是必须的,不能禁止的水。

我们这次采购的,是滚筒式,这是所有清洗方式中最好的一种。所以,我很乐观的认为,农药清除率不止83%。

还有,你产生的臭氧,严格测试过它的浓度和纯度?   如果这个没有做过,你的所有测试都没有说服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方法有以下问题,估计就是效果不佳的原因。

蔬菜泡到水里,蔬菜表面会有很多微小的气泡,这些小气泡 ...

问题是出在他做实验用的敌敌畏,现在已经禁止使用这种农药了。

现在比较常见的农药,属于专杀型神经毒剂,一般都有见光分解的特性,双氧水的强氧化性对他清除效果特别好,

比如常见的“阿维菌素”,这种虽然标明是低毒的药,见光后,半衰周期是论天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方法有以下问题,估计就是效果不佳的原因。

蔬菜泡到水里,蔬菜表面会有很多微小的气泡,这些小气泡 ...

产生的臭氧,是有测试过它的浓度和在水里的浓度的,这当时也是拉到杭州检测的,当时菜都用敌敌畏的,就这效果差,别的农药都是当天打药,解毒后可以食用的.敌敌畏的要3天以前打的才可以食用.还有我那种水流加汽泡,清洗太用力了,半小时以上,好多菜就洗烂了,所以加上了水面喷淋的.

网友:
相信站长的推荐才关注到这个产品,视频我也看了,一个娱乐节目的结论不能说服我(敌敌畏83.68%),又看了所有网友的回复,臭氧作用就是强氧化性,我的理解,不仅氧化农药,也能氧化蔬菜; 上面做产品的网友做的实验40%多,至少是亲自测的,一半的效果,其实挺符合学术和实际的比例,40%多我称之为效果不明显,不是没效果。隐患大家都知道,就是泄漏,还有网友提出的,就是农药分解后是什么东西,这个存疑。如果没有隐患,40%也值得用,综合考虑我个人没有买。如果有网友看到我的回复理解为臭氧对农药没效果,我道歉。

网友:
使用臭氧是不是浓度要注意,对人体有什么实质性危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