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让洗菜机变“致癌发生器”,不要放厨房,要放阳台【没条件的请不要使用!】

楼主(2018-10-03):
我一直说,使用高压电处理空气的设备,是致癌发生器。因为高压电会产生臭氧,臭氧呼吸进人体,跟呼吸道粘膜结合,变成双氧水。双氧水会杀死呼吸道表面细胞,时间长了就会产生癌变。

而洗菜机直接使用的是臭氧发生器。所以更加危险。

放在厨房,厨房本身臭氧浓度会变高,也会通过门传到客厅。如果你一边洗菜一边做饭,就更加危险。

所以,我强烈推荐,大家将洗菜机放到有玻璃门隔离的阳台。如果没有这个条件,请不要使用该臭氧洗菜机。不用退货,本月12号优惠结束后,转让给来不及上车的坛友就行。

我的阳台很理想,满足以下条件的:

1。台面可使用尺寸30cm(宽)* 40cm (深)。
2。有电
3。有排水
4。有水管

还需要一块5斤以上,直径30cm左右的砧板,压住洗菜机。否则滚筒高速旋转的时候,上盖会漏水。上盖能漏水,意味着臭氧也会漏出来。

现在用起来非常方便。注意: 洗菜机工作的时候,阳台玻璃门要关闭,不要让臭氧飘到房间内,影响健康。

坛友阳台如果没有排水、没有进水, 也没有电,也可以使用以下这些折中办法:
1。准备两个小水桶。一个装干净水,一个装用过的废水。
2。从厨房取水,倒废水到厨房。
3。使用电源拖板,从客厅临时取电。

网友:
室外通风处,这个很重要。

网友A:
再装强排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装强排风机

阳台+玻璃门隔离。

没有玻璃门隔离,还是会飘到房间。

网友B:
臭氧不是分解的很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臭氧不是分解的很快吗

感觉空气中不快,30平方屋子里照完臭氧灯然后开排气扇,十分钟左右味道才能消散干净…
因为本身臭氧的强氧化性,其实这一点我是一直有点担心的…

网友C:
消毒柜不是一样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消毒柜不是一样危险?

是的。如果是使用臭氧消毒,消毒柜压根不应该放到厨房。否则就是致癌发生器。

如果一定要用消毒柜,可以购买高温消毒的那种。千万不要臭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臭氧不是分解的很快吗

很多因素制约的,温度关系很大,夏天,半小时分解就过半了吧。冬天不行,分解速度慢很多。臭氧吸多了,绝对有害,呼吸系统感受很明显。

网友D:
尾气可以用活性炭吸附一下,然后烤箱加热活性炭再生?随然麻烦实用性低,但是没有条件的,可以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因素制约的,温度关系很大,夏天,半小时分解就过半了吧。冬天不行,分解速度慢很多。臭氧吸多了,绝 ...

我上次测试了一会,大概5分钟,我已经刻意的不呼吸进去,而且比较通风的了。但也恶心了我2-3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气可以用活性炭吸附一下,然后烤箱加热活性炭再生?随然麻烦实用性低,但是没有条件的,可以试下。 ...

你怎么将臭氧收集起来再处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上次测试了一会,大概5分钟,恶心了我2-3小时。

莫大,不要做这种测试了,浓度再高点,时间再长点,呼吸系统就会损伤,直接感觉疼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莫大,不要做这种测试了,浓度再高点,时间再长点,呼吸系统就会损伤,直接感觉疼痛了。 ...

没有看我拆解的帖子?

后来我将臭氧的线路拆掉才测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怎么将臭氧收集起来再处理?

家用的没搞过,工业上是可以用活性炭直接吸附的。
其实电工家用,可以把臭氧容器密封好,接根出气管子。找找台热风枪,电吹风之类的,把管子接到热风枪的入口,然后开热风枪加热到三百度左右(理论值温度应该是二百七八十度)就行了,出来的空气100%不含臭氧。这样有点麻烦,但是绝对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消毒柜不是一样危险?

用高温或者中温的。我现在基本不用它来消毒,只用它存放,消毒功能用洗碗机,如果不是要洗锅,就换松下抽屉洗碗机!消毒碗柜都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用的没搞过,工业上是可以用活性炭直接吸附的。
其实电工家用,可以把臭氧容器密封好,接根出气管子。 ...

臭氧从水底冒出,溶于水,和累积在洗菜桶内。

你得处理3个地方:

1。上盖密封不严,臭氧漏出来。你要收集处理这些臭氧。

2。洗好菜,打开上盖,臭氧会立即跑出来,这时主要的危害。我目前的建议是:屏住呼吸,打开上盖后立即走开,过一会才回来处理。

3。废水里含有的臭氧。

网友E:
洗菜为啥要用臭氧?弱弱的问一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洗菜为啥要用臭氧?弱弱的问一句

只有臭氧才能去除农药。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9883-1-1.html

网友F:
这么说臭氧碗柜是否也很不安全:(

网友:
是不是大家都用这个洗菜,还可以为地球增加臭氧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说臭氧碗柜是否也很不安全:(

强烈致癌。不能放厨房和室内。只能放阳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如果是使用臭氧消毒,消毒柜压根不应该放到厨房。否则就是致癌发生器。

如果一定要用消毒柜,可以 ...

国内的一堆洗碗洗菜盆式的双槽机器,喷淋超声臭氧都有,那个才是大型致癌机器

网友G:
很怕闻臭氧的气味, 闻到一点都会恶心.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怕闻臭氧的气味, 闻到一点都会恶心.

这是人体的保护机制。避免吸入过多臭氧。

网友H:
想到了车载臭氧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到了车载臭氧发生器……

那是绝对的致癌发生器。这么小的密封空间。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想到了车载臭氧发生器……

用来消毒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来消毒么?

净化空气。

远大的汽车净化器,使用高压除尘的,其实也会产生臭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要扯这么远。

这时一个开源活动。

1。上盖密封不严,臭氧漏出来。你要收集处理这些臭氧。

可行办法:盖子上打个眼,连接小真空泵,把剩余臭氧抽到室外。洗菜机容器内是负压,这样就不会漏出了。

2。洗好菜,打开上盖,臭氧会立即跑出来,这时主要的危害。我目前的建议是:屏住呼吸,打开上盖后立即走开,过一会才回来处理。
可行办法:洗菜机工作完成后,外挂的真空泵,再工作一会,这样剩余臭氧气体就干净了。

3。废水里含有的臭氧。
可行办法:加热一下水就分解了。

另,如果真空泵出气无法接到室外,要彻底消灭臭氧,只能加热尾气了。若不适用加热,而用活性炭吸附,臭氧也可以100%消除,但会有NOx,CO2等副产物,活性炭不光是吸附作用的,也参与了分解过程。专门催化剂催化分解,感觉家庭弄不现实,起码几年前个人搞不好弄。现在不知道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上盖密封不严,臭氧漏出来。你要收集处理这些臭氧。

可行办法:盖子上打个眼,连接小真空泵,把剩余 ...

虽然是胡扯,但也算认真回复,不追究你的ID了。

如果你不服气,可以用你的思路自己做一个。能做出有实用价值,我帮你免费宣传在我们论坛售卖。

网友I:
我买了一个,看看实在没地方放,准备退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买了一个,看看实在没地方放,准备退货了。

12号之后可以卖给没有上车的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上盖那个孔是可以飘出臭氧的啊。  拆开就一个过滤棉,

我也拆开了。我也奇怪为何它不做成彻底密封?谁科普一下?

难道洗菜会产生压力,需要靠它排气?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也拆开了。我也奇怪为何它不做成彻底密封?谁科普一下?

难道洗菜会产生压力,需要靠它排气?

气泵向里充气,完全密封的话,压力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气泵向里充气,完全密封的话,压力很大!

对!就是这个原因。

厂家装模作样的搞个小活性炭,是为了避免这种质疑。

其实屁用也没有。

网友:
老大,你发的另一个洗菜机的帖子日期不对,怎么是2016?

网友(2019-01-17):
看样子还要加个活性炭吸附装置,类似汽车吸附汽油味的碳罐

网友:
臭氧降解很快的,臭氧消毒的飲用純淨水1天不到就沒有任何臭氧味道了。我喝了10多年的超純水。水裡有雜質馬上感覺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