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需要修改scanf(),但是它的源代码在哪里?

楼主(2018-10-03):
在使用过程中,scanf()只能通过判断回车符\0 来结束,并开始处理。但是使用串口助手时,输入回车很不直观!!所以需要修改成其他自定义的字符,哪位高手知道它的源码在哪里呢??

stm32通过重定向后可以使用MicoLIB中的printf(),scanf()函数。这个库在哪里?printf()和scanf()的源码在哪里,要是以后想研究下标准库的写法,他们的源码在哪里?

网友A:
用xp自带的终端软件分分钟解决你的困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xp自带的终端软件分分钟解决你的困惑

主要还是不想用超级终端这一类自带回车的,方便使用

网友:
没看明白,回车不是 '\0' 啊

网友:
回车是\n吧

网友:
用手机回复什么是这样的?

网友:
串头助手也有自动加回车发送

网友:
HTerm
可以選不帶,或是\n、\r、\n\r之類的

网友:
应该不用搞清楚源码在哪里,你直接重新写一个函数,函数名是scanf,就会重定向到你的新函数。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很少用到SCANF,一般都是自己用的函数,所以不够灵活,标准也不够统一。

网友:
同意10楼,干脆自己写个喽

网友:
同意9楼,自己写个,系统库都是弱定义,所以你这个重名的,就会重定义到你自己写的函数

网友:
写个myscanf()很难吗

网友:
有个不幸的事实:scanf可能木有源码。很多时候都是以编译好的目标文件存在的,最终一起链接进hex文件。要改动除非是编译器开放了改动接口

网友:
搜搜看glibc呗

网友:
重定向的时候,能不能把“其他字符”处理成换行